一个变濒器带两只电机
云中客:

楼主(2011-02-11):
我要用一只15kw变频器并联带两只5.5kw的电机不知能正常用吗?以前带两断输送滚道会出现一只负荷重的电机不转.一只负荷轻的会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可以拖动,第二个问题是同步不好,俩个电机共同拖动不能单纯的电机并联

云中客:

网友:
"俩个电机共同拖动不能单纯的电机并联 "那么如何做更好一些?

网友B(2012-01-03):
学习一下,等待结果

网友C:
V/F控制方式可以,但要求两个电机参数一样,接法一样(不能星角混接),矢量控制不行。

网友C:
忘了,负荷也要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