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220V,同是2KW电动机电流计算老师们谁知道,

楼主(2011-02-11):
                                                       老师们, 有没有详细的计算公式,该使用多粗的电线。那劲头是否一样,做个小吊车使用,

网友A:
电流的计算公式永远是功率除以电压。

220V的电机电流I=功率P/电压U*功率因数

                               =2000/220*0,.8=10A左右

380V电机电流I=P/跟三U*功率因数

                          =2000/380*1.73*0.8

                          =4A左右

可以选择2.5平方的软线。

功率一样转矩一样的电机劲头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计算公式永远是功率除以电压。

220V的电机电流I=功率P/电压U*功率因数

                               =2000/220*0,.8=10A左右

380V电机电流I=P/跟三U*功率因数

                          =2000/380*1.73*0.8

                          =4A左右

可以选择2.5平方的软线。

功率一样转矩一样的电机劲头是一样的。

吊车起重用的电动机,3相220v的冶金起重电动机,虽然只有2kw但很可能是三相三角形接法,那么额定功率下的线电流还要乘以1.732倍,这样就等于是按照常规的“功率加倍是电流”的口诀基础上算出个结果(2*2=4安培)又乘以三,也就是可能是12A左右。选导线理论上2.5mm²的可以,但考虑到起重设备最好还是用4mm²的保险,空开、热继电器、接触器、过电流继电器等控制和保护电器要按照12A考虑选型。扭矩是相当的

网友A:
楼主这下该后悔不读书了吧

网友C(2011-05-27):
楼下的也  未免有那么正确

网友C:
楼主下面的答案也  未免有那么正确

网友D(2011-07-24):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计算公式永远是功率除以电压。

220V的电机电流I=功率P/电压U*功率因数

                               =2000/220*0,.8=10A左右

380V电机电流I=P/跟三U*功率因数

                          =2000/380*1.73*0.8

                          =4A左右

可以选择2.5平方的软线。

功率一样转矩一样的电机劲头是一样的。

吊车起重用的电动机,3相220v的冶金起重电动机,虽然只有2kw但很可能是三相三角形接法,那么额定功率下的线电流还要乘以1.732倍,这样就等于是按照常规的“功率加倍是电流”的口诀基础上算出个结果(2*2=4安培)又乘以三,也就是可能是12A左右。选导线理论上2.5mm²的可以,但考虑到起重设备最好还是用4mm²的保险,空开、热继电器、接触器、过电流继电器等控制和保护电器要按照12A考虑选型。扭矩是相当的

虽然只有2kw但很可能是三相接法,那么额定功率下的线电流还要乘以1.732倍
    三角形
电机铭牌上标的是线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