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读懂西门子产品序列号?

楼主(2011-02-11):
例如:S C_X2xxxxxx

S C_X4xxxxxx

X---指2009年

2,4----指月份

生产地代码:
Code
Production plant

A-
GWE Erlangen

ANT
Antenna technique ABB, Bad Blankenburg

AZB
Siemens d.d. A&D PD Zagreb HR

BQH
Bourdon-Haenni A/S DK

C_
EWA Amberg

D
I DT LD Berlin (DW)

DXX
Dr.Bruno Lange GmbH &CO.KG

E
EWN MC Bad Neustadt (7.1999)

E
EWN SD Bad Neustadt

FQ
Drasov Czech Republic

FDK
Siemens Flow Instruments Nordborg DK

F2
WKC Chemnitz

G_
GWA Amberg

GHU
Siemens Flow Instruments Stonehouse GB

HRO
Neuhaus Telecommunication GmbH, Hamburg

HX
GWK Karlsruhe

IX
Siemens Moore Process Automation Inc.USA

J9
SE & A Johnson City USA

JBD
WEISS, Maroldsweissach

JHI
SEDL, Tianchin

JFM
SLMS, Munich

K2
Cornella Spain

KBY
KEBA, Austria

L_
EWA Production Plant Berlin

LAO
Labom messur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LB
I IA SE EWF Fürth

LRN
Siemens Laser Analytics AB Goeteborg

MA
I IS 6 FP

MFJ
Mecon GmbH

MHB
Mechanik Center Berlin GmbH

MIL
Cavenago, Italy

N
I DT LD Nuremberg (NMA)

N1
I IA SC SPA Haguenau FR

OBC
Destill Tech GmbH

P4
Cavenago, Italy

PBD
Siemens Milltronics Process Instruments Inc. Peterborough CA

Q2
Guadalajara, Mexico

Q6
EWW Vienna

QAE
I IA SE EMA, Amberg

S4
I IS IN OLM RS

T-
GWE Erlangen

TB
Nasik India

TDY
Fa. LEONI Kabel

TGX
Siemens Moore Process Automation Inc. USA

TWW
SNC Nanjing

TXR
Siemens Milltronics Process Instruments B.V. Breda NL

UAI
Siemens Industrial Automation Ltd. Shanghai (SIAS) CN PI Workshop

UAM
Siemens Energy & Automation Modesto US

UAX
Siemens Process Automation Worcester GB

UC
Frenstat, Czech Republic

UD
Mohelnice, Czech Republic

VP
EWK Karlsruhe

XA
Congleton

YAB
Antennentechnik Blankenburg, Bad Blankenburg

YF
EWN MC Bad Neustadt (as of 8.1999)

ZV
SNC, Nanjing, China

ZY
Tianjin China

网友A:
先收藏,然后去对比看看

网友B:
值得看一下!

网友C:
这种编码方法看着别扭啊

网友D:
内部资料?!

网友E:
谢谢分享。

刚才去小仓库对照一下,居然还有2005年的产品存在那里,都是不懂系列号的缘故。

网友F(2012-12-01):
陈工:以太网模块 订货号6GK7 243-1EX01-0XE0      序列号:SVPC0650925   这序列号又怎么看生产日期?

网友G:
折腾那么多的号码--方便了忽悠人啊

网友H:
只是看看  学习了点点

网友I:
这东西找了好久了,不过这个也太难了吧,西门子产品就是牛,序列号都搞那么麻烦

网友J(2013-04-06):
长知识了,谢谢!!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K(2016-03-02):
PLC---S7100.200.300 注意事项:
规范的接线及走线,弱信号要尽量与强电信号分开走
模拟量信号线要采用单端接地方式,通信线要采用双端接地方式
热电偶要采用绝缘式的传感器
PLC的供电电源尽量采用隔离变压器
防止直流电源的负端与交流电的零线或大地有任何的接触
所有直流电源要注意要共负端,不共可能会造成采样不稳定,因为没有共同的参考地
231-0HC或235-0KD模块容易采共模电压的干扰,把信号的输入的负端与24VDC的负端短接,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干扰
通信线要注意终端电阻的使用
CPU的通信口为非隔离口,与其它设备(变频器)等通信时最好加光电隔离器
13655181865孙工  QQ:867840969   SRR882006@163.COM
http://sunrongrui.wjw.cn

CTS7200   CO-TRUST   CPU224.226/DO.DO.AI.AO.特殊模块 100%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CPU;
采用先进的滤波技术,采样更加稳定 ,,退出带以太网口的200系列,效果更贴近工业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