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2000转,3000转750hz?400hz多少转呢?紧急求助变频器知识

楼主(2011-02-12):
“变频器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额定功率为2000转的电动机能不能在变频器下转换到3000转
n = 60f/p n: 同步速度f: 电源频率p: 电机极对数 频率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照此计算得知变频器设置的频率为额定频率50HZ的1.5倍,即75HZ,即可实现3000的转速。”
请问:我看普通变频器都是输出频率在0-400,或者0-650,0-1500可以调节。按照上面的说法75hz就3000转了,那400hz的时候岂不是16000转了?这怎么可能呢。
再说频率虽然可调,但是一般不超过其额定频率使用,对吗?
麻烦各位大哥解答了,小弟感激不尽啊。刚进入工控领域,对变频器不甚了解,以后多帮助。

网友A:
理论上是这么回事,但是电机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网友B:
基本频率是根据电机的铭牌设定的,有些高速的电机就是要运行在300hz的,普通的就是50hz上限。

楼主:
先谢谢两位的答复。但是如果按各位说的,那频率高低不是没有多少意义了嘛?还望哪位详细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先谢谢两位的答复。但是如果按各位说的,那频率高低不是没有多少意义了嘛?还望哪位详细解答。

变频器不能让电机工作在超过额定转速。只能在额定转速以下进行调速,超频的话,电机会烧的

楼主:
那他们都频率说0-400,或者0-650等 不都没有用嘛,一般变频器只弄到60-70hz就算了噻。而且我不清楚变频器是怎么实时的知道让电机运行到什么转速。设定加减速时间上,还是其他的地方设置。

网友C:
只要你的电动机在温升、机械结构等方面承受那么高的转速,那就可以。我见过机床的电主轴转速可达18000rpm的,驱动的变频器输出频率就是可到1000HZ以上,当其输出300HZ是电动机转速就是大约18000RPM,关键是你的电动机能够承受得了吗?

网友D:
“一般不超过其额定频率使用,对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一般不超过其额定频率使用,对吗?”,对!

还要我喊你证明你的论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