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如何实现多个报警和消音

楼主(2011-02-12):
A,B,C,D四个报警点,假定都是断开报警,共用一个报警喇叭和消音按钮,

即A报警发生时,喇叭响,按下消音按钮,无论A报警是否已解除,喇叭停;此时BCD任意报警发生,喇叭响,按下消音喇叭停。

继电器如何实现?大家讨论下。

楼主:
plc里用了4个线圈(不含喇叭的)实现的,感觉继电器至少要用8个?没仔细想

网友A:
这个可以把四个报警看做一个,即四个信号并联,并联后经过消音器后通入继电器,继电器触电连接喇叭。就是两个、三个、四个一起报警时会混淆,因此还应每个报警设置光报警。

网友B:
偶做设计的话就选一台闪光报警器实现。现成的盘装仪表,很好用的说。

楼主:
闪光报警器什么东东?给个产品链接?

网友B:
一般是80*160的面板尺寸,可以接8路报警输入,另外端子上还有消音、试验按钮接线端和电铃控制端。仪表厂家基本上都有这个产品。

网友C:
普通继电控制用5个小型继电器,一个停止按钮,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继电控制用5个小型继电器,一个停止按钮,就可以实现

给个厂家产品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80*160的面板尺寸,可以接8路报警输入,另外端子上还有消音、试验按钮接线端和电铃控制端。仪表厂家基本上都有这个产品。

是的,百特 上润  昌辉 等仪表厂家基本上都有这个产品。

网友E(2012-03-15):
好问题啊,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F:
楼主你可以用一个脉冲继电器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了。采用脉冲继电器来进行报警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得比较多,可以实现多路报警。用脉冲继电器接线比较简单,维护也很方便而且价钱也是比较低廉的。

网友G:
  买个灯光显示就行,边连接到每个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就行。

   用你的方法也行,共用一个喇叭,这个喇叭单独用一个小继电器互锁控制,那样喇叭想你都不知道是哪个报警

网友H:
 回复:如果“A,B,C,D四个报警点,假定都是断开报警”是指线路某一支路断开用继电器动作报警,其设计就比较麻烦的:线路未断其中有电流流过,如线路断开其电流=0,即用检测电流是否=0来判断电路是否断开。另外回路的电流有可能是直流也可能使交流,故必须用一整流桥串入被捡电路中,再用阻值较小的电阻做整流后的直流负载,其压降控制在0.1~0.2V(这样不影响原电路正常工作)。这样就得必须设计一电子线路来完成:选用一块4运放(LM324)和几只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件构成控制电路,只用一只继电器,其触点接报警器。具体电路如下:

    动作说明:1、用4个桥式整流块目的是对4个支路的电流无论是交流或直流都适用,整流电阻R1~R4分别串入4个支路,要求正常时电阻压降为0.1~0.2V,其阻值Rx=(0.1~0.2)÷Ix、

     2、由于未断路时对应电阻压降=0.1~0.2V,故运放器输出=1(高电位),使后级晶体管导向器输出=0,经或门输出为0,晶体管G5截止,即继电器J0断电,无报警。

    3、如有一路线路断开,使整流桥无电流,其电阻电压=0,运放器输出=0 ,后级倒相器输出为1,经微分与或门输出给G5基极一正脉冲,使J0得电且自保,报警器响,如按一下K1消音按钮,使J0断电,报应停。由于触发G5是由微分电路形成的正突跳沿,而不是高电位,故该支路即使仍处于断开状态,其倒相器输出仍=1,也不会使J0再导通。如此时其他之路又断开时,会通过对应之路的微分电路输出一正脉冲,使J0再次报警。

网友I:
不用那么麻烦吧    直接继电控制不就可以嘛

网友J:
如果真想实现的话也可以,就是控制线圈通电情况

网友K:
以前用过东辉八路报警仪表。很好用的说,能知道是哪一路报警,另外端子上还有消音、试验按钮接线端和电铃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