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四期--配电柜指示灯及按钮颜色的定义

楼主(2011-02-12):
以前我们设计原则:绿表示安全/正常、启动、通电 ,红表示停止断电、危险/紧急、停止、断电/故障。

况且查规范:GB/T4025-2003也是这么定义的

但偶尔看到别人的柜子,确是相反,而且说也是国家规定的 。

这样以来就头大了,到底孰对孰错还请各位兄弟给个评判吧

这就有点糊涂了,还请高手指教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约11年2月20左右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我的认为应该采用绿表示安全/正常、启动、通电 ,红表示停止断电、危险/紧急、停止、断电/故障。对于擂主所说的情况,我的理解可能是电器成套设计者对国标理解的问题,根据GB、IEC等标准,红色表示危险、绿色表示安全,设计者可能认为设备断电状态是安全(用绿色),而设备启动接通状态是危险的(用红色)。这是不符合国标及IEC标准的。

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和GB2682-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中对按钮、指示灯的颜色规定如下:

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是与国际IEC接轨的最新国标,等同与IEC60073,代替GB4025-1983《指示灯和按钮颜色》及GB2682-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标准;在GB/T4025-2003中对指示灯、按钮颜色规定如下:
5.2.1.1紧急-停止/断开操作器应用红色(对于上位机屏幕不适宜使用颜色,如单色,可以例外),如果同一操作器即用于紧急的,又用于正常的停止/断开操作,则操作器用红色,特殊情况可以例外;
5.2.1.2停止/断开操作器优先选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黑色,红色也允许使用,但不得使用绿色;
5.2.1.3启动/接通操作器优先使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白色,绿色也允许使用,但不得用红色;
5.2.1.4当使用白色、黑色来区别启动/接通和停止/断开时,白色用于启动/接通操作器,黑色必须用于停止/断开操作器;

而在老国标GB2682-81、GB4025-1983中:
停止、断电、事故用红色按钮;启动或通电优先用绿色按钮,允许用黑白或者灰色按钮;

可见,新旧标准都明确规定停止用红色(GB/T4025-2003优先选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黑色,红色也允许使用),启动用绿色(GB/T4025-2003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白色,绿色也允许使用)。

网友B:
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没有看什么标准,几乎都是使用红绿两种颜色来表示设备的状态。

我手上只有老一点的标准,也就是GB2682-1981,要求与楼主相似。但有年做出口电器柜设计是,老外来验收时说不合格,要求按照IEC标准来设计,当时也找了资料,重新设计后,我对指示灯和按钮颜色的理解基本情况如下:

1、指示灯

绿色是安全色,比如设备停止运行,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就是用绿色,比如电机的停止就可以使用绿色;

白色是状态色,如果设备投入运行,并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只是表示一种状态,就是用白色,比如电机的运行就可以使用白色表示;

红色是危险状态色,比如急停后的状态或者故障后的状态颜色就是使用红色。

2、按钮

红色按钮,比如急停使用的蘑菇头按钮就肯定使用红色;

黑色按钮,用于停止设备的运行;

白色按钮,用于设备启动;

蓝色按钮用于故障或警告复位。

网友C:
应该以GB/T4025-2003规范为依据,但特殊场合应另有规定,有的是欧洲标准。

网友D:
        应完全按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执行。
        GB/T4025-2003是等同采用的IEC60073:1996,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标准。我们在设计时是必须遵守的,这个标准的名称世界各国略有区别,但标准中关于指示灯、按钮选择的内容大致上是相同的。只是这个标准在刚刚颁布时,因为人们的习惯问题,总和已经作废的GB/T4025-1983和更早的GB 2682-81相混淆造成了很多应用上的错误。其实,GB/T4025-2003规定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根据成套电器设备安装的位置不同,其颜色是不同的,尤其是指示灯,同一个信号导线上连接的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用于指示设备运行时,就选用绿色指示灯,安装在就地站的门附近用于指示有关人身或环境安全信息时,就是选用红色指示灯。这就是这个标准在颁布当初,反复宣贯的原因,遗憾的是当时有很多企业不重视标准化工作,以至于企业的相关技术人员不能很好的使用这一标准。
       使用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进行指示灯、按钮选型时,要依据你要指示的信息确定其的颜色。一般灯的颜色很多时候是红绿相反的。一般情况下,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时指示的信息是过程状态,安装于集中控制台或柜时,指示的信息是设备状态,而安装于现场的就地指示盘上时,指示的信息就是环境或人身安全信息。例如:对于某电源的指示。指示运行状态时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绿色;指示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时,也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也为绿色;而指示对人身和环境的安全信息时为危险,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红色。这样按GB/T4025-2003的要求选择指示灯,相信就不会头大了。
        当然,有些时候,还不完全靠颜色区别指示信息的内容,很多时候还要借助形状,甚至增加声音信息,以达到对信息内容的更详细区分。

        按钮的选择,应首先确定其操作方向与最终效应,然后确定其颜色。例如:垂直运动的向上、水平运动的向右、向前,其最终效应是投入运行,当然启动电气设备等其最终效应均为投入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白色、灰色和黑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绿色,但应优先选择白色。垂直运动的向下、水平运动的向左、向后,其最终效应是退出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黑色、灰色和白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红色,但应优先选择黑色。灰色按钮可用于启动/接通、停止/分断,当一个按钮实现双功能时,我一般选择灰色钮。

        紧急停车的按钮不容置疑,就是红色。蓝色是强制色,用于复位动作。黄色用于标识异常情况,用于指示灯时指示报警信息等,用于按钮则提示操作者为遏制不正常状态进行干预。

        同样是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因为主断路器的安装位置和功能的不同,其指示的信息也有可能不同,因而其指示灯的颜色也是不同的。例如:水泥厂132kV总降的馈电柜的主断路器合闸指示灯选型就是红色,分断指示灯为绿色;就是这同一个水泥厂,而在0.4kV的配电室内的馈电柜上,同样是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则是用绿色指示主断路器合闸,用红色指示主断路器分断。原因在于,总降的馈电主断路器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而0.4kV配电室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设备(主断路器)运行信息。

网友E:
这个有标准的。我查查看。

网友F:
应完全按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执行。
GB/T4025-2003是等同采用的IEC60073:1996,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标准。我们在设计时是必须遵守的,这个标准的名称世界各国略有区别,但标准中关于指示灯、按钮选择的内容大致上是相同的。只是这个标准在刚刚颁布时,因为人们的习惯问题,总和已经作废的GB/T4025-1983和更早的GB 2682-81相混淆造成了很多应用上的错误。其实,GB/T4025-2003规定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根据成套电器设备安装的位置不同,其颜色是不同的,尤其是指示灯,同一个信号导线上连接的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用于指示设备运行时,就选用绿色指示灯,安装在就地站的门附近用于指示有关人身或环境安全信息时,就是选用红色指示灯。如图所示:
这就是这个标准在颁布当初,反复宣贯的原因,遗憾的是当时有很多企业不重视标准化工作,以至于企业的相关技术人员不能很好的使用这一标准。
使用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进行指示灯、按钮选型时,要依据你要指示的信息确定其的颜色。一般灯的颜色很多时候是红绿相反的。一般情况下,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时指示的信息是过程状态,安装于集中控制台或柜时,指示的信息是设备状态,而安装于现场的就地指示盘上时,指示的信息就是环境或人身安全信息。例如:对于某电源的指示。指示运行状态时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绿色;指示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时,也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也为绿色;而指示对人身和环境的安全信息时为危险,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红色。这样按GB/T4025-2003的要求选择指示灯,相信就不会头大了。
当然,有些时候,还不完全靠颜色区别指示信息的内容,很多时候还要借助形状,甚至增加声音信息,以达到对信息内容的更详细区分。

按钮的选择,应首先确定其操作方向与最终效应,然后确定其颜色。例如:垂直运动的向上、水平运动的向右、向前,其最终效应是投入运行,当然启动电气设备等其最终效应均为投入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白色、灰色和黑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绿色,但应优先选择白色。垂直运动的向下、水平运动的向左、向后,其最终效应是退出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黑色、灰色和白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红色,但应优先选择黑色。灰色按钮可用于启动/接通、停止/分断,当一个按钮实现双功能时,我一般选择灰色钮。

紧急停车的按钮不容置疑,就是红色。蓝色是强制色,用于复位动作。黄色用于标识异常情况,用于指示灯时指示报警信息等,用于按钮则提示操作者为遏制不正常状态进行干预

网友G:
好混乱哦                          我的图纸都是白色起动,黑色停止,绿色灯正常,红色故障,黄色待机

网友D:
        在不同的地点,指示灯标示的信息内容是不同的,指示灯的颜色按GB/T4025-2003选型时也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H:
是不应该咱们自己说了算啊?改版吧?

网友I: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规定呀,看来还是要多学习国标!

网友J:
一定要按照国家标准来施工,尽量避免引起混乱。

网友K:
白灯是得电指示,黄灯是报警,绿灯是正常运行,红灯是停止。红色(或黑色)蘑菇头是急停,绿色按钮是启动,红包按钮是停止,扳扒开管是自动与手动的切换

网友L:
标准化中按钮和指示灯颜色的使用

 一、统一规定:

1、可用颜色:指示灯:红、黄、绿、蓝和白色;按 钮:红、黄、绿、蓝、黑、白和灰色;

2、选色原则:依按钮被操作(按压)后所引起的功能,或指示灯被接通(发光)或所反映的信息来选色;

3、单靠颜色不能表示操作功能或运行状态时,可在器件上或器件近旁,补加必要的图形或文字符号。

二、指示灯颜色的使用

1、指示灯(亦称为信号灯)主要是以光亮指示的方式引起操作者注意或者指示操作者进行某种操作,并作为某一种状态或指令正在执行或已被执行的指示。

2、标准中规定的颜色使用和含义:颜色 含义 说明 举例红 紧急情况 危险状态或须立即采取行动 压力/温度超越安全状态;因保护器件动作而停机;有触及带电或运动的部件的危险。黄 不正常注意 不正常状态;临近临界状态 压力/温度超过正常范围;保护装置释放;当仅能承受允许的短时过载。绿 安全 正常状态允许进行 压力/温度在正常状态;自动控制系统运行正常;蓝 强制性 表示需要操作人员采取行动 输入指令白 没有特殊意义 其它状态,如对红、黄、绿或蓝存在不确定时,允许使用白色 一般信息;不能确切地使用红、黄、绿时;用作“执行” 确认指令时;指示测量值。

3、在一般工作运用中常将红色信号灯作为电源指示,绿色信号灯作为合闸指示。例:在不可逆控制回路中。根据标准化的要求,应该使用白色信号灯作为电源状态指示,绿色信号灯作为正常运行指示;对于只有合闸的指示要求,应采用绿色信号灯。

三、按钮颜色的使用

1、按钮主要用于执行或解除某一指令;

2、标准中规定的颜色使用和含义:颜色 含义 说明 举例红 紧急情况、“停止”或“断电” 在危险状态或在紧急状况时操作;停机 紧急停机;用于停止/分断;切断一个开关黄 不正常 在出现不正常状态时操作; 干预;参与抑制反常的状态;避免不必要的变化(事故)绿 安全;起动或通电 在安全条件下操作或正常状态下准备 正常起动;接通一个开关装置;起动一台或多台设备。蓝 强制性 在需要进行强制性干预的状态下操作 复位动作白 没有特殊含义 一般地引发一个除紧急分断以外的动作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灰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黑 起动/接通;停止/分断。

3、在GB2682-81与IEC60073中对蓝、白、灰、黑的使用有一些出入。例:白、灰、黑在GB2682-81中不能用于分断操作,而IEC60073可以用于除紧急分断以外的任何操作。因为GB2682的发布时间为1981年,IEC60073的发布时间为1996年,加之为与国际接轨国家标准向IEC标准看齐。所以本文在介绍时以IEC标准为主。

4、在使用过程中对于一钮双用的“起动”与“停止”或“通电”与“断电”,交替按压后改变功能的,既不能用红色,也不能用绿色,而应用黑、白或灰色按钮;对于点动或微动运动要求时应用黑、白、灰色或绿色按钮,最好使用黑色按钮;对于“复位”按钮,单一功能时用蓝、黑、白或灰色按钮,同时有停止、断电功能时用红色按钮。

四、灯光按钮的使用

1、信号灯和按钮的颜色使用同样适用于灯光按钮,当选色困难时,允许使用白色。

2、灯光按钮主要有两个作用:指示,通过按钮上的灯亮,告诉操作者需按灯亮的按钮来完成一个操作,按压后灯灭,确定操作指令已被执行;执行,按压灭灯按钮后,该按钮上的灯亮,确定操作指令已被执行(解除执行后,灯才能熄灭);

3、灯光按钮不能作为事故按钮。

网友M:
高压和低压标准是不同的!有些规定正好颜色相反!

网友D:
引用 网友M:

高压和低压标准是不同的!有些规定正好颜色相反!

高压时的很多指示信息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与低压时的指示信息是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相比较,正好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高压和低压标准是不同的!有些规定正好颜色相反!
把相关标准发出来瞧瞧!

网友N:
高压时的很多指示信息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与低压时的指示信息是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相比较,正好相反。

未能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N:

高压时的很多指示信息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与低压时的指示信息是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相比较,正好相反。

未能理解。

例如:水泥厂132kV总降的馈电柜的主断路器合闸指示灯选型就是红色,分断指示灯为绿色;就是这同一个水泥厂,而在0.4kV的配电室内的馈电柜上,同样是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则是用绿色指示主断路器合闸,用红色指示主断路器分断。原因在于,总降的馈电主断路器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而0.4kV配电室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设备(主断路器)运行信息。

网友O:
GB/T4025-2003都与国际通用的IEC标准完全一致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O:
GB/T4025-2003都与国际通用的IEC标准完全一致么?

等同采用基本上就是原文翻译后,在标准的前边加个自己的前言,后边的参考资料里加上自己国家的相关标准,标准的内容中,引用标准的代号如有已经等同采用IEC标准的自己国家的标准的,改为自己的国标,没有的扔使用原来的标准代号。

网友P:
大家说的都挺好的

网友Q:
指示灯:

红色,故障;绿色,运行。

还有一种:绿色,运行;黄色,故障;红色,停止。

按钮:

绿色:启动;红色,停止。

网友A:
以前接触过的指示灯基本一致   红色:运行/危险/故障   绿色:停止/安全/正常  黄色通常是警报    至于电源灯颜色不统一   但一般位置很了然  很少弄错

按钮非常混乱   操作别人的控制柜  一定要看文字说明

我们公司用的是红色启动绿色停止黑色急停

网友D:
        GB/T 2682-1981早已经废止了。GB/T4025-2003是现用的唯一用于确定指示灯和按钮颜色的国家标准,但GB/T 4025-2010也已经完成了修订,并已经于2011-01-14发布,即将于136天后的2011-07-01实施。
       GB/T 4025-2010标准的全称是: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

网友R:
我认为应该采用绿表示安全/正常、启动、通电 ,红表示停止断电、危险/紧急、停止、断电/故障.对于擂主所说情况,我以为不管那一种,只要习惯、适应就OK,关键是适用于本地、本单位。

网友S:
你们说绿色表示安全/正常、启动、通电,是不是设备在此种状态下可以检修?红表示停止断电、危险/紧急、停止、断电/故障,此种状态下不可以检修?我觉得正好相反,红色,是危险表示,应当在通电的状态下以红色表示,绿色是安全表示,在断电的情况下,应当用绿色表示,黄色,是故障表示,应当在设备出现过载时显示此颜色,以上是指示灯的表示.

网友D:
        标准中没有“通电”一词,只是对于操作器而言,标准中使用了“接通”,优先选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绿色也允许使用,但不得使用红色。
        而对于指示器而言,红色标识的是“危险、紧急和故障”,因而如果是对“通电”这个信息予以标识的,指示器的颜色肯定是要选择红色的,这个是别无选择的,不论这个指示器安装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完全按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执行。
GB/T4025-2003是等同采用的IEC60073:1996,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标准。我们在设计时是必须遵守的,这个标准的名称世界各国略有区别,但标准中关于指示灯、按钮选择的内容大致上是相同的。只是这个标准在刚刚颁布时,因为人们的习惯问题,总和已经作废的GB/T4025-1983和更早的GB 2682-81相混淆造成了很多应用上的错误。其实,GB/T4025-2003规定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根据成套电器设备安装的位置不同,其颜色是不同的,尤其是指示灯,同一个信号导线上连接的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用于指示设备运行时,就选用绿色指示灯,安装在就地站的门附近用于指示有关人身或环境安全信息时,就是选用红色指示灯。如图所示:
这就是这个标准在颁布当初,反复宣贯的原因,遗憾的是当时有很多企业不重视标准化工作,以至于企业的相关技术人员不能很好的使用这一标准。
使用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进行指示灯、按钮选型时,要依据你要指示的信息确定其的颜色。一般灯的颜色很多时候是红绿相反的。一般情况下,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时指示的信息是过程状态,安装于集中控制台或柜时,指示的信息是设备状态,而安装于现场的就地指示盘上时,指示的信息就是环境或人身安全信息。例如:对于某电源的指示。指示运行状态时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绿色;指示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时,也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也为绿色;而指示对人身和环境的安全信息时为危险,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红色。这样按GB/T4025-2003的要求选择指示灯,相信就不会头大了。
当然,有些时候,还不完全靠颜色区别指示信息的内容,很多时候还要借助形状,甚至增加声音信息,以达到对信息内容的更详细区分。

按钮的选择,应首先确定其操作方向与最终效应,然后确定其颜色。例如:垂直运动的向上、水平运动的向右、向前,其最终效应是投入运行,当然启动电气设备等其最终效应均为投入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白色、灰色和黑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绿色,但应优先选择白色。垂直运动的向下、水平运动的向左、向后,其最终效应是退出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黑色、灰色和白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红色,但应优先选择黑色。灰色按钮可用于启动/接通、停止/分断,当一个按钮实现双功能时,我一般选择灰色钮。

紧急停车的按钮不容置疑,就是红色。蓝色是强制色,用于复位动作。黄色用于标识异常情况,用于指示灯时指示报警信息等,用于按钮则提示操作者为遏制不正常状态进行干预

我把图片大小调整了下,请楼主谅解

网友T:
通常我们用绿色表示安全/正常、启动、通电 ;红色表示停止断电、危险/紧急、停止、断电/故障;黄色表示为报警指示、低料位指示;白色是可以作为电源指示。

停止/断开操作器优先选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黑色,红色也允许使用,但不得使用绿色;
启动/接通操作器优先使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白色,绿色也允许使用,但不得用红色;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N:

高压时的很多指示信息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与低压时的指示信息是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相比较,正好相反。

未能理解。

例如:水泥厂132kV总降的馈电柜的主断路器合闸指示灯选型就是红色,分断指示灯为绿色;就是这同一个水泥厂,而在0.4kV的配电室内的馈电柜上,同样是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则是用绿色指示主断路器合闸,用红色指示主断路器分断。原因在于,总降的馈电主断路器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而0.4kV配电室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设备(主断路器)运行信息。

我们配电系统也是如此,配电上电后线路带电,应该用红色,黑色断电

楼主:
50MP获得者:cntszxb                      浅醉闲眠

10MP获得者:zhxl198808               zhxl198808

                           hh_clei                      陈石头

                           ye_w                         ye_w

30积分获得者:RSCF                     lacus

                             cqu_rockwell        林 森

                             chdy163158          大话东游

                             maomian              maomian
                             zyw3166                勇者

                             jinzhengyi              jinzhengyi

网友V(2011-05-26):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很清楚了

网友V:
感谢大家的讨论啊,现在清楚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

我的认为应该采用绿表示安全/正常、启动、通电 ,红表示停止断电、危险/紧急、停止、断电/故障。对于擂主所说的情况,我的理解可能是电器成套设计者对国标理解的问题,根据GB、IEC等标准,红色表示危险、绿色表示安全,设计者可能认为设备断电状态是安全(用绿色),而设备启动接通状态是危险的(用红色)。这是不符合国标及IEC标准的。

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和GB2682-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中对按钮、指示灯的颜色规定如下:

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是与国际IEC接轨的最新国标,等同与IEC60073,代替GB4025-1983《指示灯和按钮颜色》及GB2682-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标准;在GB/T4025-2003中对指示灯、按钮颜色规定如下:
5.2.1.1紧急-停止/断开操作器应用红色(对于上位机屏幕不适宜使用颜色,如单色,可以例外),如果同一操作器即用于紧急的,又用于正常的停止/断开操作,则操作器用红色,特殊情况可以例外;
5.2.1.2停止/断开操作器优先选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黑色,红色也允许使用,但不得使用绿色;
5.2.1.3启动/接通操作器优先使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白色,绿色也允许使用,但不得用红色;
5.2.1.4当使用白色、黑色来区别启动/接通和停止/断开时,白色用于启动/接通操作器,黑色必须用于停止/断开操作器;

而在老国标GB2682-81、GB4025-1983中:
停止、断电、事故用红色按钮;启动或通电优先用绿色按钮,允许用黑白或者灰色按钮;

可见,新旧标准都明确规定停止用红色(GB/T4025-2003优先选用的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黑色,红色也允许使用),启动用绿色(GB/T4025-2003颜色是白、灰和黑色,其中最常用的是白色,绿色也允许使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没有看什么标准,几乎都是使用红绿两种颜色来表示设备的状态。

我手上只有老一点的标准,也就是GB2682-1981,要求与楼主相似。但有年做出口电器柜设计是,老外来验收时说不合格,要求按照IEC标准来设计,当时也找了资料,重新设计后,我对指示灯和按钮颜色的理解基本情况如下:

1、指示灯

绿色是安全色,比如设备停止运行,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就是用绿色,比如电机的停止就可以使用绿色;

白色是状态色,如果设备投入运行,并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只是表示一种状态,就是用白色,比如电机的运行就可以使用白色表示;

红色是危险状态色,比如急停后的状态或者故障后的状态颜色就是使用红色。

2、按钮

红色按钮,比如急停使用的蘑菇头按钮就肯定使用红色;

黑色按钮,用于停止设备的运行;

白色按钮,用于设备启动;

蓝色按钮用于故障或警告复位。

网友W:
引用 网友D:

        应完全按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执行。
        GB/T4025-2003是等同采用的IEC60073:1996,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标准。我们在设计时是必须遵守的,这个标准的名称世界各国略有区别,但标准中关于指示灯、按钮选择的内容大致上是相同的。只是这个标准在刚刚颁布时,因为人们的习惯问题,总和已经作废的GB/T4025-1983和更早的GB 2682-81相混淆造成了很多应用上的错误。其实,GB/T4025-2003规定的指示灯和按钮的颜色,根据成套电器设备安装的位置不同,其颜色是不同的,尤其是指示灯,同一个信号导线上连接的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用于指示设备运行时,就选用绿色指示灯,安装在就地站的门附近用于指示有关人身或环境安全信息时,就是选用红色指示灯。这就是这个标准在颁布当初,反复宣贯的原因,遗憾的是当时有很多企业不重视标准化工作,以至于企业的相关技术人员不能很好的使用这一标准。
       使用GB/T4025-2003《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的编码规则》进行指示灯、按钮选型时,要依据你要指示的信息确定其的颜色。一般灯的颜色很多时候是红绿相反的。一般情况下,指示灯安装在中控室时指示的信息是过程状态,安装于集中控制台或柜时,指示的信息是设备状态,而安装于现场的就地指示盘上时,指示的信息就是环境或人身安全信息。例如:对于某电源的指示。指示运行状态时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绿色;指示过程状态和设备状态时,也为正常,选型指示灯颜色也为绿色;而指示对人身和环境的安全信息时为危险,选型指示灯颜色为红色。这样按GB/T4025-2003的要求选择指示灯,相信就不会头大了。
        当然,有些时候,还不完全靠颜色区别指示信息的内容,很多时候还要借助形状,甚至增加声音信息,以达到对信息内容的更详细区分。

        按钮的选择,应首先确定其操作方向与最终效应,然后确定其颜色。例如:垂直运动的向上、水平运动的向右、向前,其最终效应是投入运行,当然启动电气设备等其最终效应均为投入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白色、灰色和黑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绿色,但应优先选择白色。垂直运动的向下、水平运动的向左、向后,其最终效应是退出运行,选型按钮的颜色为黑色、灰色和白色。可使用的颜色还有红色,但应优先选择黑色。灰色按钮可用于启动/接通、停止/分断,当一个按钮实现双功能时,我一般选择灰色钮。

        紧急停车的按钮不容置疑,就是红色。蓝色是强制色,用于复位动作。黄色用于标识异常情况,用于指示灯时指示报警信息等,用于按钮则提示操作者为遏制不正常状态进行干预。

        同样是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因为主断路器的安装位置和功能的不同,其指示的信息也有可能不同,因而其指示灯的颜色也是不同的。例如:水泥厂132kV总降的馈电柜的主断路器合闸指示灯选型就是红色,分断指示灯为绿色;就是这同一个水泥厂,而在0.4kV的配电室内的馈电柜上,同样是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则是用绿色指示主断路器合闸,用红色指示主断路器分断。原因在于,总降的馈电主断路器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人身和环境安全信息,而0.4kV配电室主断路器的分合闸指示灯指示的是设备(主断路器)运行信息。

网友X(2011-08-04):
机械设备上的电气元件颜色依据GB5226.1-2008

网友Y(2011-10-07):
新标准,好资料,值得收藏并在工作中执行。

网友Z(2011-11-10):
非常感谢,看过后彻底明白了!

网友AA(2011-12-16):
不错,说的较清楚.

网友AB(2012-02-07):
好资料,学习了,需要深入理解

网友AC:
谢谢楼主的解释,终于清楚了!特别是图片,对我们理解问题帮助很大,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D(2012-03-22):
这篇帖子非常的好!!!!

网友AE(2012-07-19):
对GB/T4025的理解清楚一些了,但是关于GB/T5226.1还是有点模糊,GB/T4025-2010与B/T5226.1.2008到底是怎么区分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