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带变频器和不带变频器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11-02-12):
大家帮我看下这两张图,电机都是30KW  ,都采用星三角启动,第一个图不带变频器,第二个图带变频器,变频器功率也是30KW,请问这两种用法的断路器应选多少A的。

我的理解是带了变频器,线路总功率就是60KW,所以断路器应该比没有带变频器的电流大一倍,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为什么带了变频器功率就大了呢,你不可能变频和工频一起开吧,肯定是分开独立运行的,30KW的负载就是30KW的,不可能变成60KW,我公司用的30KW的星三角用100A的断路器,变频和工频用的都是各自的断路器,这样方便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带了变频器功率就大了呢,你不可能变频和工频一起开吧,肯定是分开独立运行的,30KW的负载就是30KW的,不可能变成60KW,我公司用的30KW的星三角用100A的断路器,变频和工频用的都是各自的断路器,这样方便检修。

哇!谢谢指点。

大虾,能否再指点几个问题。

(1)我们公司工程师30KW用的断路器也是100A的,能否指点一下15KW  18.5KW  22KW  37KW 45KW你一般用多少A的断路器。

(2)另外15KW 18.5KW 22KW 30KW 37KW 45KW用星三角启动,接线图如上,接触器和热接触器分别用多少A的

(3)星三角启动延时,这几个功率你分别设置是多少秒?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制作一个各个品牌包括正泰、施耐德、ABB、西门子,功率从0.75-90KW的,15KW直接启动,15KW以上采用星三角启动,包括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常用的配置表。

网友A:
 15KW用60A的,18.5KW用75A的,37KW用125A的,45KW的用200A,我选的断路器余量放的较大,可能会有比我选的小一级的,还有星三角的问题,坛子里太多了,用搜索soso看吧,会有你满意的答案,还有就是配置表我感觉没必要,很多东西是有规律可循的,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看现场使用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你做这个我感觉是多此一举,有空还是多看看书和逛逛坛子吧。

楼主:
对:南京人 关于

 15KW用60A的,18.5KW用75A的,37KW用125A的,45KW的用200A,我选的断路器余量放的较大,可能会有比我选的小一级的,还有星三角的问题,坛子里太多了,用搜索soso看吧,会有你满意的答案,还有就是配置表我感觉没必要,很多东西是有规律可循的,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看现场使用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你做这个我感觉是多此一举,有空还是多看看书和逛逛坛子吧。

谢谢!

因为我们是搞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改造的,很多项目电气接线图都大同小异,所以想做一个这样的配置表,在做方案的时候能做到更效率,因为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自动化,电气这方面不是很熟悉,请你多多指教。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