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02-12):
请问各位:

        FX2N PLC能与施耐德ATV 12变频器做通讯吗?

和三菱变频器通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谢谢!

网友A:
和三菱变频器通讯主要区别是通讯规约不同。ATV 12变频器做通讯是用MODbus。

楼主:
谢谢!能不能在具体点呢?

ATV 12变频器是用MODBUS协议,是CRC校验码?能讲一下MODBUS的协议格式吗?

还要三菱变频器用的是总和校验属于那种协议格式呢?能其他品牌的PLC通讯吗?

谢谢!

网友B:
看我的例程,你自己再改改

网友B:
接着发下面的程序

网友B:
还有后面的CRC16校验

网友B:
图片没显示全,你另存一下再看

楼主:
谢谢啦!

如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地方在请教。

谢谢!

网友C:
参照对比两变频说明书上的协议方式就可以

网友D:
按照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通讯的格式写程序

楼主:
我没有找到ATV 12 的中文手册,请教一下ATV 12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格式?

还要我对CRC的校验不明白,能在讲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B:
你在网上下载一个modbus的手册先看看

网友B:
ATV12: CON- Add:2 (变频器为2号从站) tbr:9.6(波特率9600bps) tfo:8n1 (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FX2N: D8120 --->16#0C81(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网友B:
MODBUS的CRC16的校验是“异或”后右移一位,高位补“0”,移出位为“1”,则和16#HA001“异或”;如果移出为“0”,则再右移一位,高位补“0”。 使用[SFTR M2 M10 K17 K1]这条指令, M2一直为置为“0”,保证K4M11里的字的高位每次右移均补“0”,M10为移出位的判断位,判断是否和16#HA001“异或”还是继续右移。手动顺序执行[SFTR M2 M10 K17 K1]指令8次,接着下来用FOR,NEXT循环把CRC16做成自动计算的子程序和并用CALL 调用。一个自动添加CRC16校验的程序骨架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

我先下载一个MODBUS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