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的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带200W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1-02-12):
750W的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带200W的伺服电机?

网友A:
没问题的,大可带小.

网友B:
日系通用伺服可能不允许你带!

非日系的即便能带,也必须开放电流环参数,至少也得允许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的修改,否则等着电机冒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系通用伺服可能不允许你带!

非日系的即便能带,也必须开放电流环参数,至少也得允许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的修改,否则等着电机冒烟吧。

那么日系通用伺服中,同等输出功率的驱动器与伺服电机是否可以直接用。

网友C:
不能直接用,假如电机的额定转速、输出力矩都不相同,而输出功率一致。那么驱动器也需要针对不同的电机参数进行调整。所以也无法直接用的。

网友B:
日系通用伺服往往是驱动器和电机一对一配套,驱动器通过安装于电机的编码器识别电机,不配套就报错,无法工作。最多是一个驱动器可配套数个规格的电机。

再者,伺服配套的关键指标在于电压和电流等级,不必关注额定转速和力矩,更不必考虑电机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系通用伺服往往是驱动器和电机一对一配套,驱动器通过安装于电机的编码器识别电机,不配套就报错,无法工作。最多是一个驱动器可配套数个规格的电机。

再者,伺服配套的关键指标在于电压和电流等级,不必关注额定转速和力矩,更不必考虑电机的输出功率。

怪不得手册中都注明驱动器需配套哪些型号的电机。当初只考虑的是驱动器输出的电压与电机的输入电压一致即可。看样子还要看编码器是否可以识别。

但现在好多做驱动器的都是购伺服电机贴自己的品牌出售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B:
国产的目前还基本做不到这层次!

用脉冲式的增量编码器想怎么贴牌就怎么贴好了

楼主(2011-03-16):
引用 网友B:

日系通用伺服往往是驱动器和电机一对一配套,驱动器通过安装于电机的编码器识别电机,不配套就报错,无法工作。最多是一个驱动器可配套数个规格的电机。

再者,伺服配套的关键指标在于电压和电流等级,不必关注额定转速和力矩,更不必考虑电机的输出功率。

那么日系伺服中不同系列的同功率的伺服驱动器与电机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D:
要看具体什么厂家的,什么型号的

比如三菱的就是要严格对应的,不能乱配的

网友B:
很可能不通用!

驱动器与电机的配套关键看电流,而非功率。

楼主:
下面是两个安川伺服电机的参数,驱动器按样本上说是与第一个伺服电机配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