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1系列D寄存器断电后无法修改

楼主(2011-02-12):
    有1台欧姆龙CP1H PLC,其他功能都正常,接了文本屏修改D寄存器数据。但是从新上电后,就不能修改了,修改后自动变为上电前的数值。程序清空后,就可以重复设置,但是一从新上电就又不行了。请教高手,是不是PLC硬件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A:
哥们,要断电保持用H区

网友B:
PLC的模式是什么?

网友C:
 用D区的也不应该变更数据的。下载时将设置中的启动设置为监视,并在下载操作时将设置下传到PLC内。这样试试

网友D:
程式中有對此DM做常時寫入動作.

修改時如果在PROGRAM狀態下是可以修改,重新送電後PLC會在RUN狀態,

此時程式對DM 0位置寫入FF數值,您再如何修改都會被程式覆蓋為FF.

LD CF113

MOV #FF D0

网友E:
楼主说的是不是 子程序内部指定了 DM 绝对地址 变量啊, 那会默认被初始化成 0  的!

DM 区本身  是掉电保存数据的!

网友F:
晕死了。。。。。。。。。。不懂的也有人在说

网友G(2011-08-26):
加密的内容都不要选试试看看

网友H:
应该是你的程序的问题吧,D是可以断电保持的,以字为单位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