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LC 断电再上电后的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11-02-12):
如题,在用S7-300的PLC时,会发生突然断掉PLC控制电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只能够再手动的重启PLC,

听说调用组织块可以实现掉电后的自动重启,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调用什么组织块,有什么讲究,谢谢了!

网友A:
plc会自动重启并处于运行状态,但控制设备还是需要启动的,否则会很危险

网友B:
电都没了,还重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