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芝AF-VS1变频器反馈信号怎么设置成4-20ma?

楼主(2011-02-12):
目前正在现场调试东芝AF-VS1变频器  共计12台   22KW 的

无旁路, 通过PLC或者 就地控制箱控制。

远程就地 面板都能启动(不带电机)

但是在PLC 端没有反馈信号  薄码开关SW2也打到对应位置。

最大频率   上限频率都是50    下限 10

但是 输出的反馈信号只有0-10。7 ma左右

F681=1 F682=1 F683=20%

后来把F683改了好多不同的数值 返现反馈信号没变化。

PLC端需要提供4-20MA的电流信号 但是目前老是弄不出来

电机参数什么的都是按照铭牌来的

不带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A:
看来它的输出是0-10mA信号,如果手册上没有设置,那么加一个转换器好了,300大洋左右

楼主:
不是啊   说明书上面说 输出可以选择 0-10V或者 4-20MA    就是相关的那681 682 683 那个参数

也不知道怎么弄, 现场没装数显表 ,不好判断。

今天调试完成了。 还好没啥太大问题。

就是PLC端反馈显示有点问题。。 只有一半!!!

反正每台变频器输出都不一样         ~哎  继续摸索。

楼主:
实在不行就只有在PLC端补偿了!

0-11MA对应  4-20MA 。不知道可以这样弄不、

网友B:
反馈转速?还是压力?。。。。反馈转速的话不带电机就没法反馈了,估计上来就会报警无反馈

楼主:
反馈的是频率,   变频器运行在50HZ   在PLC那边显示只有50%。。

PLC给的信号命令完全正常。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