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模拟量转换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是4-20mA输入信号,在输入信号为12mA时,对应的数值时2e98,不是3600.

网友A:
4mA的输入时对应的数值又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没错的话,4mA对应应该是0,20mA对应27648(10进制)

网友C:
把使用的模块型号等说清楚一点,才知道该如何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