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电脑死机故障分析与检修

楼主(2011-02-12):
1.故障原因与处理方法使用中遇到电脑死机故障后的一般检查处理方法如下: 、首先,排除因电源问题 带来的假死机现象。应检查电恼电源是否插好,电源插座是否接触良好,其次,检查电/脑各部件间数据, 控制连线是否连接正确和可靠,插买间是否有松动现象。尤其是主机与显示器的数据线连接不良常常造成 “黑屏”的假死机现象。其次应排除软件及病毒造成的死机原因,可采用杀毒、重装系统等方法予以排除, 在此不作详说。以下为几种导致电脑死机的常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