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今天在厂里碰到一个电机,从电机出来4根线,例1,2,3,4   。1,3通      2,4通,应该如何接线,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单相电机??????

网友B:
是否有电容?

网友C:
坐看各位高人出现,,,

网友D:
有这样性质的电机多着呢。

直流并励电机有;单相电容分相电机有;两相步进电机有。

是否要全部都给图出来?

甚至一个磁粉离合器也可能这样……

网友E:
看下电动机铭牌是什么种类的电动机再说,现在消息太少不好确定

网友F:
先确定进线电压是单相220或3相380V。还要看电动机的铭牌,只有这样再接线能更稳妥些!

网友G:
先看是啥种类的电机在下结论。

网友H:
从楼主的说法看多半象单相电机。

网友I:
有可能是单相电动机,有电容启动。

网友J:
有可能是单相电机,具体得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K:
单相电机接线图

网友L:
可能是单相电机,参照11楼的图接线。

网友M:
直流电机,一组励磁 一组电枢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单相电机接线图

网友O(2011-05-09):
应该是单相电机,主付绕组一端在外面短接做零线,另一端接电容和火线。

网友P:
还是单相电机原理,为了能够实现遥控,这种电机引出线中有两根线实际上就是一根线,如卷闸门电机就是这种

网友Q:
是不是单相电机,如果是单相的,那么就是主副绕组的引出线,外接启动电容或可以正反转控制。

网友R:
从LZ说的来看是直流电动机的电枢和励磁线

网友R:
单项电机的话,有3跟线是互相有阻值的

网友S:
问问题应说清楚,否则怎么能回答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