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25期--PLC 自定义功能(函数)-带符号位的两字节转换成单字

楼主(2011-02-13):
PLC自定义功能(函数)应用,这期函数有具体要求,如下:
1、要求将两个字节转换成单字同时带符号位
2、不推荐使用某品牌PLC专用指令,也就是说需要便于移植
3、需要把PLC型号、PLC编程软件、功能(函数)的功能描述、各种参数及解释说明、以及具体的实现程序描述清楚,并贴出程序抓图并加详细的
程序说明。
4、推荐输入变量写成 sign(符号变量,Bool类型,0为正,1为负)
Hig(高字节变量,可以是BYTE类型或者WORD类型)
Low(低字节变量,Byte类型)
5、推荐函数返回值定义为 B2Wsgn INT类型

PLC型号及PLC编成软件不限。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等24期结贴后一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币。

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首先顶一个,再去实施

网友A:
两字节和单字都是无符号数,直接调用就行了

如IB0和IB1,读时直接用IW0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字节和单字都是无符号数,直接调用就行了,如IB0和IB1,读时直接用IW0就可以了

还有,现在PLC都有这样的专用指令,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C:
         用S7-200编写了将两个带符号的字节数转换为字的程序,见下图:

说明:对MB1、MB2设置新数时,用16进制数,设置完后下载,再运行将显示新数

网友C:
       4楼程序是将二个带符号字节数放地址相连接的高低二个字节中,转换的字仍保持原二个字节数的原值,用于传递数据用。如果要将二个带符号的字节数"MB1"变为转换后的字的高字节值,即相当左移8位,"MB2"变为换后的字的低字节值,二数相加,即:以十进制说明:

      MB1            MB2                  VW1(和成为字值)

      +25            +32                   +2532              (即:25 * 100 + 32 =2532)

      -13            -45                     -1345                (即:-13 * 100 - 45 =-1345)

      +25           -32                    +2468               (即:25 * 100 - 32 =2468)

      -13            +32                   -1268                 (即:-13 * 100 + 32 =-1268)

     以上述转换原则,编编写的梯形图如下:

1、主程序:

2、子程序:

网友C:
      以上二个程序均按自定义功能SBR_1编写的程序,第一个用于传递,即仍保持二个字节的原值,第二个是将二个字节数合成一个字的数:下面举例说明:

    MB1              MB2                第一程序: LW2                         第二程序: LW2             第二程序合成数

    16#1D          16#1E           16#1D1E                                     16#1D1E                           +7454

    16#AD          16#8E           16#AD8E                                    16#AC8E                            -21362

    16#1D          16#8E           16#1D8E                                    16#1C8E                            +7310

    16#AD           16#1E          16#AD1E                                    16#AD1E                            -2121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两字节和单字都是无符号数,直接调用就行了,如IB0和IB1,读时直接用IW0就可以了

还有,现在PLC都有这样的专用指令,没必要这样吧!

写出该功能指令,并加以介绍也可以。

网友E:
有点搞头,学习一下吧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F:
首先这个对这个题目有一点疑问。就是“要求将两个字节转换成单字,同时带符号位”如果是将2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单字,那么第一个字节如果为符号位,那么到单字里自动也是最高位了,也是符号位了。感觉强调带符号位没有必要。

矩形科技的V80PLC有PACK指令为单字的拆分和组合,即可以将一个单字拆分成2个字节或者让2个字节组合成一个单字。应该直接可以调用即可。当然如果是要求自定义功能块则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下面用通用指令来写,在之前可以用一个字程序封装一下,对于有无符号问题,因为只取决于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
我运算中都只按无符号的数去处理,最后这个数,你是按有符号数去读即可。我感觉不是什么问题:
第一次看到这个擂台,很多规矩还不是太明白,就这么写着吧,呵呵。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对大家的结果不是很满意,由于在外出差,不甚方便,给予大家估计吧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空缺

二等奖1名:10MP获得者:

矩形科技   矩形科技

wyb2866255   wyb2866255

三等奖2名:30积分获得者:

网友D:
一等奖: 50MP获得者:空缺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矩形科技   矩形科技

wyb2866255   wyb2866255

 三等奖:30积分获得者:空缺

网友C:
此擂台已结束,请楼主讲讲正确编程思路(可不用具体程序)以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