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之间的通讯问题,各位帮下忙

楼主(2011-02-13):
       现场原来就有2个PIC控制系统,现在打算用个226把它们集中管理和监控。但又不能更改之前那些PLC,要怎样才能读取之前的PLC数据呢?加上以太网模块能实现吗?请教下各位!

网友A:
你上位机采取何种软件对两套PLC进行通讯呀?以太网可以,但成本相对较高。226的两个端口是否都已经使用啦?如果没有,可以使用PPI的方式与上位机相连

网友B:
PIC控制系统??????

网友C:
S7-200之间可以用网络读写指令,只要设置主站为PPI主站模式,即可读写其他PPI从站数据,从站不用编程

既然是集中监控,想必是有上位机了,那还用添加PLC做什么

楼主:
就是现场之前有2个226控制着两个部分的任务,那2个226-PLC程序加密了也不能停止。现在他们要增加很多功能,如果要用S7-300读取之前的226数据来集中管理,但又不能修改那2个226的程序怎么实现?有人说直接300组态就可以了,这不是忽悠人啊?

楼主:
关键是不能动之前那2个226.。

网友D:
那好像搞不了  呵呵

网友E:
不能停机就比较难,方法:停机读程序,把需要控制和监控的数据汇总到V区,300加装EM277,226的话,通信量不多,并且这两台有多余口,可用网络读写,通信量大就用300了

网友F:
我觉得用MODBUS好一些,原先那台做MODBUS从站,在线读原先程序,然后选在线编程,加入MODBUS从站块,然后把原PLC的DI/DO/AI/AO全部和感兴趣的V区进行映射就行。我觉得这样是对原程序改动最少的,但是如果是非常重要且不能停机的设备,我觉得依然是有风险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重要到这个程度的设备,还会用200吗?

网友G:
设置好各个PLC的地址和运行软件,实现不是问题。

网友H:
再加个 226 管理啥呀,哪有用PLC做管理的?用上位机还差不多。

网友I:
加了密就解呀,解开了就OK了,要不然就只好来笨的了,将各种输入输出信号并到新的PLC上再弄了,要不就用OPC了反正有上位机,

网友J:
再说清楚点啊,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