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频调速的机械特性曲线

楼主(2011-02-13):
本人用电脑对变频器一步步计算,画出变频器驱动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到底如何。现在把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整个变频调速过程中的机械特性曲线从2.5Hz到50Hz,每变化2.5Hz一条曲线上传。

变频器输出频率2.5Hz,输出电压11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y轴为合成转矩为各次谐波分量产生的转矩总和,在电机启动时那个负的转矩尖脉冲本人分析是由于高次谐波分量造成的。

楼主:
变频器输出频率5Hz,输出电压22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网友A:
y轴为合成转矩,X轴是什么?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y轴为合成转矩,X轴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

X轴为转差率,0--4000表示转差率从0到1。我现在还有点疑惑,对应一些频率,启动转矩会出现负脉冲转矩,但怎么检查,计算上没有找出问题。

楼主:
还要说明的是变频器的机械特性曲线是在母线电压为537V时计算的机械特性曲线,前面或略了这个问题。

网友A:
1、应该先画出异步电机在工频运行的机械特性曲线,因为这个机械特性曲线是基本的,准确地,也是已知的;

网友A:
2、机械特性曲线从50Hz到2.5Hz,每变化2.5Hz画一条曲线;

3、横轴X应该是转差,而不是转差率,否则你的机械特性曲线将严重失真,因为你用的计算公式是工频运行时的公式,其他频率运行的计算公式严重不同;

网友A:
4、例如,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恰好是额定转差、2倍的额定转差或三倍的额定转差时,其机械特性曲线应与工频时的稳定运行区相似;

5、而你现在画出的低频率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完全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转差率为1时,即转差恰好是额定转差、2倍的额定转差或三倍的额定转差时,电机转矩恰好是额定转矩、2倍的额定转矩、3倍的额定转矩或转矩很大的时候,且与工频稳定运行区相似或平行;

网友A:
6、或者这样说,当变频器输出频率f恰好等于电机工频运行时的临界转差,那么转差率为1时即电机变频启动时的转矩恰为电机最大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先画出异步电机在工频运行的机械特性曲线,因为这个机械特性曲线是基本的,准确地,也是已知的;

工频运行的机械特性曲线对我这个电子文档来说简直是小意思了,你可以参看我的帖子,就有一工频运行的机械机械特性曲线: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1213183600001-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横轴X应该是转差,而不是转差率,否则你的机械特性曲线将严重失真,因为你用的计算公式是工频运行时的公式,其他频率运行的计算公式严重不同;

我用的不是仅工频工频运行的公式,而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一到十五次谐波,偶次谐波为零,七次谐波再分出正负序分量,一共三十条机械特性曲线,然后把这三十个机械特性曲线合成而得,这一切都有电子文档来完成。

楼主:
就连各次谐波对于电机的实际转速的转差率都是各算各的。

楼主:
我画的变频器的机械特性曲线总的方法本人还未发现问题,但由于公式用的烦杂,不敢保证每一情节无误,就如有的频率在转差率等于1时,也就是启动转矩为啥出现负的脉冲,自己还是有点疑惑。

最后还是要感谢刘老师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例如,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恰好是额定转差、2倍的额定转差或三倍的额定转差时,其机械特性曲线应与工频时的稳定运行区相似;

5、而你现在画出的低频率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完全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转差率为1时,即转差恰好是额定转差、2倍的额定转差或三倍的额定转差时,电机转矩恰好是额定转矩、2倍的额定转矩、3倍的额定转矩或转矩很大的时候,且与工频稳定运行区相似或平行;

我没记错的话,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应该是有个临界转差率,临界转差率对应的转矩应该是最大转矩,转差率等于1时对应的转矩为启动转矩。转差率在零和临界转差率之间,是电机运行的稳定去。临界转差率和转差率1之间是不稳定区。

对于刘老师的上面两点没搞懂。怎么“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恰好是额定转差、2倍的额定转差或三倍的额定转差时,其机械特性曲线应与工频时的稳定运行区相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不是仅工频工频运行的公式,而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一到十五次谐波,偶次谐波为零,七次谐波再分出正负序分量,一共三十条机械特性曲线,然后把这三十个机械特性曲线合成而得,这一切都有电子文档来完成。

1、就是计算谐波的机械特性时,同样不能用工频时的转差率公式;

2、所以你画出的低频的机械特性曲线是错的;

3、低频段的机械特性和工频时的稳定区是平行关系;

4、或者这样说,当你画频率=临街转差时的机械特性时,画出来的机械特性曲线恰好是和工频时机械特性曲线的稳定区曲线段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么“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恰好是额定转差、2倍的额定转差或三倍的额定转差时,其机械特性曲线应与工频时的稳定运行区相似;”?

1、异步电机的转子感应电流,只与转差有关,与转差成正比,而与转差率没有关系!

2、所以电机转矩也只与转差有关,与转差成正比;

3、这实际上就是,你坐在转子上看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电磁转矩的方法,也就是坐标变换的方法!

4、只要电机磁场恒定,转差一样,转子电流就一样,转矩就一样,实际上就是“矢量控制中说的矢量控制转矩电流”的说法,本质是控制转差,而并非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是计算谐波的机械特性时,同样不能用工频时的转差率公式;

我计算谐波机械特性时,根本没有用工频的转差率公式,而是用的各次谐波的转差率公式,如二次谐波,如果极对数为2的电机的转速是750RPM,那么对于工频转差率0.5,计算二次谐波机械特性时,转差率=(3000-750)/3000=0.75

刘老师,不知我讲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引用 网友A:

……怎么“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恰好是额定转差、2倍的额定转差或三倍的额定转差时,其机械特性曲线应与工频时的稳定运行区相似;”?

1、异步电机的转子感应电流,只与转差有关,与转差成正比,而与转差率没有关系!

2、所以电机转矩也只与转差有关,与转差成正比;

3、这实际上就是,你坐在转子上看异步电机的转子电流、电磁转矩的方法,也就是坐标变换的方法!

4、只要电机磁场恒定,转差一样,转子电流就一样,转矩就一样,实际上就是“矢量控制中说的矢量控制转矩电流”的说法,本质是控制转差,而并非矢量控制;

对于第一点来说,刘老师说的没错,转子电流是和转差成正比,对没错。可刘老师如果将转子电流折算到定子侧呢,这个I2‘应该与转差率又关了吧。请参看:

http://unit.xjtu.edu.cn/sspdj/ybj/sec1204.htm

这上面有计算交流电机的相关公式,我完全是照这些公式计算的。至于矢量方面问题我也是再学习过程,退休之人知道一点算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的各次谐波的转差率公式,如二次谐波,如果极对数为2的电机的转速是750RPM,那么对于工频转差率0.5,计算二次谐波机械特性时,转差率=(3000-750)/3000=0.7、……

1、先画出工频机械特性曲线;

2、纵坐标Y为转子转速n2,这样n1到n2级为转差;

3、横轴坐标为转矩,这样就与一般机械曲线表示方法一致;

4、计算时注意先确定转差零点、额定转差、临界转差、零速转差对应的转矩点;

5、注意各个频率、电压下的机械特性曲线是平行的;

6、与工频特性曲线相比,高转差段依次被截去,直到只剩余稳定区段、额定转矩段、到零点!

网友A:
7、你如果能做出各个频率段,SPWM波的平均电压正弦波形的能量与SPWM波的能量比,即效率,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的各次谐波的转差率公式,如二次谐波,如果极对数为2的电机的转速是750RPM,那么对于工频转差率0.5,计算二次谐波机械特性时,转差率=(3000-750)/3000=0.7、……

1、先画出工频机械特性曲线;

2、纵坐标Y为转子转速n2,这样n1到n2级为转差;

3、横轴坐标为转矩,这样就与一般机械曲线表示方法一致;

4、计算时注意先确定转差零点、额定转差、临界转差、零速转差对应的转矩点;

5、注意各个频率、电压下的机械特性曲线是平行的;

6、与工频特性曲线相比,高转差段依次被截去,直到只剩余稳定区段、额定转矩段、到零点!

刘老师说的机械特性曲线横坐标的单位问题,我想以转速,转差或转差率为单位,好像对应曲线的形状都没啥关系。实际上我也不是直接以转差率标注的,因为用电子文档我还没有办法直接用转差率标注,只好用1-4000来表示。也可以用转差来换算了你比如1可以表示为转差率为0,也可以表示为转差为0,4000可以表示为转差率为1.同样也可以表示为转差为同步转速。因为对于变频器的每一输出频率来说,我所做的机械特性曲线是各做各的。

楼主:
另外更正一下,18楼的“变频器输出频率5Hz,输出电压22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应为“变频器输出频率7.5Hz,输出电压33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你如果能做出各个频率段,SPWM波的平均电压正弦波形的能量与SPWM波的能量比,即效率,最好!

这个当然可以,如果我做的机械特性曲线没啥问题的话,效率曲线是顺便,我想以后一定会做的,关键是机械特性曲线要做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说的机械特性曲线横坐标的单位问题,我想以转速,转差或转差率为单位,好像对应曲线的形状都没啥关系。……

1、你要明白,额定转差,就是额定转矩,变频变压时这个不变(会小一点);

2、临界转差就是电机最大转矩,变频变压时这个不变(会小一点);

3、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说得矢量控制的观点,矢量控制就是转差控制,你会很快在计算时得到甜头!

网友A:
4、就是说只要工频50HZ的机械特性曲线有了,其它频率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是它的低转差段,或者说是依次截去高转差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引用 网友A:

……刘老师说的机械特性曲线横坐标的单位问题,我想以转速,转差或转差率为单位,好像对应曲线的形状都没啥关系。……

1、你要明白,额定转差,就是额定转矩,变频变压时这个不变(会小一点);

2、临界转差就是电机最大转矩,变频变压时这个不变(会小一点);

3、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说得矢量控制的观点,矢量控制就是转差控制,你会很快在计算时得到甜头!

矢量控制变频器知道个大概,它是想努力效仿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来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详细的理论没有系统过,因为我上班时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用的少,不说它。

我顺便请教刘老师:

关于交流电机的等效电路参数问题,R1和R2‘毫无疑问,在不同的频率输出下不变。而那个漏感抗:X1和X2‘,假如都为0.02欧,问题是当不同的变频器输出频率时,它们是否不变,还是变化的,如25Hz时应该是0.01欧还是任然为0.02欧呢?请教刘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就是说只要工频50HZ的机械特性曲线有了,其它频率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是它的低转差段,或者说是依次截去高转差段;

刘老师讲的意思我到明白,就是做一条就够了,其它的,就是在把横轴截成若干段,就是了。

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关于交流电机的等效电路参数问题,R1和R2‘毫无疑问,在不同的频率输出下不变。而那个漏感抗:X1和X2‘,假如都为0.02欧,问题是当不同的变频器输出频率时,它们是否不变,还是变化的,如25Hz时应该是0.01欧还是任然为0.02欧呢?请教刘老师。

1、电抗都是与频率相关的量;

2、所以变频下降时,漏感抗:X1和X2是变化的,而且是减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讲的意思我到明白,就是做一条就够了,其它的,就是在把横轴截成若干段,就是了。……

1、还是计算一下,可以相互印证,做到有目的的进行,而且进一步理解转差转矩矢量控制;

2、转差转矩矢量控制我的发现,恰恰与他们的转差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的观点相反,本人认为转差控制才是矢量控制,没有转差控制的矢量控制是个笑话;

3、“转差与转矩成正比”是我理论的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关于交流电机的等效电路参数问题,R1和R2‘毫无疑问,在不同的频率输出下不变。而那个漏感抗:X1和X2‘,假如都为0.02欧,问题是当不同的变频器输出频率时,它们是否不变,还是变化的,如25Hz时应该是0.01欧还是任然为0.02欧呢?请教刘老师。

1、电抗都是与频率相关的量;

2、所以变频下降时,漏感抗:X1和X2是变化的,而且是减小的!

我也这么认为,可先前计算时或略了这个问题现在把前面的曲线考虑上这个问题,和前面的曲线比较一下。

楼主:
变频器输出频率2.5Hz,输出电压11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变频器输出频率5Hz,输出电压22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变频器输出频率7.5Hz,输出电压33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以上是考虑了交流电机的漏抗随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化而变化的机械特性曲线,请和我前面发表的三条机械特性曲线比较,看哪三条更能反映实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上是考虑了交流电机的漏抗随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化而变化的机械特性曲线,请和我前面发表的三条机械特性曲线比较,看哪三条更能反映实际。

1、机械特性曲线与电机参数相关,是针对具体电机而言的!

2、你在计算时,是否针对具体电机参数,如果不是就存在问题;

3、1、2图纵坐标比例不一致,横坐标比例一致,频率不同时曲线的右端点有长有短,不是现在的样子;

4、比起前边的有进步!

网友B:
高手过招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上是考虑了交流电机的漏抗随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化而变化的机械特性曲线,请和我前面发表的三条机械特性曲线比较,看哪三条更能反映实际。

1、机械特性曲线与电机参数相关,是针对具体电机而言的!

2、你在计算时,是否针对具体电机参数,如果不是就存在问题;

3、1、2图纵坐标比例不一致,横坐标比例一致,频率不同时曲线的右端点有长有短,不是现在的样子;

4、比起前边的有进步!

是针对具体电机参数,但不一定是实际电机参数,是假定电机参数,可以随时输入,当然知道电机的具体实际参数更好,输入便可计算出机械特性曲线。

具体1,2图纵坐标比例问题不是又认为而定,而是又电子文档计算自动显示的。

频率不同曲线右端的负转矩也是计算机算出的,谐波负序分量造成的,这样输出频率低时,电机启动困难,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变频器输出频率10Hz,输出电压44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频率5Hz,输出电压22V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如下:

1、这个肯定是错的!

2、启动时转差最大,转矩最大,是单调上升曲线,不会是你画的这个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李银午......

1、这个肯定是错的!

2、启动时转差最大,转矩最大,是单调上升曲线,不会是你画的这个形状!

刘老师对我这个横坐标用转差率表示,难以接受的话,我现在用转速来表示,来吧上面我所做的机械特性曲线划到一个坐标轴上,请看是否正确:

该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当变频器输出为5Hz,7.5Hz和10Hz的机械特性曲线。V/F为常数,Y轴为电机输出转矩,单位为Nm,X轴电机转速,单位为RPM,中间为0,左边为正转速,右边为负转速。

感谢刘老师提出宝贵意见,不知这三条曲线有什么问题。

楼主:
顺便说明一下,以前的计算公式没问题。现在经过改进,负的尖脉冲没有了。

楼主:
想来想去,坐标上中间那根竖线还是说明有点问题,详细在找下原因,下次发帖子时找到原因,消灭掉它,要做到机械特性曲线尽量完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X轴电机转速,单位为RPM,中间为0,左边为正转速,右边为负转速。……

1、习惯画法是Y轴为转速,X轴为转矩;

2、这样就是一条向右水平下降的单调曲线;

3、就是转速最大为同步转速时,转矩为零;

4、转差最大时,即转速为零时,转矩最大;

5、只画出正转曲线即可,简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X轴电机转速,单位为RPM,中间为0,左边为正转速,右边为负转速。……

1、习惯画法是Y轴为转速,X轴为转矩;

同意习惯画法,但文件做好了,要想旋转一下,我还没办法,以后有办法旋转再说了。

楼主:
接受刘老师的建议,只画出正转速机械特性曲线。在原来的5Hz,7.5Hz和10Hz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12.5Hz,输出电压55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在作曲线时,首先用电脑将这些波形计算出15次谐波分量,然后计算出各次谐波的正序分量和负序分量,最后计算正负序各十五条曲线,最后合成现在的机械特性曲线。

网友A:
1、还好,但还有问题;

2、如果这个电机的临界转差×P/60≥变频器输出的频率,那么曲线上转速为零的末端不弯曲;

3、如果这个电机的临界转差×P/60≤变频器输出的频率,那么曲线上转速为零的末端有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还好,但还有问题;

2、如果这个电机的临界转差×P/60≥变频器输出的频率,那么曲线上转速为零的末端不弯曲;

3、如果这个电机的临界转差×P/60≤变频器输出的频率,那么曲线上转速为零的末端有弯曲;

哎呀呀,刘老师的这三点我饶不过弯了。应该是临界转差率吧。以上这四条曲线转速为零的末端应该如何?这每条曲线的各自频率应该是相同的吧,他们哪条速为零的末端
应该弯曲,哪条不应该弯曲,请直言。

楼主:
琢磨了一段时间才算能把以电机转速为变量的曲线做出来了,发一个看看:

网友C:
谢谢楼主~~~~~~~~~~

尽管这些好东东,俄看得还挺懵懂,5555555555

俄想问问

那些高人讲滴,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怕就是先跑计算机仿真,搞个机械特性表格,再拿表格去跑DSP滴吧?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尽管这些好东东,俄看得还挺懵懂,5555555555

俄想问问

那些高人讲滴,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怕就是先跑计算机仿真,搞个机械特性表格,再拿表格去跑DPS滴吧?

谢谢楼主!

很抱歉,你提的问题本人不清楚,知道的话一定奉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他们哪条速为零的末端
应该弯曲,哪条不应该弯曲,请直言。

1、你计算的电机工频运行的机械特性曲线,有个拐点,其转速为临界转速,其转差率为临界转差率,其转差为临界转差;

2、你告诉我这个临界转差是多少?然后我告诉你那条有弯?那条没有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他们哪条速为零的末端
应该弯曲,哪条不应该弯曲,请直言。

2、你告诉我这个临界转差是多少?然后我告诉你那条有弯?那条没有弯?

如果要告诉你临界转差多少,还得从我现在用的公式里推算出,然后再用它来检查该曲线。我觉得又转了个圈回到原地了,我看暂时先不要管它有没有弯了。检验曲线的正确不正确,还是有别的办法的。

楼主: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15Hz,输出电压66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在作曲线时,首先用电脑将这些波形计算出15次谐波分量,然后计算出各次谐波的正序分量和负序分量,最后计算正负序各十五条曲线,最后合成现在的机械特性曲线。

网友A:
频率由低到高,启动转矩依次增大,当启动转差大于临界转差后,频率再增大时启动转矩开始依次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由低到高,启动转矩依次增大,当启动转差大于临界转差后,频率在增大启动转矩开始依次减小!

频率由低到高,启动转矩依次增大,这个可以理解,通过我计算的曲线也是这样的。但是“当启动转差大于临界转差后,频率在增大启动转矩开始依次减小! ”这句我搞不懂。启动转差是什么意思?启动时转差不是等于额定转速和零转速的差吗?肯定大于临界转差了。
“频率在增大启动转矩开始依次减小! ”我也不懂了。请教了,最好给画个曲线或者贴个公式。我好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但是“当启动转差大于临界转差后,频率在增大启动转矩开始依次减小! ”这句我搞不懂。启动转差是什么意思?启动时转差不是等于额定转速和零转速的差吗?肯定大于临界转差了。……

1、不是不懂,是还没转过弯。

2、当频率由小增大,增大到频率=△n临×P/60,这时启动转矩达到电机最大转矩;

3、频率再增大,起动转矩就开始由最大转矩下降,一直到频率增大到50HZ时,起动转矩达到最小;

4、说明了转矩控制,就是转差控制!

网友D:
以下是IP23异步电机样本(摘自豆丁网),样本中包含了楼主所需的:堵转(启动)转矩、最大转矩、额定转矩等参数,供楼主参考。

http://www.docin.com/p-3515876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引用 网友A:

……但是“当启动转差大于临界转差后,频率在增大启动转矩开始依次减小! ”这句我搞不懂。启动转差是什么意思?启动时转差不是等于额定转速和零转速的差吗?肯定大于临界转差了。……

1、不是不懂,是还没转过弯。

2、当频率由小增大,增大到频率=△n临×P/60,这时启动转矩达到电机最大转矩;

3、频率再增大,起动转矩就开始由最大转矩下降,一直到频率增大到50HZ时,起动转矩达到最小;

4、说明了转矩控制,就是转差控制!

的确是没转过弯的了,尤其是对刘老师的“增大到频率=△n临×P/60”的启动临界转存转不过弯,好像是站在另一角度讲的把。

这时启动转矩达到电机最大转矩;

3、频率再增大,起动转矩就开始由最大转矩下降,一直到频率增大到50HZ时” 这个
我赞同。等我画到输出频率达到那个频率时可能得到证明。
起动转矩达到最小”我好像不大赞成,难道它还能比输出频率为5Hz的电机启动转矩还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IP23异步电机样本(摘自豆丁网),样本中包含了楼主所需的:堵转(启动)转矩、最大转矩、额定转矩等参数,供楼主参考。

http://www.docin.com/p-35158762.html

对yjig 提供的电机技术数据表示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引用 网友A:

……

1、不是不懂,是还没转过弯。

2、当频率由小增大,增大到频率=△n临×P/60,这时启动转矩达到电机最大转矩;

3、频率再增大,起动转矩就开始由最大转矩下降,一直到频率增大到50HZ时,起动转矩达到最小;

4、说明了转矩控制,就是转差控制!

好不容易对刘老师的启动临界转差醒过未来,临界转差是对变频器输出频率讲的吧?意思是不是指当频率上升到一定值是,电机的启动频率就要变小,在这一频率时的电机启动时,刘老师把它称为临界启动转差,总而言之,启动转矩此事要下降了。不知我的理解对应不对。我想到时启动转矩要下降,为什么?到时再说吧。

楼主:
“意思是不是指当频率上升到一定值是,电机的启动频率就要变小”由于打字有误,应更正为“意思是不是指当频率上升到一定值是,电机的启动转矩就要变小”

网友A:
你继续画,直到50HZ的机械特性曲线,就明白了!

楼主: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17.5Hz,输出电压77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另外再加一条电机所带机械负载转矩曲线,以便分析电机带负载的调速特性。

网友A:
1、那个最大转矩随频率增大增幅太大,是否是低频电压U取值小的原因;

2、你仔细观察,频率10HZ→17HZ电机最大转矩增幅应趋缓,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个最大转矩随频率增大增幅太大,是否是低频电压U取值小的原因;

2、你仔细观察,频率10HZ→17HZ电机最大转矩增幅应趋缓,到一致。

1.我现在画的曲线整个都是U/F=220/50,整个从低频到高频始终保持U/F=220/50恒定。

2.仔细观察,频率10HZ→17HZ电机最大转矩增幅应趋缓,是的,继续观察。

楼主: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120Hz,输出电压88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网友A:
1、上述曲线一张是磁场U/f=定值控制模式,一张是磁场恒定(U-IR)/f=定值模式;

2、说明上述图是yjig 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述曲线一张是磁场U/f=定值控制模式,一张是磁场恒定(U-IR)/f=定值模式;

2、说明上述图是yjig 制的;

我看了一下上面两张图,和我做的曲线是大有区别主要是临界转差率和最大转矩,上面恒转矩曲线最大转矩是和输出频率几乎成比例,而我的就不成。我找了一下原因,请看最大转矩公式:

看上面的公式,你64楼的曲线代入上式的电机漏抗X1和X‘2在变频调速过程中不管频率如果变化,都是常量,所以最大转矩和输出频率几乎成正比。

而我在变频调速过程中电机漏抗X1和X‘2是和输出频率成比例变化的,这样最大转矩就和输出频率不是成比例变化了。其它临界转差率和启动转矩有区别也是这个原因。

那就是看电机漏抗X1和X‘2在调试过程中是否随频率变化,如果是的话,我的曲线没问题。如果调速过程中是常量,我的曲线就有问题了,随时可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关于交流电机的等效电路参数问题,R1和R2‘毫无疑问,在不同的频率输出下不变。而那个漏感抗:X1和X2‘,假如都为0.02欧,问题是当不同的变频器输出频率时,它们是否不变,还是变化的,如25Hz时应该是0.01欧还是任然为0.02欧呢?请教刘老师。

1、电抗都是与频率相关的量;

2、所以变频下降时,漏感抗:X1和X2是变化的,而且是减小的!

我和刘老师请教关于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化时的漏感抗是否变化时,刘老师的回复是“2、所以变频下降时,漏感抗:X1和X2是变化的,而且是减小的! ”
我也认为是频率下降时,漏抗成比例变小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临界转差率和最大就要受这感抗的影响,影响大小与漏感抗大小有关,所以造成了和上两图的区别。

楼主:
http://unit.xjtu.edu.cn/sspdj/ybj/sec1104.htm

查了一下关于电机漏电抗和频率F的关系:

X=2*3.14*F,那么在变频调速过程中,肯定电抗X受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影响,影响大小与X的大小有关,这可能是人们计算变频器的转矩特性曲线时容易或略的。如果计算过程中把X在变频调速中作为常量来计算,那么随着频率的变化最大转矩成比例变化,而且转差率不变。实际总要影响最大转矩与频率成比例变化,而且转差率也要受影响而有点变化。

楼主:
X=2*3.14*F应更正为X=2*3.14*F*L

楼主:
详细观察64楼和65楼的两组曲线,当转矩为零是的转速10Hz到50Hz所对应的转速怎么不成比例增加,启动转矩也不是计算得来的,这不是计算得来的曲线,还是用画图软件画出来的,坐标都没有标数据,不是计算得来的,是人为画出来的。唉,我还用公式进行比较呢。没有比较性,我那曲线还是用Excel计算的来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并非用数据计算获得的曲线,而是用CAD绘制的。

仅仅对曲线进行大体上的描述,相当于定性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并非用数据计算获得的曲线,而是用CAD绘制的。

仅仅对曲线进行大体上的描述,相当于定性分析。

我以前曾经用excel做过你上面的曲线,V/F为定值,和你画的形状差不多,但后来反复推敲和查阅资料,这漏感抗在工频50Hz是一个量,但变频调速过程中电抗X是和变频器输出频率成正比例变化,启动临界转差率和最大转矩就有所不同。

第二条曲线没做过,请问它是电压的平方和频率的比为定值的曲线吧?

你侧重定性分析,我是侧重计算,就怕万一那个公式用错,有错请提出,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计算,就怕万一那个公式用错,有错请提出,表示感谢。

1、你用你的算法,画出50HZ的机械特性曲线来,就知道你的算法对不对了;

2、如果曲线不正确,然后再50HZ的情况下,检查算法、纠正算法中的错误,把算法先搞正确。

楼主: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22.5Hz,输出电压99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25Hz,输出电压110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27.5Hz,输出电压121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30Hz,输出电压132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32.5Hz,输出电压143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35Hz,输出电压154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35Hz,输出电压154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37.5Hz,输出电压165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40Hz,输出电压176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42.5Hz,输出电压187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45Hz,输出电压198V(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楼主:
假定:电机的参数不变,电机的漏抗随输出频率成比例改变。母线电压为537V不变,调制波电压U和频率的比为恒定值。

在原来的5Hz,7.5Hz,10Hz和等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变频器输出47.5Hz和50Hz,输出电压分别为209V和220V两条曲线(所谓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是指PWM调制波的频率和电压,变频器直接给电机的输出是脉宽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等幅不等宽的方波)。
到此从5到50Hz的机械特性曲线已发完毕,这些都是一样的假定电机参数下计算制作的,如有算法上的问题,请各位提出,计算上的错误本人更正。

楼主:
如果同一台电机直接用三相交流电驱动和通过V/F 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0Hz的电压驱动,带动同样的负载。将各自的机械特性放到同一个坐标比较如下图:

楼主(2011-03-30):
假定电机参数和机械负转矩如下:

那么,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调速机械特性曲线如下(基频一下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恒功率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