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热电阻的问题,大家给点解释。我想不明白!

楼主(2011-02-13):
减温器去蒸发罐的蒸汽管道上出口上有个P100测温点 蒸发罐的气臌也有个PT100测点 减温器和蒸发罐是直接连通的。

当减温器的气量大,减温水不足的时候。会出现减温器出口130度 蒸发罐210+。明显减温水不够!加大水量后恢复正常。本人想不明白 减温器出口测点无障碍,无死角。是在出口出来半米的直管道上。怎么会差这么多????????

表头、PT100  连线 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求解 感谢!!!!!!!

网友A:
需要用改用串级控制方式或预估控制等方式,因为常规的温度反馈控制方式无法预测负荷量的波动,必然会有响应滞后现象

网友B:
如果真的是直通无障碍,传感器及线路正常、温度检测正常的话,我有点不相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直通无障碍,传感器及线路正常、温度检测正常的话,我有点不相信。

偶也是这么想啊。两个铂电阻即使是有误差也没有这么大啊。如果安装有问题,造成某个感温元件的时间常数超大,使得两个铂电阻的指示相差较大,但也不会有这么大呀。

网友D:
能否上图。不太清楚这两点的位置关系。

楼主:
减温器去蒸发罐的蒸汽管道上出口上有个P100测温点 蒸发罐的气臌也有个PT100测点 减温器和蒸发罐是直接连通的。

当减温器的气量大,减温水不足的时候。会出现减温器出口130度 蒸发罐210+。明显减温水不够!加大水量后恢复正常。本人想不明白 减温器出口测点无障碍,无死角。是在出口出来半米的直管道上。怎么会差这么多????????

表头、PT100 连线 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求解 感谢!!!!!!!

补充几点

一 关于管道直通、无障碍:工艺要求是不给有障碍,而且管道安装的时候我也参加了。1000MM的管道 PT100后方2米有个90度弯头。

二 关于表头、接线、PT100:这2套温度大部分时间都是正常的,1个月也不出到2次这样的情况,线短接量过、分开也量过。表头、PT00也更换过。

三 用汽。也是我比较怀疑的一点:出现这问题的时候都是在大流量使用过热蒸汽而减温水流量没改变的时候(这减温水不是自动调节,是看温度手动调节)使用饱和蒸汽的时候从不出现过这情况。

所以我想不明白,如果减温水流量不够的话应该 2个PT100都会升到210+啊,怎么会一个130 一个 210

网友B:
是不是气体没有流动了,没有流量?

网友E:
从你的描述,偶不太懂这个减温器和蒸发器的关系,偶的理解是蒸汽在进入蒸发器前要通过水来减温,达到工艺温度时,在进入蒸发器蒸发。

若你能确定两只热阻的线性度良好的话,那么就是工艺原因了,通过你的描述看出减温水不够时温度相差很大,减温水少因此蒸发器的温度高,但是前边的减温器偶不太懂是不是因为减温水与蒸汽的混合不好,导致其前面的混合不充分引起温度偏低的缘故。

所以偶的观点还是工艺原因,熟悉一下减温器和蒸发器的工作原理,可以帮助问题的分析。

网友F:
我以前在电厂的时候用过这种减温器,一般是减温器出口比后面的温度高

我提一点,是不是热电阻的插入深度不够,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少,都是专业的安装人员,一般不会。

再就是工艺原因了,最好是有工艺安装图看看

网友G(2011-03-21):
使用3线试试 不清楚什么原因,看下电阻值两根

网友H:
也许加个自动排气阀可以解决问题。或许里面进了空气。

网友I:
木有见过几个炉,也木有见过几个罐,也木有拜见过上帝,也木有接见过江三表,呵呵呵

被瘦肉精闹得,只敢喋羊肉喋驴肉咧~~~~~~~

怀念猪

谝谝猪肉乖乖

流量小时,相对“蒸发罐的气臌”而言,减温器出口负压小,,,所以两者温度相差不大,但必然是出口温度低

流量大时,相对“蒸发罐的气臌”而言,减温器出口负压大,,,所以两者温度相差较大

为啥呢?

俄想蒸汽 ,在气臌和出口之间,

大约会随着流量大小,发生“温度分离”现象,

而所谓“温度分离”滴物理意义,就是在气臌形成,与流量大小相匹配的高压,而这个高压,是通过快速升温实现滴

也就是舌,

流量越大,气臌温度越高,气压越高,,,流动流速,才能有个物理基础

估计这个事,类似于“绝热压缩”一类滴理儿,,,

这类理儿俄不是甚懂,胡球咧咧呢

刘志斌老师可能精通“绝热压缩”类问题,不妨请来会诊一哈~~~~~~~~~~~~~~~

 来踩踩俺村滴菜地,听田园故事摘黄瓜吧     www.sc-sensor.com

网友J:
典型的工艺问题   好好检查你们的在线测量点吧  看看是否符合我们仪表的安装标准

网友K(2011-04-22):
我也觉得是气压的问题,压力高低,温度随之变化 。

网友L:
减温器测的是水温,蒸发器测得是蒸汽

网友M:
水的饱和温度是不一样的  。压力不一样所以测得水温不一样。

网友N:
工艺问题,仪表正常,真实的反映了工艺情况——水位不足

网友O(2011-05-23):
北京奥特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供应铂铑热电偶www.bjautome.com.cn

网友P:
插入深度,介质位置,检测模块。

网友Q:
温度和压力存在关系很大滴。1BAR时沸点能和2BAR时比么?

网友R:
一楼回答的相当正确!

网友S:
我认为是工艺原因,与仪表无关,这是仪表实测值,应该从工艺流程上分析问题

网友T(2011-06-28):
我前几天在一个现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仪表设计弄了好几层保护套,因此温度有些滞后但是也没有到差距80度,后来经过检查发现还是工艺问题大一些,建议你也查一下工艺。如果pt100的电阻值和查表后的温度值对应且电流对应并线性。仪表ok!好好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