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行到75HZ。 改变的是什么?

楼主(2011-02-13):
RT    今天调试变频器,其中有2台电机业主要求运行到75HZ的上限。 波动范围由PLC给定  0-75HZ

但是我测输出的电压  75HZ和50HZ一样啊 没啥变化 都是390V左右(没有机械表。用万用表测得)

电压没改变? 那输出功率也没变吧  ,转速改变了?还是转矩?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恒功率运行了。。。。。。。。。。。。。。

网友B:
变频器输出地电压不是常规的正弦波电压,你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电压本身就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而且变频器调速靠的主要是频率不是靠调压调速。输出功率其实要看负载转矩大小及实时加速转矩大小之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恒功率运行了。。。。。。。。。。。。。。

这个回答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恒功率运行了。。。。。。。。。。。。。。

恒功率运行,转速增加,转矩降低,变频器不具备升压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地电压不是常规的正弦波电压,你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电压本身就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而且变频器调速靠的主要是频率不是靠调压调速。输出功率其实要看负载转矩大小及实时加速转矩大小之和

网友E:
RT 今天调试变频器,其中有2台电机业主要求运行到75HZ的上限。 波动范围由PLC给定 0-75HZ

但是我测输出的电压 75HZ和50HZ一样啊 没啥变化 都是390V左右(没有机械表。用万用表测得)

电压没改变? 那输出功率也没变吧 ,转速改变了?还是转矩?

75Hz和50Hz时,输出电压都是390V,一样没啥变化,那是变频器V/F曲线50Hz以上按衡功率设置的原因。电压没改变,但是由于频率变化,导致励磁变小。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不变,那么电机电流就要变大,目的就是维持电动转矩和机械负载转矩平衡。输出电压不变,输出电流变大,输出功率也要变大。输出频率变大,毫无疑问,转速改变了,而且是变大了。电机如果维持一定转速,电动转矩还是要等于机械负载转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