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的伺候控制器在发生ALRM故障后,会不会将SON信号自动断掉

楼主(2011-02-13):
请教台达的伺候控制器在发生ALRM故障后,会不会将SON信号自动断掉

网友A:
ALRM故障后,SON信号会自动断掉,电机处于自由状态

楼主:
不会的,这个要看你的设置参数P1-32参数设置大家主要千万要设置为0如果是Y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