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控制器请教

楼主(2011-02-13):
X-Y轴机械手

Y轴带刹车

台达伺服务控制器在PLC用DDRVA命令控制脉冲的发送,但在调试的时候,不小心碰到限位总是显示ALE15 ---极限位置和ALE19位置误差过大。

1、X轴通过ARST输入无法清除,只能关闭X轴并将机械手推离极限位再启动,才能消除ALARM故障,只要在极限位就无法清除ALARM故障,点动机械收离开极限位置。

点动命令是用的DRVI指令书写。

2、Y轴在极限位置:

(1)有时候直接显示ALE15,可以通过ARST清除,或者直接可以点动机械收前进,离开极限消除ALE15故障。

(2)有时候会显示ALE15和ALE19故障,但也可以通过ARST ,或关闭伺服后重新启动,点东Y轴前进,离开极限点。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把速度放慢点啊,报误差会不会伺服太小了呀

QQ:1012351099

网友B:
B系列还是AB系列伺服?

网友B:
伺服是台达哪个系列的?

有机会交流  QQ 421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