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变频器控制多个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4):
现在有个项目要用1个0.75KW的变频器分别控制两个0.75KW的电机,变频器的输出端接2个接触器,这两个接触器互相自锁,接触器在切换变频器输出的时候变频器通电但没有运行,这样可以吗?会不会报警?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端接接触器的控制要麻烦一些

网友B:
你这方法肯定可以的。 只要切换的时候。变频器没有输出肯定可以

网友C:
做好切换,注意变频器不要过流

楼主:
在PLC上控制一个常闭输出接变频器的运行,变频器设置为自由运行停机,切换时先关闭运行,延时2秒后再打开变频器运行,切换的同时延时1秒切换接触器。

网友D:
楼主是典型的变频应用菜鸟。。。

网友E:
用不了,一定要用的话,变频器要加大容量,干脆一拖一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典型的变频应用菜鸟。。。

就是没有这样用过才来向大家请教,说我是菜鸟的请教一下可以这样用吗?
以前用变频器都是1对1,没有用过1个变频器分别接2个电机,
看到恒压供水是1变频器对多个电机,但是网上找不到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F:
可以的,2楼说的对,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