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维修过的仪表(十一)

楼主(2011-02-14):
常四常压炉出口温度失灵

时间:2008年9月某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上午9:50

状态:偶正在设备区巡检,由于明天下午领导要检查现场设备,因此偶在巡检完了后打扫现场卫生,更换现场不清楚的标签,正赶着碰到工艺人员到现场巡检说常压炉出口温度失灵。

偶随身携带的工具:一把一字螺丝刀、一把十字螺丝刀、一把老虎钳子

此外还有抹布、标签、台帐和记号笔。

楼主:
操作室查看:

偶不顾的贴标签,连忙赶去操作室查看,因为这个常压炉出口温度关系着最终沥青的产品质量,此时市场的沥青产品价格和销路都不错,所以马虎不得。

楼主:
操作室温度显示:

在显示界面上看到,常压炉温度显示又原来的350度左右瞬间变成最大9999,可以肯定其温度出现故障,从显示的数值看应该是温度热偶回路断路。

此热偶是K型热偶,补偿导线铺设到控制室DCS卡件后,此时控制室门锁着,偶没带钥匙,也没带万用表。

不过由于关系到产品质量,偶决定先去现场查看,再去现场时给一同事打电话让其把万用表带来。

楼主:
常压炉温度安装点介绍:

常压炉炉出口分东西两路流出后在汇总到一个管线上通过转油线输送到常压塔,东西两路出口都有温度检测,但不做控制,在转油线的开始端有一热偶检测温度,作为控制参数,通过控制炉内的天然气和燃料油来控制其加热后的温度。

此转油线属于架空铺设,在转油线两端设有两个很高的支架作为支撑,在转油线前端的支撑上焊有直梯,其转油线上装有温度热偶测量,下端在支架上有个平台

其支架高度大约在20多米,其直梯中间没有平台,维修热偶必须一次上去,不能休息,让人打躇。

楼主:
现场维修:

偶硬着头皮,把工具装在口袋里,戴好手套,爬梯,由于爬的急到了最后基本上没劲了,差点没爬上去。

等到了平台上,看到有个用废钢焊接的简易台阶搭在管线上,因为转油线较大,其由于保温管径显得特备粗,附近又悬空,踩在台阶上基本人的身体都悬空,没有任何防护,偶有点躇头,决定爬上管线,骑坐在上部。

骑上后偶拧开热偶盖,由于怕进雨水,上部还缠了防雨塑料布,用铁丝和胶布密封,用了不少时间才完整的拆下。

拧开热偶盖,看到里面干燥且接线也很牢固,没有任何问题,热偶芯与面板的接线也很牢固,所以判定接线没有故障。

楼主:
现场维修二:

由于此处热偶测量出环境恶劣且位置重要,因此其热偶的安装是做了多重保护,其热偶是铠装带卡套法兰连接的又自己做了耐磨衬里的热偶测量,与催化反应提升管上的温度检测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多重保护。

所以其热偶芯与护套管的连接通过卡套和备丝连接密封,偶本来想拆卸下来查看是否热偶芯状况,但是备丝太紧拧不动,且在拆卸时考虑到护套管磨穿后的可能,放弃拆卸。

楼主:
现场维修三:

那么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补偿导线中间接头断裂,由于历次改造和大修其补偿导线可能不够长或损耗因此中间可能有接头。

所以偶爬下管线,拧开防爆软管,由于经过长时间使用和雨季的雨水侵蚀,其防爆软管接头锈蚀,偶用钳子敲了半天才有松动,偶用了很大的劲才拆卸下来,看到的确有接头,防爆软管内也有积水很脏,(其穿线管和防爆软管之间是个U型,低于热偶连接头)。

偶用钳子拆开接线头处的防水胶带和胶布,看到接头连接完好,偶使劲拉了下也没问题。由此看到应该不是此处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线缆是否还有别的接头。

楼主:
现场维修四:

这时同事拿来了万用表,在管线下方给我打电话,其也躇这个20多米高的直梯,偶通过电话告诉他,不用上来了,偶把热偶补偿导线短接让其到操作室看其温度,其去操作室偶把其补偿导线拧在一起,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显示20多度,看来补偿导线没有问题,偶又把线缆接到热偶处,让其看温度,其说还是999.9,这个就是热偶的问题了。

偶把防爆软管、线缆和塑料布都重新弄好后,在平台上实在带不下去了,偶害怕万一这个高温原油突然从热偶处露出后自己是否还有生命。

在2006年,偶厂的某套常减压设备的常压转油线泄露后发生火灾,其把整个转油线都烧烂了。

楼主:
下梯:

越想越怕,偶戴好工具,赶紧向下爬,由于害怕,手脚的协调性不好,差点掉下来,偶向下看,还是那么高,偶又爬了会还是很高,看了几次,最后下来,感觉比爬梯还累。

偶气喘嘘嘘的向操作室走,边走边给头头打电话,到了操作室,工艺人员问,偶也不敢说,等领导来了,偶把其怀疑的情况说了,就是怀疑热偶套管被原油冲刷穿透。

头头刚开始不信,因为这个热偶防护措施是多重的,不可能啊,最后其又爬上去,看了半天也下来了。考虑半天决定就是热偶套管穿透。

楼主:
商量对策:

由于其温度参数很重要,虽然转油线末端在入常压塔前也有一个温度检测点,但是由于多年检修其大部分都是糊弄,其热偶已经3、4年没有校准了,且由于转油线两端温度滞后性和热量损失和原油的反应,其温度也不相同。看历史趋势进行对比,看到相差大约30多度,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其接线从控制柜接线端接到常压炉出口温度处。把调节器的温度给定降低30度。

由于怀疑,这个常减压常压炉出口温度套管磨穿,所以其就是个危险点,所以偶的领导马上向上反映,层层上报后,决定在完成一罐原油炼制后,停车查看。

楼主:
停车检修:

两天后,装置停车小修,其工艺设备也有很多泄露和需要整改的,在吹扫结束后,仪表人员上去把常压炉出口温度拆下一看。

整个带耐磨衬里的热偶套管从中间完全截断,其插入管线热偶包括一段DN50的不锈钢管焊接到法兰上,内部插入耐磨的不锈钢热偶套管,其中间填充了耐磨耐热衬里。这么后的套管万全全的从中间冲断可见其介质的威力。

分析原因,不是介质的腐蚀而是原油冲刷造成的,高温的原因在不断的冲刷这个转油线的凸出物,真是个高危的危险泄露点。

楼主:
后记:

看到拆卸下来的热偶,偶阵阵后怕,多亏当时没有带扳手,要是那时冒失失的把紧固螺丝拆开,其卡套失去最后一到密封作用,那么这个高温原油泄露出来,引发火灾是小,关键偶还在上边跑都来不及,既是沿着直梯向下跑,这个高温的原因流到头上也的烧死,偶可真的完蛋了。

网友A:
看来维修真危险

网友B:
维修工作真好,我以前爬的10米多点,就感觉有点抖。人嘛,总是喜欢得瑟的哈,

网友C:
这个石化行业是高危行业,在那里做维修的也要格外小心

网友D:
做维修的都危险,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网友E:
安全第一,千万保护好自己

楼主:
有时偶真的是很走运。

网友F:
做现场维护千万要冷静的,

我就做了近10年的维护,

真叫惊心动魄!

万幸!

网友F: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在表后测下毫伏有否,多大?对表查。

如果无信号,可在盘后将到现场的线短接,人到现场测是否断路。

就可知是线的问题或是表的;还是现场热电偶的问题了。

网友G:
对:jiaoanpeng 关于

后记:

看到拆卸下来的热偶,偶阵阵后怕,多亏当时没有带扳手,要是那时冒失失的把紧固螺丝拆开,其卡套失去最后一到密封作用,那么这个高温原油泄露出来,引发火灾是小,关键偶还在上边跑都来不及,既是沿着直梯向下跑,这个高温的原因流到头上也的烧死,偶可真的完蛋了。

内容的回复: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老辈子们说的可真是不假!

楼主:
对:hdyxq2358 关于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在表后测下毫伏有否,多大?对表查。

如果无信号,可在盘后将到现场的线短接,人到现场测是否断路。

就可知是线的问题或是表的;还是现场热电偶的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那若是热电偶的问题,修不修,通常我们看到热电偶芯冷端的电势不对,都会拆下查看的,这个是一个工作程序,要是我当时真的拆下来了,呵呵。。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白活了。

网友H(2011-03-21):
我曾经修过炉膛温度的热电偶,因为是热电偶问题,没想那么多,直接拆下,没想到里面的火喷出,差点搞到眼睛,

搞仪表安全真的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在表后测下毫伏有否,多大?对表查。

如果无信号,可在盘后将到现场的线短接,人到现场测是否断路。

就可知是线的问题或是表的;还是现场热电偶的问题了。

至少这个思路是对的,减少判断故障走的弯路。试想带着不确定性和疑问上去,和先在下面不太费力的吧故障点确定在热电偶上载上去更换热电偶,那个心情更轻松些?那么高哦!

网友I:
做现场维护千万要冷静,安全第一

网友J:
写的很好,专业技术及问题处理方面再细些会更好

网友F(2011-04-20):
对:jiaoanpeng 关于回复内容:
对:hdyxq2358 关于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在表后测下毫伏有否,多大?对表查。

如果无信号,可在盘后将到现场的线短接,人到现场测是否断路。

就可知是线的问题或是表的;还是现场热电偶的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那若是热电偶的问题,修不修,通常我们看到热电偶芯冷端的电势不对,都会拆下查看的,这个是一个工作程序,要是我当时真的拆下来了,呵呵。。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白活了。
内容的回复:

我们这里一般是直接换的,不知你那情况,看着办呀.

网友F:
对:Piston 关于引用hdyxq2358 的回复内容: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在表后测下毫伏有否,多大?对表查。

如果无信号,可在盘后将到现场的线短接,人到现场测是否断路。

就可知是线的问题或是表的;还是现场热电偶的问题了。

至少这个思路是对的,减少判断故障走的弯路。试想带着不确定性和疑问上去,和先在下面不太费力的吧故障点确定在热电偶上载上去更换热电偶,那个心情更轻松些?那么高哦!

内容的回复:

谢谢支持!!

楼主:
对:hdyxq2358 关于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在表后测下毫伏有否,多大?对表查。

如果无信号,可在盘后将到现场的线短接,人到现场测是否断路。

就可知是线的问题或是表的;还是现场热电偶的问题了。

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当时偶的情况是在现场打扫卫生和换标签,没有带控制室钥匙,也没有带万用表。如果回去拿势必要耽误时间。

再者就是在控制柜接线处进行检测,最后还是要到现场,除非控制柜卡检处接线松动,这个情况的确可能,不过从现场进行排除也是一个步骤,偶的水平不行,因此维修时一直愿意先现场在控制室的顺序,虽然累点,但是不会误操作。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从一看到十一,感慨万千。

网友K:
想当年我在一个化肥厂仪表车间就和LZ一样摸爬滚打,转眼间离开已经十多年了!仪表维修工作非常锻炼人,从思维方式到动手能力都会有收获,有责任心的人会在处理问题中得到乐趣,解决一个故障真的会有快感啊!

厂子不争气,从80年代全省纳税50强沦落为今天破产,很是遗憾。出来10多年,也算混出点小名堂,但对那段日子还是很怀念。我不知道LZ多大了,从你身上看到了我的过去,很亲切。但企业这块真的不好干,你再努力大环境不给力个人也没办法,从你的帖子中也可以看出混日子的人多,你在的企业可能占着行业优势目前还不错,但要居安思危!LZ要考虑从企业跳出来了!

网友L:
哈哈。。我在啤酒厂还是搞仪表。现在跑去做强电了。嘿嘿。反正做事就会累。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F(2011-05-26):
对:fengxiashu 关于

想当年我在一个化肥厂仪表车间就和LZ一样摸爬滚打,转眼间离开已经十多年了!仪表维修工作非常锻炼人,从思维方式到动手能力都会有收获,有责任心的人会在处理问题中得到乐趣,解决一个故障真的会有快感啊!

厂子不争气,从80年代全省纳税50强沦落为今天破产,很是遗憾。出来10多年,也算混出点小名堂,但对那段日子还是很怀念。我不知道LZ多大了,从你身上看到了我的过去,很亲切。但企业这块真的不好干,你再努力大环境不给力个人也没办法,从你的帖子中也可以看出混日子的人多,你在的企业可能占着行业优势目前还不错,但要居安思危!LZ要考虑从企业跳出来了!

内容的回复:

跳出企业,谈何容易呀!!有什么路数?指教一二呀..

网友M:
这位仁兄和我的经历和遭遇时一样的,你的十一篇帖子我都看完了,和我当时的经历和遭遇差不多,只是我们可能化工性质不是太一样。但你和我同样有着专研和细心。我觉得我们仪表工就应该有这样的素质。我们也是吃大锅饭。我和你都是比较勤快的,会的多,做的多,出错多,挨批评多。

网友M:
苦也吃多了,现在终于也熬出来了,现在是仪表主任,这位兄弟你QQ多少啊?想和你常交流。

现在仪表工不好找啊!

楼主:
多谢楼上仁兄的支持,偶只是把平常干活走过的弯路写下来,看能否对和偶一样从事现场仪表维护的工控朋友有所帮助。

至于维修过程真的让大家见笑了,很不规范,导致出了很多错误。这样的工作环境习惯了,就没有什么激情了,也许师傅说的对干我们这行的大都是默默无闻的。

网友N(2011-09-01):
楼主很有意思,写的过程很详细,要是干活时的过程再细写一下更好,因为偶是一个刚接触到仪表 的人。比如有万用表量哪两个端子,多大的mv值,多大欧姆等。

楼主:
楼上的朋友如果学校上的是理科这个问题大部分是基础,如果是文科从事仪表维修稍微有点难度,不过难度也不大。

因为作为检测各种参数的仪表的信号输出无非是电流、电压、电阻等信号,这个只要看各个仪表检测原理即可。

网友O:
好不容易看完帖子,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不是一个专业的仪表维修工,这样一个简单的故障处理的过程这样复杂。有断偶保护的数显表显示的数据,到测温点将热电偶的冷端一短接看一下显示的数字就能判断热电偶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于好不容易看完帖子,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不是一个专业的仪表维修工,这样一个简单的故障处理的过程这样复杂。有断偶保护的数显表显示的数据,到测温点将热电偶的冷端一短接看一下显示的数字就能判断热电偶是否损坏。

多谢朋友指教,偶本来就是个混子,混工作的,只是碰到问题了,没办法。

不知朋友判断完故障后,怎么处理,比如安装朋友的方法判断出热偶损坏,怎么处理。

网友P:
在DCS的画面上可以判断出是不是断偶故障,但有时候不是太准,比如插在加热炉中间的瓷管护套的热电偶,如果是瓷管断裂,偶丝直接在火焰中,或者酸性气体火焰都有温度显示,这种时候,温度波动特别大,检查的 时候要特别注意,要是护套坏了,在接头处多少都有蛛丝马迹,比如腐蚀,泄露等

网友Q:
这是哪家的热电偶,真害人啊,不过高温流速较快,是比较容易损坏。学了一招,以后不敢随意拧下热偶芯了。再补充一下热偶套管跑哪去了,对其它生产没影响吧?

网友R(2011-12-28):
这么重要的检测点首先应该列为强检表,每年或半年(或有消缺机会)必须标定,同时,建议采用三取中的检测方式,一台或两台坏了,不至于影响生产。

网友S:
小心为好,看着真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