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PKS问题请教大家!!!急

楼主(2011-02-14):
问题如下:

          使用中PKS出现下列一个问题,一个AI输入点,其带有PVHH,PVH,PVL,PVLL四个报警值,其中PVHH,PVLL都带有连锁。使用中发现PVLL值设置高了,现在设备运行中需在线修改PVLL报警值。但是发现无法修改,但其余PVHH,PVH,PVL都可以修改。请教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开始你怎么设置的PVL值,你就怎么修改它好了

网友B:
看看你设定的PVLL是否超过量程了。

网友C:
一般来讲,在量程范围内修改都没问题。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你在修改时解除联锁。还可以在组态界面中进行修正。HONEYWELL的产品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在线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你试试重启一下工作站,有可能是工作站运行时出了点小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D(2012-08-04):
PVLL的值不能大过PVL的值

网友E(2012-10-25):
你要改的pvll的值是否大于pvl的值了,不然一定能改

网友F(2012-12-19):
PVLL的值可能大于PVL的值,联锁可用比较就来解决

网友G(2013-08-22):
再检查一下报警死区。

网友H(2021-02-01):
你要改的pvll的值是否大于pvl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