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密码

楼主(2011-02-14):
GT1055 的触摸屏,

我原本想在某一个开关元件的控制开关上设置密码,防止误操作,但是设了密码以后,把程序输进去以后,解锁时无法解

寻求帮助

网友A:
解    密是很麻烦的,一般都是要找厂家的。

网友B:
看来你遇到难题了!看询问GT1055 的触摸屏的售后能否帮你解决。

楼主:
不是的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够清楚误导了您

情况是这样的

做触摸屏程序时为了防止误操作
把触摸屏上的开关加密
但是密码加了以后,要操作此开关元件是
输入密码应该怎么设定 ,GT1155的是触摸次按钮开关时输密码的键盘的和窗口自动弹出的,但是1055的不会弹出请问应该怎么设定寻求帮助

网友C:
问问三菱热线

网友D:
将此开关做成一个M中间单元置位,在PLC中编程弹出密码输入界面,密码正确相应的开关才有效。大概这么个思想,你编个试试看。

网友E(2011-06-05):
好解的!GOT1000,FX3U及FX3G,FPX和CP1H等高难加密都可找我!
QQ:464002160    13812119538

网友F:
在程序中取消密码,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