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FX2N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1-02-14):
我刚接触组态王,用FX2NPLC写个实验程序与组态王连接不上,信息提示通讯失败,用的是USB转COM3,PLC和组态王设置分别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计算机与PLC可以连接上,串口和线都没问题。

网友A:
用串口线应该很容易连接的

网友B:
FX2N的校验应该是偶校验!

网友C:
你FX通讯是用232BD还是什么,2N编程口是422方式,如果是用232BD你在程序里根据需要设置一下D8120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