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

楼主(2011-02-14):
1、在一家变频器生产厂家的变频器产品介绍中,技术指标和配置有这么一项内容, 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

2、这个 指标是真的,还是假的?

3、“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不可能是真的,是无知的笑话 !

4、你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频率为0.00HZ,电机150%额定转矩输出,电机不带着负载转起来了吗?

5、你想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频率为0.00HZ,就没有旋转磁场,转子就没有感电流,哪来的转矩啊?

网友A:
我也有听说过...只是没有去试...有的说法不一样...有的说是0伺服功能,有的说是0保持功能....也就是在0HZ的时候通上直流电...相当于150%的转矩刹车...

网友B:
是的,有的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但他们的解释是:向转动的反方向需要施加150%的额定转矩才可以反向转动。

我认为有点不可靠,某个未知的领域被忽悠了。

网友C:
“1、在一家变频器生产厂家的变频器产品介绍中,技术指标和配置有这么一项内容, 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

没有试过交流变频调速,但是对于四象限的直流调速装置或者PWM的伺服电机,速度给定0, 150%额定转矩输出。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试过,当电机转速给定为零时,很难将它轻松扳动。

交流伺服系统用得多了,如果给定为零,要想人为要他转动,也不是轻轻一拨,就可转动。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如果变频器的厂家生产的变频器货真价实,它所说的这个指标我相信是真的。

网友D:
部分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基本上与伺服SON后零速相当,100%转矩没有问题的,不过大部分都是适用FOC+PG模式,不会做开环的。

楼主:
1、“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不可能是真的,是无知的笑话 !

2、你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电机150%额定转矩输出,电机不带着负载转起来了吗?

楼主:
3、你想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就没有旋转磁场,转子就么有感电流,哪来的转矩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部分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基本上与伺服SON后零速相当,100%转矩没有问题的,不过大部分都是适用FOC+PG模式,不会做开环的。

同意,闭环。给定虽然为零,但有负反馈信号的话,调节器就有输出了。

网友C:
楼主所指的变频器没用过,但交流伺服国产的,进口的我们公司都用过。进口的早在九十年代就3kw。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
和电视里的广告相似,但对交流伺服来说有那个意思,那样的变频器没用过,不敢下结论。我们不能简单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不可能是真的,是无知的笑话 !

2、你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电机150%额定转矩输出,电机不带着负载转起来了吗?

哎!

这都理解的是些什么啊?!!

人家这话的意思是, 在0HZ时,加上150%的转矩, 电机能够带动这个负载, 也就是自锁住!

例如:

加上150%的位能负载, 电机能在0hz时保持不转, 也就是不往下溜!

网友:
又是1, 2,3,4,5

特别是那个5!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不可能是真的,是无知的笑话 !

2、你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电机150%额定转矩输出,电机不带着负载转起来了吗?

什么都懂的人,怎么想不通这个呢?

网友E:
5、你想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频率为0.00HZ,就没有旋转磁场,转子就没有感电流,哪来的转矩啊

--------我们设想一个特殊的情况:要是驱动的负载是风机,有可能刚启动前风机扇叶就被自然风带动着反向转动,这时候直接启动变频器输出可能是不利于顺利启动的,有可能变频器报警,需要先制动住。这时候如果通以直流电给电动机绕组,是不是相当于有旋转磁场啊?等到制动住风机轴,在启动变频输出,就可以了。当然这情况时的频率是0HZ,扭矩应该不会有150%那么大但也还是有的

网友F:
额,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刚看我也不理解,听高人解释豁然开朗

网友:
3、“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不可能是真的,是无知的笑话 !

刘志斌就喜欢说这样的话,总要找机会绕着弯子把自己绕进去!

网友F:
突然看了他以前的帖子,与今天多么雷同啊,拜托不要误人子弟了,还论坛一片净土,再这么整大家只能认为是故意而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以直流电给电动机绕组,…等到制动住风机轴,在启动变频输出,……

1、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肯定是假的,是无知的笑话;

2、为什么这样说傻话?

楼主:
3、变频器调速控制电动机时,也需要停车制动,或者先制动后启动;

4、这时候可以给电动机通以直流电,如果转子转动,就会有能耗制动一样的制动力矩;

5、也就是说,变频器在0.00HZ时,定子绕组通的是直流电,如果转子转动,会对转子产生制动力矩!!!

楼主:
6、在变频器通电时,在0.00HZ时,你用手转动电机转子时,会感到很大的制动力矩,旁边肯定有人会告诉你,这是矢量控制的结果!

7、这就是我说的,懂得人骗不懂的人;

8、今天再加一句,懂得人骗不懂的人,不懂得人帮懂得人数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这都理解的是些什么啊?!!人家这话的意思是, 在0HZ时,加上150%的转矩, 电机能够带动这个负载, 也就是自锁住!例如:加上150%的位能负载, 电机能在0hz时保持不转, 也就是不往下溜!

1、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肯定是假的,是无知的笑话;

2、为什么这样说傻话?

楼主:
1、当起重电动机,停车时,电机轴被电磁抱闸抱住处于机械制动状态,不能转动;

2、可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是,电磁抱闸(380v)不能用了,停车需要制动力矩怎么办?

3、这时在电机绕组中通入单相交流电,转子、定子绕组产生磁场,紧紧吸住,可以起到电磁抱闸的制动作用;

网友G:
哎! 又搞了个12345678! 把某些人的所有言论整理在一起,90%以上的言论反着听保准没错!

楼主:
4、这就是,变频器0.00HZ时,定子绕组通入单相交流电,会对转子产生制动力矩; 这时,你会听到有人告诉你这时矢量控制变频器!

5、“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实际上是0.00Hz,150%额定制动力矩输出,当然,在“征”看来是大家理解错了;

6、转矩输出和制动力矩能一样吗?是他们技术人员不懂或者疏忽?

7、这就是我说的,懂得人骗不懂的人;

8、今天再加一句,懂得人骗不懂的人,不懂得人帮懂得人数钱,不懂得人帮懂得人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又搞了个12345678!把某些人的所有言论整理在一起,90%以上的言论反着听保准没错!

这个“征”是“懂得人”,还是“不懂的人”,依我看只是个混混,是个帮着数钱的、骂人的!!!

网友G:
电机绕组通入单相交流电,只有刘志斌才这样设计! 就像高铁需要刹车了,按个自行车的刹车皮! 三相绕组通入单相交流电,刘志斌真高!你给通个单相交流电看看来!

网友:
制动电阻两端并电容,你也骂平和是混混! 可笑的是:平和骂你你都看不懂,你不觉得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绕组通入单相交流电,……刘志斌真高!你给通个单相交流电看看来!

1、“征”说“人家这话的意思是, 在0HZ时,加上150%的转矩, 电机能够带动这个负载, 也就是自锁住!”;

2、电机绕组通入直流电,只能产生能耗制动力矩,不能产生静止制动力矩,也就是说转子不转就没有力矩;

3、要使“电机能够带动这个负载, 也就是自锁住!”,电机绕组不能通入直流电,而要通入脉冲电流或交流电,这样转子才有感应电流磁场,形成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之间的磁力,形成静止制动力矩!

4、你说“刘志斌真高!你给通个单相交流电看看来!”,看来你对这个并不明白!

网友:
哪有您刘志斌高啊? 看看你的前言后语! 1234,好诗! 您要闲着没事,接着证明你的高论:"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

网友H:
两位,你们别什么都争啊!

人家说明书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150%。对于一些重载启动的应用,这是必须的。

而且150%是个很普通的指标,少见多怪哦!

ABB  ACS800可以达到200%,我实际见到过160%。当然这依赖电机模型的建立,否则根本转不动的也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家说明书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150%。对于一些重载启动的应用,这是必须的。而且150%是个很普通的指标,少见多怪哦!ABB  ACS800可以达到200%,我实际见到过160%。当然这依赖电机模型的建立,否则根本转不动的也有哦!

1、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150%,也可以达到260%,但是起动频率不能是0.00HZ

2、启动频率=额定转差×P/60,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额定转矩;

3、启动频率=额定转差×P/60的1.6倍,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160%额定转矩;

4、启动频率=额定转差×P/60的2倍,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200%额定转矩;

楼主:
5、零速启动,不是零频率启动,零频率,意味没有旋转磁场,没有转子感应电流,没有转矩!!!

楼主:
6、上边我说的变频器零速启动转矩,不是所有变频器都会有的,而是能保证电机磁场恒定的变频器才会有的技术能力!!!

网友:
又是123456! 唉!特别是那个6!还单独列出来,还粗体!! 好诗!!!!

楼主:
1、启动频率=额定转差×P/60,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额定转矩;

2、启动频率=额定转差×P/60的1.6倍,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160%额定转矩;

3、启动频率=额定转差×P/60的2倍,零速启动扭矩可以达到200%额定转矩;

4、这就是改变频率,控制转差,实现电机转矩电流控制,实现转矩控制,即实现异步电机的坐标变换、实现矢量控制的本质!

5、低频提高电压,实现转矩提升,就是直接转矩控制

6、电机磁场的控制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U/f=定值控制模式,一种就是U/f=非定值定子电阻压降补偿控制模式;

7、第二种U/f=非定值定子电阻压降补偿控制模式,使电机磁场恒定的控制模式,也是实现转差矢量控制模式的基础条件!

网友:
好诗! 怎么不说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笑话了?还热乎着呢,你刘志斌就又吃回了? 你以为不说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笑话,你就知道矢量控制的本质了? 还直接转矩呢? 还粗体!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听说过...只是没有去试...有的说法不一样...有的说是0伺服功能,有的说是0保持功能....也就是在0HZ的时候通上直流电...相当于150%的转矩刹车...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J:
<此处内容被屏蔽>刘:没见识过的就不存在。可怜的。。典型的井蛙。。!!

楼主(2011-04-07):
先澄清几个问题

楼主:
关于:“1、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肯定是假的,是无知的笑话; ”

这个0hZ指的是速度(折算成HZ),而不是频率。电梯运行时是需要零速制停的,且确实可以实现,这一点有现实的需要。

楼主:
关于“3、变频器调速控制电动机时,也需要停车制动,或者先制动后启动;

4、这时候可以给电动机通以直流电,如果转子转动,就会有能耗制动一样的制动力矩; ”

直流电制动只是在高速转动下效果明显,而在零速下几乎没有制动效果。所以靠直流制动来制停电梯,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关于刘志斌的“当起重电动机,停车时,电机轴被电磁抱闸抱住处于机械制动状态,不能转动;

2、可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是,电磁抱闸(380v)不能用了,停车需要制动力矩怎么办?

3、这时在电机绕组中通入单相交流电,转子、定子绕组产生磁场,紧紧吸住,可以起到电磁抱闸的制动作用; ”

通入单相交流电的后果:1.起重机上升时,三相运行时断其1相,电机出力不够会渐渐停止;如停止时未能及时合上抱闸,        会转向下行加速。

                                             2.起重机下行时,三相运行时断其1相,电机制动力不够会下行加速,导致严重后果;

网友K:
楼主估计没坐过电梯,电梯停止悬挂就是0HZ输出,而不是机械抱闸(那玩意是很古老的停车方式了),转子是没转,但软件控制有旋转切割磁场输出力,矢量控制就是这样输出力矩按理论是跟频率没关系,只是低频电流检测不好做,0HZ输出也只能到150%,也有做的好的输出力矩更大。

网友L:
刘志斌我很佩服,就他说的那个“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笑话”这句话,就很让人吃惊的。

我不做技术,但跟踪现场安装。不知道刘工作变频设计不?如果你没有做过变频设计和安装调试,请去做做再说吧。

在现场调试重载启动,放在压频控制模式就启动不起来,放在矢量控制时就立马启动。但有一点,空车时,压频也是可以起来的。压频反应快,矢量反应慢。

另一个厂家矢量控制做得不好,只能在5HZ输出才达到额定力矩,所以,重载启动时几次才起来,空车时有很大冲击。

我说的都是现场的实际情况。

网友M:
“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中的“150%额定转矩输出指的是-零速转矩。

零速转矩,也可以称堵转转矩。
有些工作情况下,要顶住某个东西,要求电机不转,但要出力。比如电机吊一个重物旋转半空中。
电机出力(转矩)越大,自然电流也越大。而电机内部的线圈是有电阻的,通电又会发热,而且电流越大,发热越严重,甚至会烧毁电机。
于是电机标称一个不转时,能持续工作的最大转矩——也就是堵转转矩,或零速转矩。
当然,如果只是短时工作,不转时的出力可以超过零速转矩。如果时间很短,可以超过3倍,甚至5倍,看电机的设计。

某人没见过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或者说是在装疯卖傻。至于说的“0.00HZ”前面有人说过了,那就是指的电机速度 ,给定是0HZ那电机速度就是0了。因为矢量控制是速度闭环控制系统,这是如果有一个外力施加在电机轴上,轴会有一个微小的偏转角度,在反馈控制的作用下电机会有一个与外力相反的力矩力图使转轴回复到原来的位置。

0HZ,150%通俗的理解就是变频器在给定为0的运行状态下,能够抗衡负载对转轴施加的最大150%的力矩。

网友M:
“4、你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频率为0.00HZ,电机150%额定转矩输出,电机不带着负载转起来了吗?”

都说了频率设置为0.00HZ,电机还能带着负载转起来!

这什么高人发明的玩意儿?给定为0都还能转的变频器有人卖吗?

网友M:
大家就当看了个冷笑话,洗洗睡吧。。。。。。。

网友: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 可怜的是,半瓶子都没有!

网友N:
刘志斌,起重机你一定是没有见过,所以给你一定讲不明白!从你说的“定子绕组通入单相交流电,会对转子产生制动力矩”这句话看,电机你肯定是也不懂了,跟你讲电机就是对牛弹琴!就你这德性坑人的事你肯定干了不少,下面的套路从你会打字的文化但愿应该能明白:(按你的习惯来)

1、我站在原地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零速?
2、你拿出吃奶的劲(量化到50kg)来拉我,可你还是拉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还是零速?

3、我回答你:你这么笨啊!我一点力都没有出!你相信吗?

网友K:
毕老师说的太好了,呵呵。

网友M:
刘13以动不动就搬出无知的笑话,矢量控制是个骗局这类的话还在耳际回绕,现在又恬不知耻的跟人讨论矢量控制技术!要讨论变频器矢量控制性能,你先给大家说说矢量控制到底是不是骗局?

网友J:
呵呵,不是精神科医生,你就永远理解不了精神病人那种错乱无章的思维和表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0hZ指的是速度(折算成HZ),而不是频率。电梯运行时是需要零速制停的,且确实可以实现,这一点有现实的需要。

1、零速度,零频率,有额定转矩,不对;

2、零转速,频率=额定转差×P/60(HZ),有额定转矩,对!

楼主:
3、转子零转速,频率=额定转差×P/60(HZ),有同步转速,有额定转差,转子感应有额定转矩电流,就有额定转矩。

楼主:
4、零速度,零频率,转子没有感应电流,没有转矩。

楼主:
5、异步电机,有转差,转子才有感应电流,没有转差,转子没有感应电流!

网友O:
变频器不太清楚,伺服电机的工作倒是有力矩模式/位置模式/转速模式.

在力矩模式下,比如你输给它1N*M力矩,电机的转矩就是1N*M,此时和转速无关,也就是说可以为不转,0HZ.

但此时如果无负载,或负载不足1N*M,将越转越快,最后报警"超速"

网友P:
这零赫兹不是直流么,能转么?那直流制动能说没有力矩么?也没看起来在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零赫兹不是直流么,能转么?那直流制动能说没有力矩么?也没看起来在转啊?

1、零赫兹不是直流么?对!

2、这时电机磁场为恒定磁场,转子惯性转动时,发电并产生制动力矩,转子惯性运动动能转化为转子绕组热能而被耗掉而停转,称之为能耗制动;

楼主:
3、转子停转后,就不发电了,没有电流,没有制动转矩;

4、只要有转速,就有制动力矩,转速越大制动力矩越大,制动力矩与转速成正比;

楼主:
5、此时,只能是制动力矩,不可能产生动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N:

……

1、我站在原地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零速?

2、你拿出吃奶的劲(量化到50kg)来拉我,可你还是拉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还是零速?

3、我回答你:你这么笨啊!我一点力都没有出!你相信吗?

1、“我站在原地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零速?”, 是零速,但不是零频!

2、“你拿出吃奶的劲(量化到50kg)来拉我,可你还是拉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还是零速?”,是零速, 但不是零频!

3、 “我回答你:你这么笨啊!我一点力都没有出!你相信吗?”,你出了50kg的力,是因为不是零频,如果是零频,你就不会有“出50kg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你说的“定子绕组通入单相交流电,会对转子产生制动力矩”这句话看,电机你肯定是也不懂了,……

1、单相异步电机理论说,正弦交流脉动磁场,可以看成两个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的合磁场;

2、两个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对鼠笼转子的合力矩为零。

3、当转子在外力作用下向一个方向旋转时,与之同向的旋转磁场产生力矩,而转动起来;

楼主:
4、如果不是正弦交流电的磁场,结果会是什么样?我做过一个实验,定子铁心紧紧的抱住转子而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为不转,0HZ. ,……

1、不转,是零速,不是零频;

2、零频,就不会有力矩!

网友N:
任何没有前提的讨论都是废话连篇!一台10000kw的电机在50hz运行,你能告诉我他现在的输出转矩吗?我告诉你它可能为接近零!对应交流电机来讲,地球人都知道0hz运行是0转矩输出!

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它对负载的响应能力,变频器输出转矩是它对电机转矩的控制能力。

站在黄河边,0.0001级微风能把你吹到河里,你弱不禁风!12级台风都吹不动我,我很man。

身体是电机,大脑就是变频器。爹妈养大你本来可以顶6级狂风,结果这小风就把你吹得河里,只有以下结论:你脑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应交流电机来讲,地球人都知道0hz运行是0转矩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它对负载的响应能力,变频器输出转矩是它对电机转矩的控制能力。……

1、“对应交流电机来讲,地球人都知道0hz运行是0转矩输出”;

2、“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 这人脑子有问题!

网友G:
笨的够可以了! 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刘志斌,你分清楚这个两个0Hz的不同了吗? 没搞清楚就瞎嚷嚷!

网友:
刘志斌一看到Hz就以为是电流频率或者磁场旋转频率,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欧美变频器的运行速度都是以电机运行频率Hz来表示的,不是转每分钟。还以为人家跟他一样喜欢瞎咧咧呢!

网友Q:
不怪网友骂你,你水平真的很有限,却偏又喜欢胡咧咧,到处卖弄你的高论,也不知道你怎么当老师的!

网友M:
        N年前就有人教育过刘,技术在不断进步,今天的变频调速器已经不仅仅是一台能改变输出频率和电压的变频电源,刘在这一点上始终想不开,始终认为变频器仅仅是按照V/F比率改变输出电压和频率,保持电机磁通恒定,如此而已。他不愿意相信变频器能控制电机输出转矩,用他的话说这是天大的笑话。

      他不知道现在的变频器不但能够精确的控制电机速度,也能准确的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甚至还具备基本的运动控制功能,例如ABB的ACSM1系列和ACS800配置运动控制程序,除了能实现速度控制、转矩控制,还能实现同步控制和位置控制,具备位置内差值计算功能和多种归位方式。ACS800运动控制程序转矩上升时间--100%阶跃响应1-5ms(不带编码器)!

刘能想象一下吗,你那个狗屁F1的闭环、狗屁F2的闭环能达到什么效果你倒是说说,用一个具体的性能指标量化一下下!

网友:
烂泥扶不上墙!

楼主:
引用 网友G:
…… 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没搞清楚就瞎嚷嚷!

1、“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2、电流频率是0Hz怎么说?征烂泥请回答!

楼主:
3、征烂泥没搞清楚就瞎嚷嚷!

网友R:
axin3523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电流频率是0Hz怎么说?征烂泥请回答!

网友M:
某些人要是有机会的话,观察一下矢量闭环控制的变频器,把运行状态的显示参数设置为输出频率,会发现什么?

网友S:
这种人就别理他了,我倒是很关注那个闭门造了几十年电机的那个大仙最近好像没什么消息了

楼主:
“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电流频率是0Hz怎么说?征烂泥请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0hZ指的是速度(折算成HZ),而不是频率。……

1、速度和频率怎么折算?

2、你的这个理论和软启动、矢量控制一样,无知的笑话!

楼主:
3、你的这个理论和软启动、矢量控制一样,是无知的笑话,不要以为是伟大的发现!

网友J:
-----这种人就别理他了,我倒是很关注那个闭门造了几十年电机的那个大仙最近好像没什么消息了

呵呵。那一位不光计划着要打败西门子、ABB等电气大佬,还准备开废品公司专门回收变频器这种淘汰的劳什子狠捞一票呢。。哈哈

这两位犯得病属于同一类型,用心理医生的专业评价;阳性反应指标不是一般般的高。。。

网友T:
技术讨论别骂娘!同行冤家呈豪强!国人不要窝里斗!努力修行壮国威!

网友U:
引用 楼主:
1、“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不可能是真的,是无知的笑话 !

2、你想,频率设置为0.00HZ,变频器通电启动,电机150%额定转矩输出,电机不带着负载转起来了吗?
————————————————————————————————————————————————————
          变频器的零速满力矩输出,是工程应用中经常使用的选项,如零速制动力矩的产生,张力控制中的零速张力保持等等,零速度不等于零Hz输出。

刘ZB,你抛出这个话题,大家都教会你了,你受益匪浅了吧。

网友K:
搞了18年那个估计就是刘吧? 大家看过《当幸福来敲门》哪个?里面有个家伙说了这么句话   "这家伙 他有架时光机,This guy he has a time machine"

网友V:
刘志斌,积分第一,大大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U:

……    变频器的零速满力矩输出,是工程应用中经常使用的选项,如零速制动力矩的产生,张力控制中的零速张力保持等等,零速度不等于零Hz输出。……

1、变频器的零速满力矩输出,……零速度不等于零Hz输出。

2、我和你没有分歧!

楼主:
3、、“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是个错误的说法!

楼主:
4、“变频器的零速满力矩输出,……零速度不等于零Hz输出。”不是什么变频器的特性,而是所有变频器的共性!

5、把它作为特性就是个笑话;

楼主:
6、变频器启动异步电机,就是在零速,频率在“额定转差×P/60HZ ”的一倍或几倍的情况下启动的,零速满力矩输出是变频器的一个常态,而不是什么特性!!!!

楼主:
7、说明书中把零速满力矩输出,写成“低频转矩:0.00Hz,150%额定转矩输出”,表现出的是无知,而不是特性!

网友W:
引用 网友N:

刘志斌,起重机你一定是没有见过,所以给你一定讲不明白!从你说的“定子绕组通入单相交流电,会对转子产生制动力矩”这句话看,电机你肯定是也不懂了,跟你讲电机就是对牛弹琴!就你这德性坑人的事你肯定干了不少,下面的套路从你会打字的文化但愿应该能明白:(按你的习惯来)

1、我站在原地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零速?
2、你拿出吃奶的劲(量化到50kg)来拉我,可你还是拉不动,回答我现在是否还是零速?

3、我回答你:你这么笨啊!我一点力都没有出!你相信吗?

精辟

网友M:
此贴必火!就像几年前的《。。。。。。骗局》一样赚足眼球,工控网再一次聚集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笨的够可以了! 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刘志斌,你分清楚这个两个0Hz的不同了吗? 没搞清楚就瞎嚷嚷!

1、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2、电流频率的0HZ,怎么说?

3、“这个两个0Hz的不同”是征的发明!

楼主:
4、转速用HZ表示是无知的解释,是掩耳盗玲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大家就当看了个冷笑话,洗洗睡吧。。。。。。。

网友X:
以后别给没事找抽型的人添人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笨的够可以了! 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刘志斌,你分清楚这个两个0Hz的不同了吗? 没搞清楚就瞎嚷嚷!

1、如果“0Hz是指速度的,不是指电流频率的!”

2、那么,电流频率的0HZ,怎么说?

3、“这个两个0Hz的不同”是征的发明!是错误的概念!

4、转速用HZ表示是无知的解释,是掩耳盗玲,是自欺欺人;

5、转速怎么用HZ表示?征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例如转速是10HZ、50HZ是什么意思?

网友Y:
看来我这个学生得好好去看看了,不懂啊。

网友U:
建议,全体静默。...................有人会感到很寂寞。

网友M:
刘13你装什么装?那家公司的使用手册上说了0HZ是指输出频率0HZ?你把原文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忍不住再说两句废话,0HZ指的是设定频率是0HZ(仅针对适量控制变频器)!至于设定0HZ时变频器该怎么工作,自己先想想。想不出来请看7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