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 K200S

楼主(2011-02-14):
LG的K200S的plc,标准的I/O点数是256个,但是又说最大到384个,我想知道怎么扩展到384个,并且如果是384个,I/O点的地址分配该如何分配。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PLC超级不好用。

网友B:
好好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C:
PLC支持扩展,多出来的I/O点就是扩展出来的。选择相应链接线缆和模块。

I/O点的匹配看看手册吧。不难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你好!我这样选择行不?

12插槽的基板,模块全部选择32点的,但是问什么要链接线缆?基板是不可扩展的,不是直接插在槽里面吗?

楼主:
恕在下愚钝,手册我也看啦,但是还是不明白,希望3楼的说清楚一点,谢谢啦

楼主:
精英们那里去啦,高手都是浮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