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802S数控车床车螺纹的时候

楼主(2011-02-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802S数控车床车螺纹的时候(车同一个纹),每次会零点都发生偏移(向负方向),程序如下
G71G54
G95G90S1000M3
G0X30Z0
R100=20 R101=0
R102=20 R103=-30
R104=2 R105=1
R106=0 R109=0.5
R110=1 R111=2
R112=0 R113=10
R114=1
LCYC97
M5M2

网友A(2011-06-20):
检查传动轴反向间隙,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B(2012-02-21):
复位精度没弄好吧,从新检查一下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掉步了,检查一下机械紧不紧。

网友D(2012-03-29):
我感觉是你的空刀导入量有点小,应该要大于一个导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