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并压敏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2-14):
看到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并压敏电阻,请问此压敏电阻的作用?及大小的选择根据?

网友A:
对固态器件起到保护作用,反正带感性负载感应高压击穿,也有利于输出关断时可靠关断

网友B:
SJ1152-82部颁标准中压敏电阻器的型号命名分为四部分,各部分的含义见表1。

表1 压敏电阻器的型号命名及含义

一部分:主称
第二部分:类别
第三部分:用途或特征
第四部分:序号

字母
含义
字母
含义
字母
含义

M
敏感
电阻器
Y
压敏
电阻器

普通型
用数字表示序号,有的在序号的后面还标有标称电压通流容量或电阻体直径、标称电压、电压误差等。

D
通用

B
补偿用

C
消磁用

E
消噪用

G
过压保护用

H
灭弧用

K
高可靠用

L
防雷用

M
防静电用

N
高能型

P
高频用

S
元器件保护用

T
特殊型

W
稳压用

Y
环型

Z
组合型

第一部分用字母 “M” 表示主称为敏感电阻器。
第二部分用字母 “Y” 表示敏感电阻器为压敏电阻器。
第三部分用字母表示压敏电阻器的用途的特征。
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有的在序号的后面还标有标称电压、通流容量或电阻体直径、电压误差、标称电压等。

例如:

MYL1-1(防雷用压敏电阻器)
MY31-270/3(270V/3kA普通压敏电阻器)

M——敏感电阻器
M——敏感电阻器

Y——压敏电阻器
Y——压敏电阻器

L——防雷用
31——序号

1-1——序号
270——标称电压为270V

3——通流容量为3kA

压敏电阻是一种以氧化锌为主要成份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非线性电阻元件;电阻对电压较敏感,当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电阻迅速导通。由于压敏电阻具有良好的非线特性、通流量大、残压水平低、动作快和无续流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防雷。
主要参数:
1、残压:压敏电阻在通过规定波形的大电流时其两端出现的最高峰值电压。
2、通流容量:按规定时间间隔与次数在压敏电阻上施加规定波形电流后,压敏电阻参考电压的变化率仍在规定范围内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幅值。
3、泄漏电流:在参考电压的作用下,压敏电阻中流过的电流。
4、额定工作电压:允许长期连续施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工频电压的有效值。而压敏电阻在吸收暂态过电压能量后自身温度升高,在此电压下能正常冷却,不会发热损坏。
  压敏电阻的不足:(1)寄生电容大 压敏电阻具有较大的寄生电容,一般在几百至几千微微法的范围。在高频信号系统中会引起高频信号传输畸变,从而引起系统正常运行。</P< p>
(2)泄漏电流的存在 压敏电阻的泄漏电流指标既关系到被保护电子系统的正常运行,又关系到压敏电阻自身的老化和使用寿命。
压敏电阻的损坏形式:(1)当压敏电阻在抑制暂态过电压时能量超过其额定容量时,压敏电阻会因过热而损坏,主要表现为短路、开路。
MYL表示防雷型压敏电阻
MYE表示高负荷型压敏电阻,也有厂家用MYT表示通用型,MYL表示防雷型.
选用方法(一般情况):
1、压敏电压值应大于实际电路的电压峰值,一般为:
U1mA =K1×/K2×K3× UC
U1mA ---- 压敏电压
UC ---- 电路直流工作电压(交流时为有效值)
K1 ---- 电源电压波动系数,一般取1.2
K2 ---- 压敏电压误差,一般取0.85
K3 ---- 老化系数,一般取0.9
交流状态下,应将有效值变为峰值,即扩大√2倍,实际应用中可参考此公式通过实验来确定压敏电压值。</P< p>

2、通流量

实际应用中,压敏电阻器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应小于压敏电阻的最大峰值电流,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压敏电阻的检测。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网友C:
根据耐压和吸收功率选择。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就是可控硅,负载又大多数是感性的线圈等,接通断开时的自感电压很高,出厂一般并压敏电阻。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是用双向可控硅接通或断开电路的。可控硅有个特性:当触发信号消失时,并不立即截止而断电,而是在电压过零点时截止,这对感性负载正是电流最大时,感性负载的特性为当电路发生变化瞬间(由通变断)其电流保持不变,而此时可控硅由通变截止,其内阻变得非常大,必然会在可控硅二端产生非常大的冲击电压而使可控硅被击穿,并接压敏电阻就会吃掉这瞬间冲击电压,从而保护了可控硅,即保护固体继电器不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