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报警2340.(short circ)

楼主(2011-02-14):
我这边现在有一台ACS800 的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报short circ (2340) 复位过后,大概5个小时后又会出现,检查电缆,马达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按故障代码来看应该是模块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变频器炸了!是多少KW?我的号码是1395131645王工

网友B:
是驱动板的检测有问题

网友C:
检测问题,小机的话驱动可能性大

楼主:
是ACS800-04-260,150kw,我看过别人的帖子,说是一个电容的原因,但不知道是哪一个,

如果送修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这边是马来西亚

网友D:
这2340故障根据是多少kw的说问题。 你这是160kw的 没有啥好的解决方式。就知道能是换变频器的驱动板      这是abb变频器的通病。这驱动板AGDR-71C 上面有3个变压器工作的时候频率特别高。很容易发热。吧周围的光耦等芯片弄坏。 没有啥好办法。你这还是在国外。那就只能是换驱动板了。出大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现在准备拆下来送修,我相想问一下买一台新的大概多少钱,多长时间,因为送修时间会很长,但是机器又不能停。有知道的告诉我一声

网友E:
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340米,空载时电机有尖叫声,怎么办

网友E:
急等方案

网友F:
ABB 2340可以修好 ,货到当天解决问题 联系电话13856045130 朱 QQ956450041

网友G(2013-09-12):
你那个机子后来换哪里了 我也是运行2到3小时就报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机子后来换哪里了 我也是运行2到3小时就报警

 ACS800 报2340是短路/接地, 如果测量电机与电缆的绝缘没问题的话, 问题在内部IGBT/AGDR 触发板短路,或主电路接口板检测有问题.有问题联系我13468704620

网友I(2013-12-12):
2340属于短路故障,很有可能是内部驱动板AGDR的问题,可以联系我处理13934157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