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1pg的脉冲频率

楼主(2011-02-14):
怎么设置1pg的脉冲频率,或者是怎么让私服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现在电机的转速也就是80r/min,额定转速2000,怎么设置可衣让苏电机达到2000r/min,查的太远了

网友A:
私服驱动器中可以设置吧,1pg的脉冲频率是通过TO指令写入的。地址是19(还是17?),你看下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B:
1PG的最大输出脉冲频率好像是100000HZ吧,这样你得算一下伺服的电子齿轮,1PG的脉冲频率除以伺服每转的脉冲数就是每秒的圈数了,这样就可以算出来转速了。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得改变一下电子齿轮比的。

网友C(2012-02-28):
请问R7D-BP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选3000r/m的,那么我要让伺服电机以3000r/m的转速运转,我的PLC要发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频率为多少?假如这个脉冲频率为20kpps,那么0~3000r/m的转速与0~20kpps的脉冲频率是线性对应关系吗?谢谢

电机旋转一周所需的脉冲数=编码器分辩率*4/电子齿轮比, 分辩率固定为2500, 若端子齿轮比为4, 那么, 电机转一圈需要2500脉冲,如果以频率为2500发送脉冲, 则1分钟转60圈.现在要达到3000R/M, 则发送的脉冲频率是2500*3000/60=125000

我现在用的PLC是CP1H的,那按照这样的解释,如果我要让伺服电机以3000r/m运转,PLC输出的脉冲频率就要为125KHZ,但是CP1H的脉冲输出最大为100KHZ啊(集电极开路方式),那也就没有办法让伺服电机以3000r/m运转?这样说对不对?另外,伺服驱动器上有一个Z相输出信号,我想问如果电机从原点运转,运转一圈后Z相输出一个脉冲,但假如在电机运行到半圈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让电机停止,然后再启动,那么此时Z相输出的脉冲时间是在原先运行半圈的基础上再运行半圈产生还是从原先运行半圈的位置上再运行一周时产生?也就是Z相输出是否具有记忆当前位置的功能?谢谢

“电机以3000r/m运转,PLC输出的脉冲频率就要为125KHZ”前提是电机旋转一圈需要2500个脉冲,如果电机旋转一圈设置为1000个脉冲,那么脉冲频率就是50khz,这个参数是可以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的,请参考电子齿轮比参数。 Z相信号是在原先运行半圈的基础上再运行半圈产生,因为编码器里面的Z相信号是硬件上面固定的一个位置,旋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会有信号输出,并不是记忆功能

剪切的,应该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D:
把电子齿轮比设定好.       看你用什么伺服....

例如:本来电机是:10000P/R 把电子齿轮比设成5.就变2000P/R   如楼上所说 1PG最大输出脉冲频率是100KHZ  得出50R/S  也就是3000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