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抗器相关应用

楼主(2011-02-14):
电抗器的有关信息:变频器输入侧功率因数偏低的原因,与工频电动机的运行功率因数低有着重要的区别。由于电动机是感性负载,运行电流的相位滞后于电压,功率因数的高低取决于电流与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而变频器功率因数低是由其电路结构造成的。变频器通常是“交一直一交”式结构,即三相交流电源经三相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器变为直流,再经控制电路和逆变管转换为频率可调的交流电。在整流过程中,只有当交流电源的瞬时值大于直流电压 UD 时,整流二极管才会导通,整流桥中才有充电电流,显然,充电电流总是出现在电源峰值附近的有限时间内,呈不连续的脉冲波形。这种非正弦波具有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高次谐波的瞬时功率一部分为“ + ”,另一部分为“一”,属于无功功率。这种无功功率使得变频调速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约为 O . 7 ~ 0 . 75。
  由于变频器输入侧功率因数较低的原因。不是电流波形滞后于电压,而是高次谐波电流造成的,所以不能通过并联补偿电容器来提高功率因数.而应设法减小高次谐波电流,具体措施就是接入电抗器。 DL 是直流电抗器,接在整流桥与滤波电容器之间。使用其中一种就有明显效果,两种共同使用可将功率因数提高到 0 . 95 以上。直流电抗器除了提高功率因数外。还能限制接通电源瞬间的充电涌流。另外,不允许在变频器输出端,即与电动机的连接端并接电容器。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所谓正弦波,实际上是脉冲宽度和占空比的大小按正弦规律分布 的脉宽调制波,这个脉冲序列是变频器中逆变管不断交替导通形成的,如果在输出端接入电容器,则逆变管在交替导通过程中,不但要向电动机提供电流,还会增加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会导致逆变管损坏。

电抗器对大部分变频器来说不是标准配置,是选配件。应根据需要选用。
  有时为了降低设备投资的成本而不接交流电抗器,容忍变频调速系统在低功率因数下运行。

网友A(2011-09-26):
    有时为了降低设备投资的成本而不接交流电抗器,容忍变频调速系统在低功率因数下运行。

网友B(2011-10-26):
变频器的电抗器有两种,输入电抗器、直流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

这几种电抗器各有不同的用途,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配的说

网友C:
1、“变频器输入侧功率因数偏低的原因”,是因为电流是直流部电容的充电电流,为容性电流;

2、如果接入输入电抗器,可以平缓电流的波形,提高“变频器输入侧功率因数”,也可以隔离高频载波对电网的影响!

网友C:
3、输出电抗器有平缓高频载波脉冲的作用,滤除谐波,使低频交流电作用于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