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无法向FXPLC写入数据

楼主(2011-02-14):
组态王无法向三菱FX PLC 的D寄存器写入数据,组态王向D0写入数据时,大约0.5自动归0。这是变量的设置
请各位帮我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2012-10-13):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更新下看看

网友B:
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检查变量设置成了只读属性,更改成读写后就可以。

不过看贴图中是选择的 读写属性。可呢驱动有问题。

网友C(2014-06-04):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帮帮我吧

网友D:
应该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