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PLC的问题

楼主(2011-02-14):
大家好,我在网上下载了和利时PLC编程软件,我吧学习用的案例打开,显示:Could not open project/library 【no valid project/library file】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呀?

急呀!!!!!

网友A:
不是该软件对应的工程文件?!

先试着新建一个简单工程文件吧。

楼主:
是不是我下的软件该升级了呀?我们能qq聊吗?我的qq:840927702

网友B:
先确认你的实例是用什么软件编制的 哪个版本的

试试新建工程

网友C:
你先新建一个文件 ,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程序,编译,保存,关掉 ,再打开看行不?要是可以的话! 就是你打开的

学习案例程序,在你当前项目有不支持的库指令,也就是未包含相关库文件!

网友D:
是不是有库没有导入?

楼主:
怎么导入呀!请老师细说!急!!!!!

楼主:
导不进去呀!好像文件类型不一样!怎么办呢!

楼主:
你先新建一个文件 ,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程序,编译,保存,关掉 ,再打开看行不?要是可以的话! 就是你打开的

学习案例程序,在你当前项目有不支持的库指令,也就是未包含相关库文件! 自己新建的可以打开的!那我的怎么办呢?请指教!

网友C:
要是和利时厂家提供的 案例程序,你就找和利时厂家要相关库文件!

你用的是仕么PLC  型号?

楼主:
我在网上下的软件和案例,别人都能打开,用的软件和案例是一样的,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怎么也打不开,软件我从新安装了,也不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国产的怎么这么麻烦啊!头痛!!!!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了!哈哈哈!

网友E(2013-05-24):
LZ能分享一下经验吗,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