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是PPI协议,MPI协议,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1-02-14):
PPI协议是什么,如西门子PLC和西门子产品东西通讯要不要另外编写程序

和其他牌子产品是就要写通讯协议什么的。

新手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PPI,MPI是西门子自己专用的协议,PPI是对S7-200系列的。MPI是对300/400系列的,俺还在学习中,不知是对错,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B:
PPI协议、MPI协议都是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PPI,MPI和PROFIBUS都是基于OSI(开放系统互联)的七层网络结构模型,符合欧洲标准EN50170所定义的PROFIBUS标准,基于令牌的的网络通信协议。这些协议是非同步的(串行的)基于字符的通信协议,字符格式包括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偶校验位和一个停止位。其通信帧包括特定的起始和结束字符、源和目的站的地址、帧长度和数据校验和。 PPI协议是专门为S7-200开发的通信协议。S7-200 CPU的通信口(Port0、Port1)支持PPI通信协议,S7-200的一些通信模块也支持PPI协议。Micro/WIN与CPU进行编程通信也通过PPI协议。 MPI (Multipoint interface)是SIMATIC S7多点通信的接口,是一种适用于少数站点间通信的网络,多用于连接上位机和少量PLC之间近距离通信。 MPI的通信速率为19.2K~12Mbit/s ,但直接连接S7-200CPU通信口的MPI网,其最高速率通常为187.5Kbit/s (受S7-200CPU最高通信速率的限制)。 在MPI网络上最多可以有32个站,一个网段的最长通信距离为50米(通信波特率为187.5Kbit/s时),更长的通信距离可以通过RS-485中继器扩展。 MPI允许主-主通信和主-从通信,每个S7-200CPU通信口的连接数为4个。 MPI协议不能与一个作为PPI主站的S7-200CPU通信,即S7-300或S7-400与S7-200通信时必须保证这个S7-200 CPU不能再作PPI主站,Micro/WIN也不能通过MPI协议访问作为PPI主站的S7-200CPU。 S7-200CPU只能做MPI从站,即S7-200CPU之间不能通过MPI网络互相通信,只能通过PPI方式互相通信。

网友C:
PPI,DP协议说是公开的,但谁也不明白那复杂的协议究竞怎样对话。

我看了协议几本书,不知所云。

网友D(2012-08-08):
对:宁静致远关于PPI,MPI是西门子自己专用的协议,PPI是对S7-200系列的。MPI是对300/400系列的,俺还在学习中,不知是对错,还望高手赐教... 内容的回复:

cpu214的有MP2I通讯端口哟

网友E:
学习了,学习了好久后发现很多细节的地方都不知道

网友F:
用自由口或MODBUS 为什么要用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