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变频器参数设定问题

楼主(2011-02-15):
各位大家好,我碰到了棘手的问题,急需大家帮忙。我用ABB 550的变频器(12A)控制罗茨风机(5.5kw),出现了频率超过20Hz,电机发热的。我现在怀疑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有哪位高手调试过该类型的变频器,能不能把设置的参数介绍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发热是正常的,先查一下三相电流是不是平衡
普通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在低频下,只有变频电机才行,用普通电机的话加个轴流风机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