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调速理论的发现与梳理------刘志斌

楼主(2011-02-15):
变频调速理论的发现与梳理: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磁场恒定控制模式有两种:

1)一种是U/F=定值控制模式;

2)现在用一种是U-I1R/f=定值定子压降补偿模式;

2、转差转矩矢量控制模式;

3、电压直接转矩控制模式;

4、变频器的核心技术是如何输出更加近似的三相对称交流电;

网友:
好诗! 志斌体!

楼主:
一、异步电机转动原理:

1、三相对称绕组:彼此空间分布相差120度电工角;

2、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大小相等、相位互差120度电工角;

3、三相对称绕组通入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电流I1,产生的三个正弦脉动磁场,矢量合成磁场为圆旋转磁场;

4、圆旋转磁场Φ:大小不变、旋转速度不变(同步转速n1=60f/P,P为电机磁极对数,f为电源交流电频率);

5、转子鼠笼绕组,(异步)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流I2;

6、转子绕组的导体电流I2,受到旋转磁场的电磁转矩M,而转动起来(n2<n1)。

7、电磁转矩M∝I2×Φ

楼主:
8、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机械硬特性,恒速电机。

楼主:
二、异步电机变频调速原理:

1、同步转速:n1=60f/P

2、异步电机的旋转磁场的转速与三相交流电的频率f成正比,改变三相交流电的频率,可以调速;

楼主:
三、变频调速的障碍或困难:

1、如果电源电压U不变,降低频率,电机磁场Φ要增强,或饱和,U∽E=4.44NfΦ;

2、这时电机电流猛增,磁场Φ猛增,异步电机发热无法工作;

3、解决的办法,降低频率f或转速n1,同时要降低电源电压U,保证电机磁场Φ恒定不变

4、这个过程和直流电机一样,降低转速n时,同时要降低电压U;

楼主:
5、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的障碍或困难:

1)障碍或困难就是,要改变频率f,同时还要改变电压U;

2)直流调速只要改变电压U(同样是保证磁场Φ恒定);

网友:
好诗! 废柴体!

楼主:
3)改变电机转速,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必须改变电压U,原因是电机的电势平衡原理的要求;

楼主:
四、保证电机磁场Φ恒定的方法或模式:

1、U/f=4.44NΦ=定值控制模式:

1)由电势平衡方程式: U∽E=4.44NfΦ,可以得出:U/f∽E/f=4.44NΦ=定值;

2)U-E=I1R,差是定子电流I1在定子绕组电阻R上的压降;

3)这一点和直流电压负反馈恒压调速方式一样,调速的误差也就是电枢绕组电阻压降引起的;

楼主:
2、U=4.44NfΦ+I1R控制模式,即U-I1R/f=定值定子绕组压降补偿控制模式:

1)U/f=定值控制模式,在低频段,定子绕组电阻R上的压降不能忽略,会导致磁场迅速减弱,转矩降低;

2)U/f=定值控制模式,在低频段,要提高电压U,克服掉定子绕组电阻R上的压降的影响,保证磁场不减弱,才能保证转矩不下降;
3)所以:U=4.44NfΦ+I1R,只要知道定子电流I1,定子电阻R,就可以确定U-I1R/f =4.44NΦ的值;

4)这一控制模式,同直流速度负反馈调压调速系统相同,通过速度负反馈补偿了电枢绕组压降;

楼主:
五、转差转矩(矢量)控制模式;

1、如果一个异步电机的额定转差是△ne,额定转矩是Me,额定电流时Ie,那么变频调速时,可通过频率调节器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改变同步转速n1,使:

        转差=△ne,则电机转矩就是Me;

        转差=1.5△ne,则电机转矩就是1.5Me;

        转差=2△ne,则电机转矩就是2Me;

                     △n ∝M

楼主:
2、通过这种转差转矩控制模式,可以实现n2的闭环恒速自动控制,即n2的PID控制,机械特性可以达到刚性硬特性(负载反力矩≤电机最大转矩);

3、通过这种转差转矩控制模式,可以实现Ie1的闭环自动控制,即Ie1的PID控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与失速保护相似;

3、由于改变转差,就是改变异步电机负载特性,就是控制转矩矢量,或者称其为矢量控制模式;

楼主:
六、控制电压(直接)控制转矩模式:

1、由于异步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在转矩转差控制模式下,即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还可以提高或降低电压U,增大或降低转矩;

2、这种调压控制转矩模式,是在U/f=4.44NΦ+I1R的电压U的基础上改变电压,所以转矩的增量△M=△U^2;

3、也可以称这种调压转矩控制模式为直接转矩控制模式,要强调的是,这种调压是在变频变压的基础上的调压!

楼主:
以上是我对变频调速理论的发现和梳理,有不同意见者可发表不同的看法,百家争鸣!

楼主:
关于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控制模式:

1、在变频调速时,如果是输出频率的PID控制,需要检测电机同步转速或输出交流电的频率(这个可以是开环控制);

2、在变频调速时如果是转子转速n2的PID恒速控制,需要检测反馈转子转速;

3、在变频调速时,如果是定子电流I1的PID恒电流控制,或恒转矩控制,需要检测电机电流;

4、无传感器就是从变频器外部看,没有检测转子转速的传感器,没有检测电机电流的传感器;

楼主:
5、那么没有传感器,反馈量怎么检测得到呢?

6、在变频调速时,电机参数已输入电机的极数(可以计算同步转速)、额定电流、额定转速(可以算出额定转差)、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可以对额定电流解耦即分解计算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等;

7、所以根据电机参数、电机运行内部参数(例如变频器内检测电机运行电流),例如根据运行频率、电机电流,就可以知道转子转速、转矩(有功)电流、励磁(无功)电流、转差、转矩等等!

8、也就是虽无传感器,但所需要的检测参数,可以根据电机参数及已知的运行参数计算所得!

楼主:
1、异步电机工频运行也一样是转差转矩自控模式;

2、异步电机工频运行也一样是转差转矩自控模式,机械特性就是硬特性,此时并没有“矢量控制”;

3、所有变频器在50HZ运行时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都不如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机械特性,说明所谓矢量控制是个谎言!

楼主:
4、所有变频器,都是转差转矩控制方式,所谓的矢量控制,实际上还是转差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
我吐。。。。。。

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 难道也是转差转矩控制模式?

没事干就上来看你怎么丢脸,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 难道也是转差转矩控制模式? ……

1、那么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机时的矢量控制,转子磁场是恒定的,难道也是“所谓转子磁场定向原理的矢量控制”?

2、同步电机的原理,与异步电机不同,异步电机转子转矩电流是转差产生的,没有转差就没有转子转矩电流、转子磁场、转矩等于零!

楼主:
3、变频器带同步电机时,转子磁场是恒定的,气隙磁场是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磁极间的相互磁力作用形成的转矩;

4、同步电机拖动负载转动时,负载大小变化时,磁极间的夹角(即功角)变化,负载大,磁极间的夹角大(即功角大),负载小,磁极间的夹角小(即功角小),负载是零,磁极间的夹角零(即功角零);

5、同步电机拖动负载转动时,控制功角即控制转矩,或者是控制定子电流即控制转矩;

楼主:
6、变频器带同步电机工作原理进一步说明,变频器与电机的关系就是电源与电机的关系,而非矢量控制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干就上来看你怎么丢脸, 哈哈

是啊!没事干就上来看你无知的“征”怎么丢脸, 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2、U/f=4.44NΦ+I1R控制模式,即U/f=非定值定子绕组压降补偿控制模式:

1)U/f=定值控制模式,在低频段,定子绕组电阻R上的压降不能忽略,会导致磁场迅速减弱,转矩降低;

2)U/f=定值控制模式,在低频段,要提高电压U,克服掉定子绕组电阻R上的压降的影响,保证磁场不减弱,才能保证转矩不下降;
3)所以:U/f=4.44NΦ+I1R,只要知道定子电流I1,定子电阻R,就可以确定U/f的值;

4)这一控制模式,同直流速度负反馈调压调速系统相同,通过速度负反馈补偿了电枢绕组压降;

3)所以:U/f=4.44NΦ+I1R,只要知道定子电流I1,定子电阻R,就可以确定U/f的值;
请刘老师讲一下如何知道定子电流I1,定子电阻R。也就是说如何检测I1,R值怎样确定,如何将检测到的I1通过转换和计算得到I1R。在此请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定子电流I1,定子电阻R。也就是说如何检测I1,R值怎样确定,如何将检测到的I1通过转换和计算得到I1R。在此请教了。

1、电机运行时的实际电流,变频器可以通过内部电流互感器检测定子电流;

2、实际电机定子绕组电阻R,可以通过间接测量计算所的,变频器应该有检测绕组的程序过程;

3、例如根据电压U、直流电流I,通过欧姆定律确定R,R=U/I。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定子电流I1,定子电阻R。也就是说如何检测I1,R值怎样确定,如何将检测到的I1通过转换和计算得到I1R。在此请教了。

2、实际电机定子绕组电阻R,可以通过间接测量计算所的,变频器应该有检测绕组的程序过程;

3、例如根据电压U、直流电流I,通过欧姆定律确定R,R=U/I。

能否详细说一下如何得知R1这个电动机定子电阻,因为U/I这个值只能是电机的总的等效阻抗,即使知道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也只能得知等效电阻,电机等效电阻有定子绕组电阻R1,还转子等效电阻R2‘呢,如何单单知道R1呢?请教了!

楼主:
如何根据异步电机电流I检测确定转子转速n2

1、在频率f下先检测电机空载电流Io;

2、检测电机负载运行电流I;

3、计算转矩电流Iz,负载运行转矩电流Iz的平方=负载运行电流I的平方-空载电流Io的平方;

4、计算额定转矩电流Ize,额定转矩电流Ize的平方=电机额定电流Ie的平方-空载电流Io的平方;

5、结算电机运行转差:

               电机额定转差:额定转矩电流Ize=电机运行转差:负载运行转矩电流Iz;

               电机运行转差= 电机额定转差×负载运行转矩电流Iz /  额定转矩电流Ize

6、计算电机运行速度n2:

                n2=n1-电机运行转差=60f/p - 电机运行转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一下如何得知R1这个电动机定子电阻,因为U/I这个值只能是电机的总的等效阻抗,即使知道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也只能得知等效电阻,电机等效电阻有定子绕组电阻R1,还转子等效电阻R2‘呢,如何单单知道R1呢?请教了!

1、例如,变频器可以设计一个简单测量绕组电阻的一个程序;

2、第一步,给电机绕组缺相通入电流电压U,并检测直流电流I;

3、第二步,计算绕组相电阻R:

1)如果是Y接时,绕组相电阻R=直流电压U/2倍的直流电流I

2)如果是△接时,绕组相电阻R=3倍直流电压U/2倍的直流电流I

4、R+运行温度补偿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一下如何得知R1这个电动机定子电阻,因为U/I这个值只能是电机的总的等效阻抗,即使知道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也只能得知等效电阻,电机等效电阻有定子绕组电阻R1,还转子等效电阻R2‘呢,如何单单知道R1呢?请教了!

1、例如,变频器可以设计一个简单测量绕组电阻的一个程序;

2、第一步,给电机绕组缺相通入电流电压U,并检测直流电流I;

3、第二步,计算绕组相电阻R:

                     2倍 绕组相电阻R=直流电压U/直流电流I

                            绕组相电阻R=直流电压U/2倍的直流电流I

这样测量出的电阻是电机没有运行时的常温下的电阻,可电机工作运行过程中,电机带负载运转时,电机温度要升高,运行时的电阻和你说的方法测量计算电阻误差有多大。我知道,0.01个数量级的R1对电机来说机械特性影响挺大的呀。

网友B:
借空余时间,偶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测量出的电阻是电机没有运行时的常温下的电阻,可电机工作运行过程中,电机带负载运转时,电机温度要升高,运行时的电阻和你说的方法测量计算电阻误差有多大。我知道,0.01个数量级的R1对电机来说机械特性影响挺大的呀。

那就:R+温度补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五、转差转矩(矢量)控制模式;

1、如果一个异步电机的额定转差是△ne,额定转矩是Me,额定电流时Ie,那么变频调速时,可通过频率调节器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改变同步转速n1,使:

        转差=△ne,则电机转矩就是Me;

        转差=1.5△ne,则电机转矩就是1.5Me;

        转差=2△ne,则电机转矩就是2Me;

                     △n ∝M

请问LZ以上结论有没有考虑电机定,转子漏抗在不同频率时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根据异步电机电流I检测确定转子转速n2

1、在频率f下先检测电机空载电流Io;

2、检测电机负载运行电流I;

3、计算转矩电流Iz,负载运行转矩电流Iz的平方=负载运行电流I的平方-空载电流Io的平方;

4、计算额定转矩电流Ize,额定转矩电流Ize的平方=电机额定电流Ie的平方-空载电流Io的平方;

5、结算电机运行转差:

               电机额定转差:额定转矩电流Ize=电机运行转差:负载运行转矩电流Iz;

               电机运行转差= 电机额定转差×负载运行转矩电流Iz /  额定转矩电流Ize

6、计算电机运行速度n2:

                n2=n1-电机运行转差=60f/p - 电机运行转差

3、计算转矩电流Iz,负载运行转矩电流Iz的平方=负载运行电流I的平方-空载电流Io的平方;

Iz和Io是互相垂直的两个矢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转贴一个和变压器模型很相似的电机模型

呵呵, 楼主不一定能看懂啊

网友:
刘志斌, 人家问你呢, 赶紧给分析一下上面的图,给人家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楼主不一定能看懂啊

1、“征”自己看不懂,总以为别人也看不懂;

2、如果“征”能看懂这张图,肯定不会如此张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新奇;

3、“征”没想到的是,这张图就是我说的电机学理论的电势平衡方程、电磁平衡方程画出的矢量图,是真正的矢量图;

楼主:
4、看图,我给你讲讲:

1)如果忽略定子电阻R1、漏抗X1上的压降I1R1、I1X1,电源电压U1与感生电势E1,相等,U1=E1;

2)如果忽略转子电阻R2、漏抗X2上的压降I2R2、I2X2,转子感生电势E2,与转子转矩电流I2在等效负载电阻R2上的压降I2R2相等,E2=I2R2;(R2=R‘2/S)

楼主:
3)这时定子电流I1的励磁分量I1m与主磁通Φ同相,转矩分量-I‘2与E1同相,恰好是矢量和的关系:

                                               (I1)^2=(I1m)^2+(-I‘2)^2

楼主:
4)这时转子转矩电流I2与定子转矩电流分量-I'2反相,转子感生电势E2与E1=U1反相;

楼主:
5、谢谢winter938 网友的贴图。

6、“征”,你为什么迷信莫须有的矢量控制?原因就是根本上不懂异步电机的基本矢量关系;

7、在这个图上,主磁通Φ不变,励磁电流Im不变,负载变化时,转矩电流-I'2变化;

8、你之所以否定转差,是因为你不懂异步电机的转子电势E2、电流I2都是因为有转差,切割磁力线产生的;

楼主:
9、在实际控制中,要考虑忽略的定子电阻R、漏抗X,对电压进行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5、谢谢winter938 网友的贴图。

6、“征”,你为什么迷信莫须有的矢量控制?原因就是根本上不懂异步电机的基本矢量关系;

7、在这个图上,主磁通Φ不变,励磁电流Im不变,负载变化时,转矩电流-I‘2变化;

8、你之所以否定转差,是因为你不懂异步电机的转子电势E2、电流I2都是因为有转差,切割磁力线产生的;

1。为什么又说傻话呢

2。这个图我十五年前就学过了

3。我否定过异步机存在转差吗? 这样的基本问题只有你才怀疑

4。你就那么一点点水平

5。你就喜欢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这个图我十五年前就学过了……

1、你读过,可能;

2、你懂不懂是另一回事;、

3、如果懂,那你高兴啥?我说的理论观点就是这个矢量图,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这个图我十五年前就学过了……

1、你读过,可能;

2、你懂不懂是另一回事;、

3、如果懂,那你高兴啥?我说的理论观点就是这个矢量图,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1。我高兴是因为有人请教你问题了

2。而你很大程度又在信口开河

3。你就会丢人

4。这是你的一贯逻辑

5。所以我基本不看你的解释

6。你的水平和处事方法决定了你的发言我不关注

7。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给你的发言作个总结

8。这就是“屁话”二字

9。这两个能高度概括你90%的发言

10。结束!!!!

楼主:
4、“征”在35、36楼大喊大叫啥?用自己的不懂装懂和人家辩论,那句错、那句对都不知道,瞎咋唬就是你的本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4、“征”在35、36楼大喊大叫啥?用自己的不懂装懂和人家辩论,那句错、那句对都不知道,瞎咋唬就是你的本质!

刘志斌, 你赶紧发烂帖提高这个论坛的人气, 要不你完成不了任务, 赚不到MP了!

你还指望这个养家糊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6。你的水平和处事方法决定了你的发言我不关注

7。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给你的发言作个总结

8。这就是“屁话”二字

9。这两个能高度概括你90%的发言

……

1、我的发言你不关注,35、36楼是狗在叫?

2、我说的所有观点就是这个异步电机矢量模型,你懂你叫什么?

3、我对这个图解释了那么多,你两个字就总结了,你是个啥东西?

楼主:
4、有你这样的东西吗?你反对别人的观点,得拿出自己的观点,你连自己的观点都没有,就两个字“屁话”,你吃萝卜吃得多咧!

楼主:
5、论坛,辩论的论坛,你懂不懂?有反对的观点欢迎,像你这种没有观点、没有辩论,说“屁话”算什么东西?

网友:
刘志斌,我不会骂你的!

被狗咬了, 难不成追着咬回来?

网友:
软启动是个谎言, 没被拍死吧?

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笑话, 这是你的高论, 你证明了吗?

楼主:
“征”你像一只狗在35、36楼叫,应你我才发的言,你可以有反对的观点和论据,你不能说“屁话”,你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征”你像一只狗在35、36楼叫,应你我才发的言,你可以有反对的观点和论据,你不能说“屁话”,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骂你!

被狗咬了, 难不成追着咬回来?

楼主:
我对你35、36楼的回帖,对还是不对?必须讲你的观点,说你的论据,讲屁话你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我对你35、36楼的回帖,对还是不对?必须讲你的观点,说你的论据!

楼主(2011-03-17):
引用 网友C:
转贴一个和变压器模型很相似的电机模型

交流电机和变压器模型相似,交流电机变频调速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离不开交流电机向量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4、看图,我给你讲讲:

1)如果忽略定子电阻R1、漏抗X1上的压降I1R1、I1X1,电源电压U1与感生电势E1,相等,U1=E1;

2)如果忽略转子电阻R2、漏抗X2上的压降I2R2、I2X2,转子感生电势E2,与转子转矩电流I2在等效负载电阻R2上的压降I2R2相等,E2=I2R2;(R2=R‘2/S)

能忽略吗?什么条件下可以忽略?

网友D:
息怒息怒 都是高人 不要多拌嘴 期待技术方面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忽略吗?什么条件下可以忽略?

1、“忽略”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2、通过忽略,抛开次要矛盾,突出主要矛盾,可以找到物理的基本规律

楼主:
3、异步电机、直流电机,调速时都有忽略电枢绕组电阻的调速;

4、例如直流电机的电压负反馈调速电路;

楼主:
5、也有补偿电枢绕组压降对调速电路的控制方式,例如速度负反馈调速电路;

楼主:
6、对于变频异步电机调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当变频器的V/F=定值控制模式,在低频段,由于电枢绕组R的影响,磁场明显减弱、电流减小、转矩减小;

2)当变频器的(V-IR)/F=定值控制模式,在低频段,由于电枢绕组R的影响被补偿,磁场明显恒定、电流恒定、转矩恒定;

楼主:
1、在辩论中,发现有些人,他并不希望网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怕网友具备变频的基本知识;

2、这些人,总是企图把水搅浑,叫人无法辨别真伪,使人不明真象,目的就是换水摸鱼,欺骗人民;

3、做技术的,靠骗人,会栽跟头的!

网友E:
刘老师,最近看了你再论坛里的讨论,感觉你是个专家,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公司想用电抗器做变频器的负载,来进行测试,我该怎么样计算电抗器的参数啊????您能教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想用电抗器做变频器的负载,来进行测试,我该怎么样计算电抗器的参数啊????您能教教我吗?

1、不能只带电抗器,用电抗器做变频器的负载,是错误的,可能损坏变频器;

2、建议你串联输出电抗器带异步电机作测试为好;

3、或者可以用三箱变压器带上三相对称的照明负载或电热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不能只带电抗器,用电抗器做变频器的负载,是错误的,可能损坏变频器;

电机绕组就是感性负载,用电抗器来模拟电机绕组,这样不可行?为什么?还请刘老师能指导一下!

网友C:
用三相变压器带对称的照明或电炉负载是纯粹从电机的模型等效出发的,实际变压器和电机绕组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对测试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用电抗来代替实际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绕组就是感性负载,用电抗器来模拟电机绕组,这样不可行?为什么?还请刘老师能指导一下!

1、是这样,你可以选用的电抗器是三相的;

2、把它接入三相交流电源380v电路时,电流与电机空载电流相当;

3、满足上述条件,可以接入变频器!

网友F:
现在的电气方面的知识面太广,发展也快,不学习的话很可能就跟不上时代了,讨论有利于学习,可以把有些事是而非的问题弄清楚,但不要攻击人,不太好。我很希望讨论多一点。

网友G: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DOM电子盘/SSD固态硬盘 生产商
免费申请样品测试
ADM(ATA Disk Module) DOM盘

工业级常温0℃-70℃ 40pin/44pin 高速DOM电子盘(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工业级宽温-40-+85℃ 40pin/44pin 高速DOM电子盘(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AXD( Compact Flash) 工业高速CF卡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AXD(ATA Flash Drive) 2.5寸IDE固态硬盘

工业级常温 0℃- 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工业级宽温-40 - +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AXD(Serial ATA Flash Drive) 2.5寸SATA固态硬盘

工业级常温0℃ - 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工业级宽温-40 - +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AXD(ATA Disk Chip) 32Pin IDE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SATA Disk Chip) 32Pin SATA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SATA Disk Module) SATA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USB Disk Module) SATA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Embedded SD Card) 工业SD卡

工业级常温0℃-70℃ (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256MB/512MB/1GB/2GB/4GB/8GB)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 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联系电话:0755-83769725-616 手机:18922868805/13418592939
主页:www.szanxinda.com.cn 邮箱:jipl@szanxinda.com 联系人:纪培岭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

网友H(2014-07-09):
引用 楼主:
6、变频器带同步电机工作原理进一步说明,变频器与电机的...

 这种电源关系与工频电网电源是有区别的,变频器电源受控的,可以根据电机电流矢量来进行调节,矢量控制大概讲的就是这些吧,

网友I:
两位不用争论了,变频器在2015年会彻底淘汰,立贴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