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一期——电动机定子串电阻起动控制

楼主(2011-02-15):
我们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全压起动,控制电路简单。但是,如果电动机容量较大或为了减小启动对机械设备的冲击,则应采用降压起动。

擂台一:写出用继电器——接触器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电路的控制电路图。并详细介绍控制电路所采用的电气设备和控制原理。尽可能的介绍降压启动的一个运行过程。回答的最好最完备的,将优先的奖。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控制电路。

擂台二:写出采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要求有详细的主电路图,PLC控制电路图,硬件配置,I/O分配。及PLC的程序设计。并要求的程序进行讲解,能把一个运行过程讲解清楚。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2011年2月27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20MP,二等奖6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呵呵...支持玻璃哥的活动!

网友B:
活动评奖规则更改一下,延后一个星期评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

网友C:
新年忙打擂,看来高手多。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活动评奖规则更改一下,延后一个星期评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

偶非常赞同!

楼主:
对:陈石头 关于引用西岭雪 的回复内容:活动评奖规则更改一下,延后一个星期评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

偶非常赞同!

内容的回复:

应大家的要求,评奖延后一星期!!!!!

网友A:
我来贴一个,希望对即将毕业的同学有所帮助:

1、硬件接线:

说明:SB1为停止按钮,SB2为启动按钮,QF01为电机保护开关(带有热保护及短路保护),FR为QF01热保护触点。KA01、KAO2为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可以百度一下吧,简单的说就是扩大带负载能力,一般PLC输出能力有限,直接驱动不了接触器),KM01带电阻R启动交流接触器,KM02为短接电阻R运行交流接触器。
2、编程:
工作过程说明:1、按下启动按钮SB2;
                            2、I0.1的电,I0.1闭合;
                            3、Q0.0得电闭合并自保
                            4、a)中间继电器KA01线圈得电,KA01常开触点动作闭合;——5、串电阻启动接触器KM01线圈得电,电机串电阻R降压启动;
                            4、b)T37计时器得电,开始计时30×100ms=3s后,T37常开触点闭合——6、Q0.1得电,中间继电器 KA02线圈得电,    KA02常开触点动作闭合——7、交流接触器KM02线圈得电,短接电阻R正常运行

网友D:
这样的控制的确很简单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 关于

这样的控制的确很简单

内容的回复:

要的是能让广大面临就业的朋友和学子们都知道,所以必须简洁,易懂,而且有意义!!!!

网友A:
再接6楼,加一个停机反接制动的例子:

1、硬件接线:

说明:1、增加一个反接制动交流接触器KM03及相应中间继电器KA03,其余硬件与6楼硬件图相同;
             2、注意反接制动接触器KM03与串电阻启动接触器KM01互锁,防止KM03、KMO1同时吸合造成电源短路;
2、程序:
说明:1、串电阻启动过程与6楼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加了Q0.0与Q0.2的软件互锁;
             2、反接制动过程如下:a)、当按下停止按钮时,QO.2得电并自锁,同时T38开始计时;b)、QO.2得电,中间继电器KA03线圈得电,KA03常开触点闭合——反接制动交流接触器KM03线圈得电,KMO3主触头闭合,电机开始反接制动;c)、T38开始计时时间到,本例计时时间3000×100ms=5min,T38常闭触点断开,使Q0.2失电,为重新启动做准备(当然,使Q0.2释放可以有更多办法和条件)。

网友E:
请教上楼,您的图是用什么画出来的呀?

网友F:
图3.8所试电路中,通电后,按下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通电并自锁,电动机定子绕组串入电阻R进行降压起动。经一段时间延时后,时间继电器KT的常开延时触点闭合,接触器KM2通电,三对主触点将主电路中的起动电阻R短接,电动机进入全电压运行。KT的延时长短根据电动机起动过程时间长短来调整。
本电路起动完成后,在全压下正常运行时,不仅时间继电器KT、接触器KM2工作,接触器KM1也必须工作,不但消耗了电能,而且增加了出现故障的可能性。若在电路中作适当修改,如图3.9所示,可使电动机起动后,只有KM2工作,KM1 、KT均断电,可以达到减少回路损耗的目的,

图3.9 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线路之二

图3.9中电动机起动时,接触器KM1工作,而运行时,接触器KM2的主触点将起动电阻R和接触器KM1的主触点均短接,那么,起动时接触器KM1工作,运行时只有接触器KM2工作,由KM2自身的常开触点实现KM2的自锁,而KM2的常闭触点切断KM1线圈的回路,进而切断时间继电器KT线圈的回路,使接触器KM1和时间继电器KT在全压运行时都不工作,减少了电路的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上楼,您的图是用什么画出来的呀?

AutoCAD2004迷你版的!

楼主:
不会这么惨吧,现在还只有两个回答的,那10块的都发不出去了!!!!晕呀!!

网友G:
呵呵,发给他们行了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S7—400的话你就有点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S7—400的话你就有点晕了!

慢慢来,什么东西只要学下去都不难。相比来说400在通信能力上强大多了,其他也难不倒那里去!!

网友I:
先回答第一个:  接触器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下图为电动机定子绕组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电路。

图中KM1为启动接触器,KM2为运行接触器,KT为时间继电器,KR为热继电器。
当闭合上电源开关Q,按下启动按钮SB2时,KM1、KT线圈同时得电并自保,此时电动机定子串电阻R降压启动。
当电机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时间继电器KT动作,其延时闭合常开点闭合,KM2线圈通电自保,其常闭触点断开,是KM1,KT线圈断电释放,KM2的主触点短接电阻R,电动机经KM2主触点在全压下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I: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楼主:
对:林 森 关于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内容的回复:

不错,非常的好,回答的几个度比较详细!!!算是能对广大求职面试者有个好的理解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本人觉得下面的M0.0不应用常闭,而用常开,因为你用的定时器是接通延时,所以在你启动时,KM2只能重复瞬间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先回答第一个:  接触器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下图为电动机定子绕组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电路。

图中KM1为启动接触器,KM2为运行接触器,KT为时间继电器,KR为热继电器。
当闭合上电源开关Q,按下启动按钮SB2时,KM1、KT线圈同时得电并自保,此时电动机定子串电阻R降压启动。
当电机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时间继电器KT动作,其延时闭合常开点闭合,KM2线圈通电自保,其常闭触点断开,是KM1,KT线圈断电释放,KM2的主触点短接电阻R,电动机经KM2主触点在全压下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感觉两个接触器这样用不太好!即使这样用,在程序中进行互锁也没太大的意义!

网友K:
对:baobao 关于引用林 森 的回复内容: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本人觉得下面的M0.0不应用常闭,而用常开,因为你用的定时器是接通延时,所以在你启动时,KM2只能重复瞬间动作

M0.0应是常闭,因为要切掉串的电阻,当延时到一定时间M0.0打开,切掉串电阻启动。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林 森 的回复内容: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本人觉得下面的M0.0不应用常闭,而用常开,因为你用的定时器是接通延时,所以在你启动时,KM2只能重复瞬间动作

多谢指正,程序写的太快,弄错呢!

看到的朋友请注意,希望不要误导你们!

网友L:
好贴就应该顶一下的1111111

网友M:
看来中国的工控市场还是西门子的天下,打擂的都很熟悉西门子的软件和硬件。希望普及一下国产的浙江中控和北京和利时等品牌。其实,这些国产品牌也应该注意推销自己的品牌,哪怕是免费提供给各大院校一套实用设备和软件都是非常值得的,让全国的大学生都在学校时就使用熟练你的产品不是很好吗?微软公司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为什么不限制非正版的OFFICES在中国被疯狂的使用?就是为了先把WPS整垮。看看现在,美国不就举起了版权大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看来中国的工控市场还是西门子的天下,打擂的都很熟悉西门子的软件和硬件。希望普及一下国产的浙江中控和北京和利时等品牌。其实,这些国产品牌也应该注意推销自己的品牌,哪怕是免费提供给各大院校一套实用设备和软件都是非常值得的,让全国的大学生都在学校时就使用熟练你的产品不是很好吗?微软公司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为什么不限制非正版的OFFICES在中国被疯狂的使用?就是为了先把WPS整垮。看看现在,美国不就举起了版权大棒了吗?!

有道理,但是国产的我不懂呀,罗克韦尔,西门子的,三菱的我可以出,但是没接触过国产的东西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来中国的工控市场还是西门子的天下,打擂的都很熟悉西门子的软件和硬件。希望普及一下国产的浙江中控和北京和利时等品牌。其实,这些国产品牌也应该注意推销自己的品牌,哪怕是免费提供给各大院校一套实用设备和软件都是非常值得的,让全国的大学生都在学校时就使用熟练你的产品不是很好吗?微软公司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为什么不限制非正版的OFFICES在中国被疯狂的使用?就是为了先把WPS整垮。看看现在,美国不就举起了版权大棒了吗?!

  首先要感谢楼主的良苦用心!愿意学习的都可以来学习下,而非一定要是大学生。

其次,要赞赏的是燕山雪的爱国热情,同时他也指出了国产PLC的推广应用渠道,有心人不访一试。

第三,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基础的东西弄懂弄熟了,才能在复杂的问题上有好的发展。

本人要好好学习啦!

网友I:
对:baobao 关于引用林 森 的回复内容: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本人觉得下面的M0.0不应用常闭,而用常开,因为你用的定时器是接通延时,所以在你启动时,KM2只能重复瞬间动作

内容的回复:

感谢你的指正,我已在远程序上修改正确!对于这种错误,以后还请各位网友一同指正!!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O:
此题是考察电机知识,还是考察写程序知识,重点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于此题是考察电机知识,还是考察写程序知识,重点不明确

考察电机控制知识,也就是对基本的电机控制电路的理解!!!

网友P:
想来简单的东西,真正做好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关于想来简单的东西,真正做好还是不容易的!

是呀,非常欢迎更多的基础性的东西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于想来简单的东西,真正做好还是不容易的!

呵呵,是呀,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想多点涉及基础,将陆续出现PLC,组态软件,电机控制,电力电子,C语言,C++,嵌入式等各方面的内容上线,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网友Q:
为减少起动电流,可以在电动机起动时在定子回路中串入电阻器,起动结束后,再将电阻短接。这种起动电路,由于启动时转矩较小,一般只适用于空载起动的电动机。

串电阻启动方式的优点的设备简单、造价低;缺点是能量损耗较大。

控制过程如下:

1、合上电源刀闸QS,线路有电。

2、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1和时间继电器KT的线圈同时得电吸合,KM1的主触点闭合,电动机定子串电阻R降压起动。接触器KM1的辅助常开接点闭合电路实现自锁。时间继电器KT的线圈得电后,开始延时。

3、时间继电器延时的时间到,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的常开接点闭合,接触器KM2线圈得电吸合,KM2的主触点闭合,将电阻器R短接,电动机在全压下运行,KM2的辅助常开接点闭合实现电路自锁,同时KM2的辅助常闭接点断开,切除接触器KM1和时间继电器KT线圈的电路,使KM1和KT失电复位。

4、电动机过电流保护由热继电器FR完成。

网友R:
学习了,希望斑竹以后多办一些这样的东东

楼主:
对:jackyang 关于

学习了,希望斑竹以后多办一些这样的东东

内容的回复:

好的,你的参与是我们最大的欣喜,新一期的擂台已经出现:http://www.gongkong.com/Forum/?m=4&l=2

网友S:
学习了,希望斑竹多多的开办这样的东东,非常适合初学者,感谢!

网友T:
就象线绕异步电动机一样最起码要分级切除电阻,可以按照时间,电流,速度原则来切除,把启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加在所有的控制分级控制电阻的接触器的常闭点上。

楼主:
一等奖 20MP: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hh_clei       陈石头

二等奖10MP:

the_wise      最后回复
zhxl198808        zhxl198808
fanjiabao        baobao

三等奖30积分:

 ysl521          男人@海洋
tjlsh             燕山雪
laolangsan         爱你我发狂
zhang5114210        zhang5114210
zyongzi1984              zyongzi1984
hjcan                hjcan
yxwsun123              jackyang
yuyangsdly          yuyangsdly

楼主:
恭喜以上获奖者,希望能继续参与我们下一期: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2213192900004-1.shtml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
对:baobao 关于引用林 森 的回复内容: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本人觉得下面的M0.0不应用常闭,而用常开,因为你用的定时器是接通延时,所以在你启动时,KM2只能重复瞬间动作

M0.0应是常闭,因为要切掉串的电阻,当延时到一定时间M0.0打开,切掉串电阻启动。

内容的回复:我没太看明白,停止按钮怎么是常开,指示灯低电平有效?

楼主:
对:jeffusion8 关于引用男人@海洋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baobao 关于引用林 森 的回复内容:

下面是第二个,用的是s7-300PLC:

用S7-300PLC实现的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

硬件配置
主电路保持不变,控制电路采用S7-300系列PLC,按照电动机钉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配置及接线图如图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接线图

在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O.1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O.2决定,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IO.3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分别由Q5.1、Q5.2决定,过载指示由Q5.3决定。S7-300PLC的I/O分配表如下所示

                                               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PLC的I/O分配记录表

起动”SIMATIC Manager”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的项目,打开“Hard-ware”
做硬件配置,数字输入/输出地址为I0.0~I0.7、I1.0~I1.7、I4.0~I4.7、I5.0~I5.7。新建一个名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的功能块“FCI”,打开“FCI”可编写程序。

程序设计

电动机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控制梯形图设计程序如图所示

本人觉得下面的M0.0不应用常闭,而用常开,因为你用的定时器是接通延时,所以在你启动时,KM2只能重复瞬间动作

M0.0应是常闭,因为要切掉串的电阻,当延时到一定时间M0.0打开,切掉串电阻启动。

内容的回复:我没太看明白,停止按钮怎么是常开,指示灯低电平有效?

内容的回复:

所谓的常开常闭在编程上不好判断,只能通过其硬件的接线来判断,这里人家的停止在硬件接线上是常闭的,也就是只要PLC上电了,这点就是通的,所以这里的常开点其实是通的,至于要不要指示灯,那是设计人的要iu,你完全可以只是另外拉一路电。

网友V(2011-05-05):
学习了,这是一个最经典的电机控制电路啊!!

网友W(2018-06-06):
引用 网友A:
再接6楼,加一个停机反接制动的例子: 1、硬件接线: ...

你好!对于电机反接制动,问一个延伸的问题:在实际案例中,反接的时间如何确定?有没有经验公式?或者说需要辅助控制系统,判断电流小到足够成都,再断开反接电路呢?

网友X(2018-07-10):
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提升,零基础签约保障班,国家承认学信网终身可查,有需要联系17710366231  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