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走不准

楼主(2011-02-15):
各位工程师,晚上好,我刚刚碰到一个很让人纠结的事情,我们刚刚做了一台机,用伺服带动一个重10KG的铝盘转动的,转18°一个工位,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有时会转不准,我考虑了一下,可能是我用的减速器比例问题,我用的是1比5的,应该1比20才行。但是还有一个让我不怎么明白的事情是,为什么电机停了,用手不出很大力气,转盘也还可以转动一点点,我怀疑是刚性调的不够,但是我调到刚刚好不响,还是没有什么改善,望同行不惜赐教.我的QQ792616313,希望真心帮我的师傅,指点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转动惯量太大,建议换减速机!

网友B:
严重同意楼上的建议。另外,盘的半径是多少?如果只是定位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个带抱闸的电机。

网友C:
换个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我想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那还是没有调好参数。甚至可以用两种参数,静止跟运动使用不同的参数。说回来你看旋转的速度上限是否还有盈余,有盈余的话才考虑换波箱。没有盈余的话要改参数了。还有当静止的时候伺服热值已经很高了,那么应该换电机了。

像他们说的用个带刹车的,或者另加抱闸。

网友E:
先算出惯量 看看是否匹配;惯量匹配检查干扰;都没有问题就调调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