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果实现数模转换

楼主(2011-02-15):
请问用台达PLC能够实现数模转换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样来实现呢?

楼主:
名称错了,是如何实现数模转换。

网友A:
加模块 就行了.....看看手册

网友B:
如果你可以把问题说得再具体一点  说不定得到的答案就更具体了

网友C:
模拟量输出模块实现的就是数模转换。

网友D:
一般的下位机软件中都会带着模数转换的功能块,调用就行了

网友E:
台达网站上有PLC使用101例下载,去看看,百度一下就OK了

网友F:
D/A模块、A/D模块台达都有,扩展相应模块配合梯形图编程就可以实现,不复杂,但楼主希望你还是仔细看看台达手册

网友G:
或用台达EX系列的主机也行

网友H:
可以加台达的DA模块,通过专用指令就可以实现,模块说明书上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