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后先反转1~2S后再正转,是何缘故

楼主(2011-02-15):
电机动力为ABB变频器ACS800的机器,带动小车上下运行,电机启动后总是先反转1~2S后再正转,后来将加速时间减短,反转时间减少但是现象仍然存在,由于扭力过大导致电机与减速箱之间的轴销全体断裂。请高手解惑。

谢谢!

网友A:
 估计参数设置问题,设为只能单向运转试一下

网友B:
负载是什么性质的负载?恒转矩重力负载?把低频启动转矩加大试试看

网友C:
将电机负载脱开重新做标准辨识

网友D:
参数设置;先制动后运转

网友E:
有抱闸装置么,设置好抱闸打开时间,以及初始力矩的大小。

网友F:
可以离负载启动观察,有可能是负载过大。

网友G:
标准控制程序参数26.09改成1试试

如果没有好转就重新做标准辨识

网友H:
很明显的是溜车,和刹车动作也有关系,电机参数自学习,保证低频有足够的力矩,调整抱闸参数,延迟松闸时间启动时加点启动转矩.你是在卷扬机上用的吧,1楼说的单向运行肯定不行的,单向小车怎么下行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的是溜车,和刹车动作也有关系,电机参数自学习,保证低频有足够的力矩,调整抱闸参数,延迟松闸时间启动时加点启动转矩.你是在卷扬机上用的吧,1楼说的单向运行肯定不行的,单向小车怎么下行呢

网友J(2011-05-16):
起动方式改为直流励磁即可。

网友K:
把跟踪启动关闭,21.08设为NO

网友L:
垂直方向增加平衡装置,比如辅助气缸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