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AB PLC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2-15):
本人对S7-200,S7-300,GE 90-30系列PLC使用相对熟练。现在研究AB PLC 如1756, 使用RSLogix5000编程有如下问题
1.PLC内部地址如何使用?比如定时器,计数器,内部中间变量等等。需要看哪本手册。
2.PLC如何扩展机架,主机架与多个扩展机架如何在硬件组态中连接。
3.如何建立子程序,及调用。如何建立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我想多次调用子程序。
4.模拟量模块在硬件组态时,有何注意事项,模拟量在编程中是如何转换的?
5.是否有间接寻址即指针功能?

网友A:
找个做AB项目的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在编程软件中摸索大致了解了。感觉跟SIEMENS 和 GE不一样,他们都是用的地址,AB直接定义的变量。

第三个问题可以建立子程序和调用,但是建立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还没有弄懂。

第一个问题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熟手能帮忙解答这些问题。谢谢!

网友C:
我一开始也比较迷茫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些问题通常是按照200,300之类的小型机来考虑大型机了,建议你还是熟悉一下大型PLC,多读读手册,另外关于子程序的问题,AB支持子程序调用,但是比较不方便,建议你采用AOI的形式来编写!~

网友E:
1,,AB直接在各个程序的标签表中定义标签即变量

2,通过连接电缆来扩展机架,

网友F:
1、AB没有内部地址,用AB的说法就是按标签寻址 2、扩展机架需要在扩展的机架上加通讯模块,例如CNBR(C网),通过同轴或者光纤和本地机架连接起来,当然还要做网络规划。在硬件中组态远程扩展机架直接按梯级添加对应的模块就好了。 3、关于调用子程序,可以建立一个AOI块或者自己在子例程里编写一个,用JSR指令调用,想调用多少次都没问题,默认的就可以带参数调用 4、模拟量模块在硬件组态时注意下刷新时间就好了,因为所以的模拟量量模块都是直接连接即使你的机架选择的机架优化模式,关于工程量转换,恭喜你,1756系列不需要任何的转换,只要在硬件配置时设定好量程就OK了,自动转换。 5、很明确的告诉你:AB有间接寻址功能。至于怎么做,还是自己看手册吧,几句话也说不清楚。

网友G:
学习一下,期待更多的答案

S7-200,S7-300,GE 90-30系列PLC有机会找哥们合作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H:
六楼说的比较中肯。对于子程序,AB还有一个ADD ON 功能,即在ADDON下建立的模块都可以当成命令模块来调用,非常的方便。

网友B:
请教AOI块是怎么建立的?谢谢!

网友I(2011-03-23):
我想请教一下AB1756的模拟量输入地址怎么表示的

网友J(2011-05-31):
最近也在看AB的PLC,感觉确实功能很庞大,只是查程序感觉比较麻烦,软件的用法有点像LogiCAD,哈哈

我能!

网友K(2011-08-19):
AB的PLC,感觉确实功能很庞大,学的很晕

网友L(2020-02-02):
AB的PLC在应用上还是和西门子的用法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