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复位可以用Z相零点定位么?

楼主(2011-02-15):
我这有一个旋转机构,伺服转一圈,机构就转一圈。复归时找Z相是最简单的方案。

因客户提出要三菱伺服。三菱伺服复位可以用Z相零点定位么?

网友A:
可以啊,当然可以,你用的什么控制器?

网友B:
当然可以,事实上多数增量编码器的伺服系统用的就是回零挡块减速(或接近)信号+Z脉冲实现零点复归的

网友C:
请问  Z相零点定位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不是很理想,这必须机械机构与机械位置同步才行,可外加一回零挡块,

网友E:
通讯型的效果很好,脉冲型的实现起来没有那么好!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