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复位可以用Z相零点定位么

楼主(2011-02-15):
我这有一个旋转机构,伺服转一圈,机构就转一圈。复归时找Z相是最简单的方案。

因客户提出要三菱伺服。三菱伺服复位可以用Z相零点定位么?

网友A:
应该是什么伺服都可以吧.

楼主:
谢谢刘工。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问题。

我是想直接找Z相做为回归原点。

在用丝杆的一般情况下,是触碰到光电后,再寻找Z相。而我不想用光电。

我没有在MR-E手册上找到相关参数和接线端呀。我这个手册很模糊,请帮忙看下可以么?CN1的哪个端子?哪个参数设置?

网友A:
CN1的哪个端子?您能说一下您预期的方案细节么?

楼主:
伺服制作一个分度盘。伺服转一圈,盘转一圈。共8个工位。

现在是断电之后怎么寻找位置?不用光电,用Z相。怎么取Z相?难道要把Z相接到PLC的输入点么?这样要经过PLC扫描时间。。想请问一下伺服内部有没有复归时直接寻找Z相做为原点的功能?我记得以前用过一个台达的AB伺服,台达是有的。

CN1的21脚。

楼主:
台达伺服原点回归模式,4就是。。。。。

楼主:
请问三菱MR-E伺服的 原点回归模式是哪个参数???

网友A:
您是要在伺服上实现,这个我就不懂了。我以为是通过控制器实现的。

网友B:
楼主要用Z脉冲实现零点复归,在PLC和伺服驱动器外还有位置控制模块比如10PG

楼主:
不用定位模块。。三菱伺服有没有具备这种功能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