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连接问题

楼主(2011-02-16):
由于本人刚接触S7,不太熟悉,遇到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用USB转MPI电缆连接S7-300与PC,驱动也装好了没问题,但是连接不上,本地连接里没有USB选项,只有COM1,软件用的是STEP7 V5.4中文版。PC ADAPTER USB转换器上写的是V1.3,用的驱动是网上下载的16M的,不知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软件STEP7 V5.4的问题?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否原装的线缆?

网友B:
接口选择PC MPI,

连接上USB线后,看那个USB口是哪个接口(COM1?)

然后在PC MPI接口设置中,选择上那个COM口,速率为187.5KB,设置完毕

再尝试连接

网友B:
如果不明白,我明天给你发个截图上去

网友C:
在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里面设置参数,应用程序访问点要选到 S7ONLINE (STEP7),然后选择通讯协议,如果你是USB的电缆,那本地连接肯定要选USB的

网友D:
上西门子网站下载 PC Adapter USB 1.2驱动程序。文档编号:21226394。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21226394&caller=view”

楼主:
对:火云 关于

接口选择PC MPI,

连接上USB线后,看那个USB口是哪个接口(COM1?)

然后在PC MPI接口设置中,选择上那个COM口,速率为187.5KB,设置完毕

再尝试连接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设置的,set pg/pc里只有CO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在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里面设置参数,应用程序访问点要选到 S7ONLINE (STEP7),然后选择通讯协议,如果你是USB的电缆,那本地连接肯定要选USB的

本地连接里面没有USB端口选项,只有COM1,前面没*。我使用过1.2和2.0版本的都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的问题?usb-mpi转换器上面写V1.3,是否一定要用附带的光盘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否原装的线缆?

看到此线在别人的笔记本上一直可以用,连接的上。从西门子官网上下载的V2.0驱动,里面的说明书上图片和这个线缆一样,应该是原装的吧。盒子上写的是PC ADAPTER USB V1.3,用2.0驱动应该兼容1.3的吧,设置应该也没问题,怎么连不上呢?

网友E:
那就是你的电脑USB口有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接口选择PC MPI,

连接上USB线后,看那个USB口是哪个接口(COM1?)

然后在PC MPI接口设置中,选择上那个COM口,速率为187.5KB,设置完毕

再尝试连接

网友C:
你这根电缆的订货号是不是 6SE7 972-0CB20-0XA0 ?如果是USB接口的电缆,驱动装好之后应该可以选USB的。

楼主:
用的就是这样的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根电缆的订货号是不是 6SE7 972-0CB20-0XA0 ?如果是USB接口的电缆,驱动装好之后应该可以选USB的。

6SE7 972-0CB20-0XA0 是这个订货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那就是你的电脑USB口有问题了

我用台式机的,有好几个USB口,换过也没用!如果USB口有问题,哪里看的到呢?

网友G:
通讯电缆是usb口的要安装相应usb驱动。

网友H:
需要重装系统,还有可能要换个系统盘。

我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I:
驱动程序安装正确的话,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找到USB设备,这时可以看到你的MPI设备它会提示你是comX,如果没有那就是没安装好驱动程序,提示com多少那在你step7上设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