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如何编写程序块

楼主(2011-02-16):
如何在8.0的软件上编写程序块,不是用P写子程序

网友A:
有高手没?给我们讲讲。

网友B:
使用GX Developer软件的话,只有Q系列才会支持FB。如果旨在FX系列也获得支持的话,请使用GX IEC Developer或者GX Works软件中使用。

Step1、新建程序,并选择使用标签。

Step2:选择FB页面并右击FB,选择新建,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编程Fb使用的语言以及数据名,数据名就是FB名。
Step3:选择建立的FB并选择其中的FB变量,为FB定义输入输出变量,定义完成后,选择登录。
Step4:编程,在变量中可以使用建立的变量。如同以往编程一样,不要忘记用F4来编译。

网友B:
Step5:回到主程序,选择工程菜单——FB——引用

Step6:选择刚才建立的FB,确认。此时在梯形图中已经插入了FB。
Step7:在对应的变量旁双击,然后直接输入软元件,数据软元件会自动连接到母线,位软元件需要自行链接到母线。

网友B:
按F4,然后就完成了一个FB的使用。

当然,对于GX IEC Developer以及GX Works,则使用上与其他厂牌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基于IEC61131-3 对应的5种编程方式。

Good Luck~

网友C:
受教了,还是西门子做的比较好。

网友D:
红雪是人才啊。这么经典的东西都做的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网友A是人才啊。这么经典的东西都做的出来

楼上的视力不怎么好哦。

网友F:
使用FB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软元件地址分配!

网友D:
不好意思,应该是yuanle,说错了见谅。呵呵。我QQ是215976614。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G(2011-06-13):
还是西门子的好用些

网友H:
学习了,以后会常来看看。多多学习!

网友I(2011-09-30):
当大家 一旦深入 就会觉得 西门子PLC 确实有深度, 三菱的FB 不能嵌套调用(即FB不能 调用FB ), FX 系列 已经属于 早期淘汰产品了,  和欧姆龙 的 CPM1A,CPM2A(不支持浮点,没有时钟) 一个档次, 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几本上不能用了!

网友J:
得益非浅

在下学习了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K:
学习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西门子的好用

以前不会西门子的时候就觉得西门子的很抽象 很难理解 现在看来  三菱的抽象很多很多很多。。。。。。

现在用西门子的用习惯了 用三菱的还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