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SY 步进驱动器出错

楼主(2011-02-16):
大家好,我现在在学习三菱PLC 控制步进电机,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FX2N用指令 LD X10  PLSY  K1000 K0 Y0 快进 时 ,当X0 断开时

步进驱动器有时出错步进驱动器红灯亮,而用LD X10 PLSY K1000 K2000 Y0

转动N圈后正常停不会出错,请教各位这是怎么会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13-03-07):
关断时的脉冲不是整波形

网友B:
和你的细分有关系的,如果你把脉冲速率放低一些应该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