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虾,有没有见过输入是民用电输出是工业用电的变频器

楼主(2011-02-16):
我这面因为没有三相380的电源,所以希望用变频器来转换,请问有没有用过220V输入输出为380V的工业用电,就是完全等同于工业电源的电啊?如果用的话,请指点一二哈,没有的话,那么输出三相220V是否可以正常带动2.2KW的电机呢,对电机的电流和扭力有什么影响,正常使用可以么?

网友A:
220V单相电输入电压的峰值是310伏左右,变频器又不是变压器,你让它输出380伏,可能吗??

网友B:
用单相220的变频器输出接个220-380的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没有这样的变频器,而且变频器也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网友D:
用单相220V 3KW的变频器,输出的3相能带动2,2KW的电机,对电机无影响,估计能正常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单相220V 3KW的变频器,输出的3相能带动2,2KW的电机,对电机无影响,估计能正常使用

在以上的配置条件下,再将电机的接线由“Y”改接成“△”,因为变频输出的3相220V电压,否则电机的功率将受到影响。

网友F:
“没有三相380的电源,所以希望用变频器来转换”,这是歪主意,用变压器又好又省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三相380的电源,所以希望用变频器来转换”,这是歪主意,用变压器又好又省钱!

如果楼主是希望用输入交流220v市电给变频器,让变频器输出3相380v交流市电,那还是别这样了,变频器输出的也不是标准的3相正弦波电压信号,电压幅值也不一定是380v的,如果你只是想驱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做变频调速尚可考虑,如果是做市电电源就别这样尝试了,没啥意义

网友E:
以下是单相220V输入,3相380V输出变压器方面的贴子,供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1/B-A90E-A3B3E6153CFE-1.shtml#replyea

网友H:
直接用变压器不行么,多好啊